仪表显示屏问题求教

楼主(2024-03-30):
仪表显示屏问题求教,请问给位老师该表显示屏好像是显示屏底色(变暗)变化了致使不易看清数字,这是什么原因,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背景灯坏了,要是没有背景灯把显示屏后面的白板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背景灯坏了,要是没有背景灯把显示屏后面的白板换个新的

没有背景灯,是白板变色了吗?谢谢

网友A:
大概是的,时间长了  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的,时间长了  变色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更换液晶屏背面的反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液晶屏背面的反光膜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

用铝箔胶带替换贴上,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铝箔胶带替换贴上,便宜好用。

好的,谢谢!学习了!

网友D:
偏光片老化了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光片老化了应该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