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比对结果还需要进一步校“准”吗?

楼主(2024-03-30):
串联测电流比对,假如数字表准确,指针表还有必要校准吗?

补充内容 (2024-3-30 18:07):
实际一般测量已经可以了。但对LED这类电压敏感性元件用电压反映电流就对电压表的准确度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电压变化,温度变化,电路特性,实际对LED电流影响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在标称范围内就可以不用管它!搞维修的不是搞研究的!

您这个回答比较实际,追求绝对一致是不可能的,自添烦恼

网友A:
误差在标称范围内就可以不用管它!搞维修的不是搞研究的!

网友:
这就不错了,见好就收,没必要在鼓捣了。

网友:
这就是一种校正方式。对指针表而言,最好做满刻度校正。

网友:
50uA准吗?先把50uA校准再说

网友:
就一般使用来说可以了
要成为仪表控就不够了,
满格,再测试线性,
还要水平、垂直、斜侧都各测一遍。。。。
。。。

网友:
看满度,看线性

网友B:
已经很好,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校正,(强迫症除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很好,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校正,(强迫症除外)。

凡是鼓捣这个的都是“强迫症”在作怪(也包括你在内),怎么可能除外呢

网友:
电测量指示仪表的精度一般是1.5级,机械万用表的精度还达不到这个精度。这个测量值已经不错了,没必要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凡是鼓捣这个的都是“强迫症”在作怪(也包括你在内),怎么可能除外呢

我是极端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差在标称范围内就可以不用管它!搞维修的不是搞研究的!

很有道理。看是维修还是搞研究。两种需求的准确度不一样。

网友D:
老人家眼真厉害,这种用单眼和双眼看读数都不同我是不在纠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人家眼真厉害,这种用单眼和双眼看读数都不同我是不在纠结的了

那不是有个表针镜像吗?也差不太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极端强迫症。

哈哈哈!我说对了吧。你的解放表鼓捣经历我一直关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说对了吧。你的解放表鼓捣经历我一直关注着......

谢谢你的关注。我的强迫症最主要原因是买解放“熟人买破锅”,我和儿时玩伴同时上当。他们是“朋友”,因为这原因他们没有来往了。话题远了。

网友:
原始版的指针表内部完全不存在处理器之类的“智能”部件,只能做大致上的校准。过分地要求“精准”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E:
你这个指针表直流电压和电流的精度是2.5级,也就是直流电压和电流的绝对误差值,在量程满度的2.5%以内都算是OK的,没必要折腾了,而且你细搞还可能会发现,指针在不同位置误差值不一样,机械表头就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指针表直流电压和电流的精度是2.5级,也就是直流电压和电流的绝对误差值,在量程满度的2.5%以内都算 ...

越修越麻烦!适可而止。精度在那摆着!超出表本身的能力自找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修越麻烦!适可而止。精度在那摆着!超出表本身的能力自找麻烦

你观察一下表盘的刻度,电压和电流的刻度只有50格,也就是说分辨率是量程的2%,读数的准确度不可能高一个刻度,因为小于一个刻度的尾数都是估读的,估读是无法给出准确度的,所以50格刻度的机械表头最高准确度就是2%,这是数学意义上的限制,哪怕表头做的再好,你也无法准确读出指针在两个刻度间都得位置

你可以观察一下1级表的刻度盘,比如MF35,它的直流有100格刻度,MF18则是120格刻度,因此准确度才能做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