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L组成的功放电路,实测峰峰值困惑?

楼主(2024-03-30):
一款TDA功放芯片组成的BTL放大电路,上拉下推,2块桥接芯片都是用的直流DC (+ -)正负 45v  驱动,按理讲输出侧电压峰峰值最高也就电源电压电压,也就是45v+45v =90v,峰峰值最高也就达到90v吧,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发现峰峰值可以达到130v,这就奇怪了。
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A:
按你说的供电电压,正常OTL的峰峰值最大就可以达到90V了,BTL是一端推,一端拉,半波就可以达到90V,所以整个波形的峰峰值达到130V是正常的

网友:
问题出在你测的是峰峰值,示波器的地是漂的,实际上喇叭两端得到的最大电压是你测的130伏除2,也就是65伏,这电压不小了,专业的800功放也就这么大电压

网友:
理论只能到90v,但喇叭易形成电压反冲,一是音圈的自感,二是音圈和盆架的动能储存,有点过冲可以理解,但幅度翻倍无法解释

网友B:
理想值应该是180V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供电电压,正常OTL的峰峰值最大就可以达到90V了,BTL是一端推,一端拉,半波就可以达到90V,所以整 ...

大师能不能展开具体讲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值应该是180Vp-p

板子上TDA功放芯片周围的 电容用的都是耐压50v的电解电容,这点没问题吧?

网友C:
BTL电路中是不是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L电路中是不是有电容

大师,仿的就是这款电路。
电容耐压都是50v,电源是直流 正负4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TDA功放芯片周围的 电容用的都是耐压50v的电解电容,这点没问题吧?

以TDA7293为例,除了跨接在正负输出端的电容应该没有任何一只电容上的电压超过4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TDA7293为例,除了跨接在正负输出端的电容应该没有任何一只电容上的电压超过45V

就是仿的这款电路。
电源 直流正负 45v,电容都是用的耐压50v款?

网友:
TDA7293数据手册

网友:
这么大摆幅(输出功率)储备,家用应该有点浪费吧,感觉都够个几十人的小影厅的了

网友:
11楼正解,BTL电流不变,电压翻倍,基本常识
补充,电流会大一点,但不会超过单路最大电流

网友:
你不能接扬声器因为是电感,你接上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
峰峰值这个电压实际上不存在,只是计算值(两峰值之差)不是真正存在能测量的值。

网友:
交流电压有正峰值,负峰值,峰峰值。具体本电路,正峰值不失真电压一般是2/3X90=60V左右,负峰值为—60V左右,峰峰值120V左右,测得的空载峰峰130属于正常.

网友:
按理讲输出侧电压峰峰值最高也就电源电压电压,也就是45v+45v =90v,峰峰值最高也就达到90v吧,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发现峰峰值可以达到130v,这就奇怪了。

++++++++++++++++++++++++++
你波波是怎么连接的,这点很重要,如图所示

网友:
正方向Vpp是90V,负方向的Vpp是-90V,
正峰-负峰的差值是180V。

网友D:
我也被峰峰值晃眼了,这个词如今见得少了,峰峰值翻倍就符合逻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被峰峰值晃眼了,这个词如今见得少了,峰峰值翻倍就符合逻辑了

时至今日,大多数通用运放的噪声都是 Vpp(电流噪声当然就是 Ipp)

请问阁下说这个词见得少了,那么阁下用的运放的噪声指标是啥,望赐教

网友:
如果真是两个峰值相加那么这个峰峰值的定义就大错特错了。两个输出端的相位相反,同一时刻只能是用输出1的峰值加上输出2的峰值,你们之前用的是输出1的峰峰值加上了输出2的峰峰值,这肯定是错的。如果示波器测纯电阻负载时也是这个值,那么示波器的计算结果也是错的,因为电路不可能输出比它电源电压还高的电压。

网友:
BTL两输出端峰值电压空载测试应该接近180伏,根据所加负载这个电压会降低。用示波器一个通道不能测这两端电压,因为示波器有接地端,这个接地端只能接在电源中点电位,因此一个通道只能测得一臂的峰值,另一臂电压值反相,因此两臂峰峰值就是180伏,用示波器双通道分别接两臂,两臂峰值电压之和就是180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