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松下cw05磁带随身听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4-03-30):
如题,手头两台松下rq-cw05磁带随身听,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播放磁带的时候,当手靠近主板上芯片位置时会出现嗡嗡的声音,越近声音越大,离开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没装电池或电源,那是一件奇事
如果装上电池或电源,应该是电机在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装电池或电源,那是一件奇事
如果装上电池或电源,应该是电机在空转。

您好,不是空转,就是播放磁带的时候

网友:
人体感应了市电50Hz交流电,靠近随身听音频放大电路被放大后在扬声器里发出嗡嗡声.有时候还会出现检波出的调幅广播音频.你用木板或塑料靠近就不会出现,拿个金属物体靠近声音更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不是空转,就是播放磁带的时候

我看你的图上皮带很松,好像断了似的。

网友B:
首先图中的皮带断了

其次人体感应和干扰,对于磁放这种高阻高敏电路确实会有,但你这个有得不正常,查一下磁头线有没有断的

网友C:
把磁头连接线换成屏蔽线!把磁头放大部分做屏蔽~比如贴锡箔纸,但前提不要碰到电路连接地!还有电机需要良好接地!!完毕后会发现感应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图中的皮带断了

其次人体感应和干扰,对于磁放这种高阻高敏电路确实会有,但你这个有得不正常,查一 ...

谢谢,图片是网上找的,实际可以播放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磁头连接线换成屏蔽线!把磁头放大部分做屏蔽~比如贴锡箔纸,但前提不要碰到电路连接地!还有电机需要良 ...

还有一台这个型号,那台就没事儿。按说硬件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这机我修过多,没有这问题的,但凡出现人体干扰,要么就是屏蔽开了,但这机透明的没有屏蔽,查查机芯接地了没

要么就是信号线的地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我修过多,没有这问题的,但凡出现人体干扰,要么就是屏蔽开了,但这机透明的没有屏蔽,查查机芯接地了 ...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