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调机的液晶屏无显示,收音正常,热压的连线?

楼主(2024-03-30):
如题,这种屏幕连线怎么修。原因是放久了。

网友:
我的 “小窍门” 是:用20w内热烙铁、垫一只不锈钢耳挖勺,来回慢慢移动加热,修复过许多斑马纸排线。你可以试试。

楼主:
多谢楼上,烙铁200隔纸烫了几下,字慢慢都出来了

楼主:
嚓,装好螺丝后,有缺笔画了

网友A:
这种结构的液晶显示器年生久了都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液晶显示器年生久了都会出问题。

确实高故障的设计,不如电子表那种导电橡胶条的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嚓,装好螺丝后,有缺笔画了

又热压一次,放冰箱看看冷却后依然不缺,又静置2小时,暂时好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高故障的设计,不如电子表那种导电橡胶条的好

最好的是金属管脚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1492&page=3    看21楼的内容

纯手工打造金属脚。
材料为电脑主板pci插槽针脚。 看帖子日期是2019年的。现在用了三四个年头了,依旧正常。
我这个导电极在正面,针脚正好能扣住液晶屏,同时有压住导电极的条件。楼主的导电极在反面,需要想办法给液晶屏一个向下的压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