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ny液晶电视电源工作原理

楼主(2024-03-30):
一台sony55吋液晶电视电源故障,找到电路图不知继电器启动电压如何获得,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sony 电源.pdf

网友:
光看图?   电源板拍照上来

网友A:
楼主,你所发的电路图元件布线太小,大部分元件走线都无法看清。索尼的开关电源一般情况下均由5部分电路组成:1、抗干扰和整流电路;2、PFC电路;3、副电源电路;4、主电源电路;5、开关机与保护电路组成。其开机过程为,电视插上电源副电源开始工作,输出5V直流电压给主板MCU供电,同时面板发光二极管灯也亮,这时遥控开机,主板MCU送一个高电平信号给电源的一个三极管,三极管导通,导致电源板上PFC电路 工作(400V),该电压送到开关管及相关的电路,这样相关的电路开始工作,并输出多路工作电压。

网友:
只看图纸很难分析出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所发的电路图元件布线太小,大部分元件走线都无法看清。索尼的开关电源一般情况下均由5部分电路组 ...

谢谢!查出电源进线的6.8Ω带温度水泥电阻、整流桥、开关管烧了,想问问带温度水泥电阻直接用导线连通应急可以吗?

网友:
楼主,千万不能这样做,否则可能导致故障范围进一步扩大。6.8Ω电阻乃限流电阻。开关管的损坏导致其整流桥及6.8Ω通过大电流而损坏。现在的问题是,你应当要搞清楚的是开关管损坏是有原因的,一般情况为开关管的基极的开关脉冲(方波)已发生变化(其波形周期变长),其开关速度变慢其管子的损耗陡增导致的损坏。你应当先排除相关的故障后才能更换已损坏的元件并加电试机,否则你即使更换新元件可能再次导致其元件损坏。

网友B:
  修过索尼电视机电源板烧温度保险电阻的故障,换掉PFC电路两只功率MOS管就好了。那个温度保险电阻拆开,里面有一只电饭煲用的温度保险管和一只线绕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过索尼电视机电源板烧温度保险电阻的故障,换掉PFC电路两只功率MOS管就好了。那个温度保险电阻拆开,里 ...

上TB搜了一下,6.8Ω温度保险电阻30元一只,买块二手板子也是30元,还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TB搜了一下,6.8Ω温度保险电阻30元一只,买块二手板子也是30元,还修吗?

  现在电路板便宜,是换是修要看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