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RUB4DOS不识别物理软驱

楼主(2024-03-30):
主机 赛扬D、80G硬盘、3.5寸软驱
硬盘用GRUB4DOS安装了两个系统:分区0(DOS)、分区1(数据)、分区2(数据)、分区3(WinME),可以正常启动DOS或ME。
现在的问题是:DOS和ME都不识别物理软驱,DOS下报错“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ME文件管理没有A、B盘符。

1、DOS下,执行fdisk /mbr  (恢复主引导扇区,取消了GRUB),重启。直接进入了DOS,A驱读写正常。

2、DOS下,执行C:\GRUB\>bootlace.com 0x80 (启用GRUB),重启。进入选择系统菜单,无论是进入DOS还是ME,都无A驱。

3、“软驱还有什么用?”“用虚拟软驱/TF仿真软驱”,就不用回答了。

附录:GRUB4DOS安装记录
一、用DiskGenius硬盘分区。4个主分区(0~3)。
二、正常安装DOS7.1到 分区0
三、GHOST 分区0 到备份盘(例 分区1,DOS.GHO)
四、正常安装Windows ME 到分区0,覆盖原DOS7.1
五、GHOST 分区0 到备份盘(例 分区1,ME.GHO)
六、GHOST 恢复DOS.GHO到分区0
七、GHOST 恢复ME.GHO到分区3
八、以上准备完成。开始制作GRUB4DOS
DOS命令行执行 bootlace.com 0x80,安装硬盘MBR记录。
拷贝GRLDR、MENU.LST到硬盘根目录C:\>

网友:
看描述感觉是没有加载A盘驱动,正常情况下DOS启动盘和Win me都是自动加载软驱驱动的(USB软驱除外),不能识别有点奇怪

网友:
N久不用软驱记不清了,可以找个温95或者98试试看什么问题

网友A:
软驱的规格是在 BIOS 里设置的,改变一下设置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九几年的帖子,电脑主板取消软驱接口也有很多年了吧?是5吋还是3吋软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驱的规格是在 BIOS 里设置的,改变一下设置

bios设置正确。已测试过多次。

网友B:
有没有想过是接插口连接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想过是接插口连接接触不良的问题

bios设置正确。软驱没有物理故障。
关闭GRUB的情况下,DOS7.1 正常识别软驱,正常读写。

楼主:
启动菜单有问题吗?
---------------------------------------------
# 默认延迟时间(秒)
timeout 8

# 第一项为默认值
default 0

title DOS 7.1    (hd0,0)
rootnoverify (hd0,0)
makeactive
chainloader +1

title Windows ME (hd0,3)
rootnoverify (hd0,3)
makeactive
chainloader +1

title halt
halt
---------------------------------

楼主:
找到软驱了!
MENU.LST 加了一行 map --floppie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