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索尼5950遇到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4-03-30):
该机到手后,问题很多,需要拆机后进行打理。面板按钮都去掉了,但是现在卡在磁带部分外壳取不掉,看了下,机芯还有铁片连着磁带外壳,导致取不下来,怎么才能取下磁带外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把磁带仓左右卡子往中间压,取下磁带仓,再仔细看内面板和金属机芯有没有螺丝连接?

网友:
一般收录机的磁带仓盖可以顺着盖子的方向往上提
就可以把卡扣拉开了,
也有的要在垂直方向上拉开的,
老物件了,材料可能脆化了,
最好找个服务手册看下,

网友:
多数情况下是先拆塑料仓门。

楼主:
取不掉,机芯有铁片连在磁带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磁带仓左右卡子往中间压,取下磁带仓,再仔细看内面板和金属机芯有没有螺丝连接?

磁带仓左右有一对限位卡子,防止磁带仓被完全弹出,用手压住这两个卡子,可以把磁带仓取出放平,这样就可以看到和取下连接机芯的螺丝了。

网友:
试着拆掉波段开关里面那个螺丝看看

网友:
整个面板应该能拿下

楼主:
统一回复,问题解决了,我认为索尼这个设计不好,我是将磁带仓最外面那层面板,用小刀将胶水破坏后,取下,有两颗螺丝固定在机芯铁片上的,把螺丝取下来,这样整个磁带仓才顺利取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问题解决了,我认为索尼这个设计不好,我是将磁带仓最外面那层面板,用小刀将胶水破坏后,取下, ...

网友:
按照设计,应该拆整个面板,或者开后盖,取下机芯

网友(2024-04-30):
我的国频就当收音机用电位器都时常喀拉响,收台倒是还很灵敏别的机收不好的它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