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0型指针万用表调零旋钮怎么拆卸

楼主(2024-03-30):
     在闲鱼买一个500万用表,想清洗一下调零旋钮,不知怎样拆,是硬撬吗?

网友A:
老的500型旋钮侧面有螺丝孔

网友B:
开壳,里面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的500型旋钮侧面有螺丝孔

谢谢!是欧姆调零电位器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壳,里面有螺丝

感谢!是要把里面的小螺母扭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欧姆调零电位器旋钮。

不好意思,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是要把里面的小螺母扭下来?

对

网友B:
我这块500表是捡了个小便宜,在旧货市场花13块钱按坏的买的,回来试表头不通,拆开发现表头下面的游丝外圈开焊,点上就好了。其他没有修的痕迹,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块500表是捡了个小便宜,在旧货市场花13块钱按坏的买的,回来试表头不通,拆开发现表头下面的游丝外圈 ...

算是捡了个大便宜,不过还是得益于你的技术高超,你这块表里外品相确实很不错,还有北京字体,红袍绿袍电阻,有一些年代感!

网友C:
把那个调零的旋钮反面的螺帽拆了,然后手指顶一下那个螺杆,旋钮就从反面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调零的旋钮反面的螺帽拆了,然后手指顶一下那个螺杆,旋钮就从反面掉下来了。

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