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安装 Chromium-browser 失败了

楼主(2024-03-31):
以前安装双系统,win10+ubuntu22.04,安装chromium-browser没有问题,一直再使用,现在一台电脑安装Win11,专门一台电脑安装ubuntu22.04,结果安装chromium-browser失败,应该是chromium-browser更新了吧。

这个就是免费软件的缺点,不付费,用起来不方便。

刚才打开虚拟机,也提示系统检测到一个错误

网友:
这个系统好用不,下载试试

网友A:
先运行一下这个命令试试:
sudo apt-get 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运行一下这个命令试试:
sudo apt-get update

试过了,不行,估计是chromium升级了,同ubuntu不兼容了。免费软件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估计是chromium升级了,同ubuntu不兼容了。免费软件就这样

你可以从软件仓库里安装,虽然仓库里的软件通常版本低一些

网友:
够用能用还是不升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从软件仓库里安装,虽然仓库里的软件通常版本低一些

我还真不会从软件仓库安装,以前都是这么安装的,都能成功。这次重新装ubuntu,就不行了。重装系统,是想学习一下自己配置linux的make menuconfig.

网友A:
ubuntu22.04是22年4月发布的,现在最新的版本应该是23.10或者24.04了

网友B:
错误的Log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untu22.04是22年4月发布的,现在最新的版本应该是23.10或者24.04了

从去年开始,安装了很多此,都是22.04版的,都安装成功了。好像虽然出现个错误,但是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Log是什么?

1 error detected, failed。。。不过好像系统自己upgrade后,出现了一个图标,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error detected, failed。。。不过好像系统自己upgrade后,出现了一个图标,可以使用了

能用就行了。
不过错误分为检查编译器与库文件版本之间的依赖和编译时的错误。
你这个是最后的错误信息,之前还有很多呢。
好多年不搞了,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