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款USB3.0 hub,3.0通信直连上一级,2.0才是hub。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4-03-31):
(图片)

网友A:
USB3.0兼容2.0
实际就是2. 0+3.0的两路
可以拆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兼容2.0
实际就是2. 0+3.0的两路
可以拆分使用

标准是3.0hub不是这样的。是挂在自身的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是3.0hub不是这样的。是挂在自身的下面。

USB3.0只需要插头靠里面的两组数据线,外面的那组数据线是兼容2.0用的,是独立的

网友:
usb3握手就靠五个额外触点,完成协议握手后也不用2.0触点.
如果usb3握手失败设备才会尝试2.0才用到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