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峰值的故事

楼主(2024-03-31):
       看了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见部分坛友不理解峰峰值,让我想起了20年前与一同事争论峰峰值的故事,论坛没有聊天板块了关于测量的故事就放在此吧。

      当时我们几个同事在办公室吃饭(我们工程部习惯打饭回办公室吃),一同事说他刚才去维修被火线电了一下,不知哪个卵仔把开关接到零线上了。一同事说触电的感觉爽不?他说怎么不爽600多伏;我们都迷惑的看他怎么来的600多伏?他补说了一句”峰峰值,被600伏电到了“。我的拗劲上来了对嗯到“峰峰值只是计算值这个电压不存在,你也就不可能被600伏电到”。他说错不了,600V,示波器可以测量的到。我又说那是示波器计算后显示的不是这个电压真的存在,他还不懂。
我再说个假说,太阳是个强磁铁,太阳光是磁力线,我们顺地球经线绕一组巨大线圈,线圈随着地球自转切割磁力线发出有效值220V单相交流电,这个交流电周期是24小时,正午时是正310伏,正子时是负310伏,其他时间都小于310伏,我给你每次测量一个小时,你怎么测量到620V峰峰值?因为交流电两个峰值是永远不会同一时刻出现,就不可能瞬时测量得到峰峰值,峰峰值只是计算值(两峰值之差),峰峰值没有瞬时值也就没有真实的瞬时存在。同事又拗着说这么说有效值220V也不存在也是计算值,我是真的扳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肯定算一个。
话说这个题目,按照惯性思维,都会认为两根线指市电的火线和零线。结果就是最高电 ...

俺肯定不算,俺是大佬的话,那论坛里岂不是人均大佬了!

市电两根线必须是火线和零线,说出天来也是火线和零线,这可不是啥惯性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都事先承认是在耍流氓了,你就饶了我吧,哈哈哈

就像俺说的,其实大家没啥实质的分分歧,后面这些帖子基本上属于扯扯淡斗斗嘴了。

俺也说个跑题扯淡的,前面俺说峰峰值是统计意义的,就再说一个统计意义的,人均收入,对穷人来说就没意义。

常见的说法是我和马云、马化腾、马斯克人均 billionaire

网友:
看了一楼、三楼的帖子内容,我觉得这里的峰峰值,涉及到关于AC电压的基本概念问题。

以纯正弦波的220V交流市电为例:

1、单独看峰峰值,是指正弦波的正向峰值与负向峰值之间的差额。

2、如果触电时,人体两端只有这个纯正弦波(纯AC电压)的市电施加,那么,人体承受的最高电压就是峰值Vp(约300V),而不是峰峰值Vpp。峰峰值的物理意义在这里不会出现。

3、假如触电时,人体两端被施加的是AC+DC的电压,即施加的是220V的AC电压、并叠加有幅值为市电峰值Vp(约300V)的DC电压。那么,人体承受的最高电压就会变为市电的峰峰值Vpp(600V),而不是峰值Vp(300V)。峰峰值在这时,就会显现出他的物理意义。

4、以上的关键是,考虑人体承受的电压大小,要有一个参考电压点,这个参考点为0V。

(1)上面第二项纯AC电压的情形时,以0V为参考点,两个方向的最大电压都是峰值Vp,所以,人体承受的最高电压是300V。

(2)上面第三项AC+DC电压的情形时,仍是以0V为参考点。但是,因为有300V的DC电压叠加,所以,人体承受的最高电压是600V(市电峰峰值),而不是原来的300V峰值。

网友:
好像是这么说的。那就是说触电的最高电压只能是峰值!

网友:
发一段我问AI的结果共赏。虽然我在这里贴这个对话,但是并不说明我认同这个回答。我内心里仍然认为楼主和我的理解是一致的。峰峰值不是物理上可以直接测量的量。
Q:交流电的峰峰值在物理上并不存在,只有瞬时值和峰值才真实存在,是吗?
A:交流电的峰峰值在物理上其实是存在的。峰峰值(peak-to-peak,pk-pk)描述的是波形图中最大的正值和最大的负值之间的差,这个差值确实是一个可以测量和计算的物理量。

瞬时值则是指交流电信号在某一时刻的电压或电流值,它随时间而变化,但每个具体的瞬时值都是真实存在的。

峰值是以0刻度为基准的最大值,有正有负,它表示的是交流电波形中正半周期或负半周期的最大电压或电流值,也是真实存在的物理量。

因此,说交流电的峰峰值在物理上并不存在是不准确的。峰峰值、瞬时值和峰值都是描述交流电特性的重要物理量,它们在电路分析、电力传输和电子设备设计中都有重要的应用。

Q:但是峰峰值只能通过减法运算来计算出来,并不能直接测量出来。这能算是物理上存在吗?
A:你说得对,峰峰值的确是通过减法运算计算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但从物理角度来看,峰峰值是描述交流电波形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对应着波形图中最大的正值和最大的负值之间的差值。

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用一个单独的仪器去“测量”这个差值,但我们可以分别测量出正峰值和负峰值,然后通过计算得到峰峰值。这种计算是基于实际可测量的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峰峰值在物理上是存在的,即使它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测量的量。

因此,尽管峰峰值不能直接测量,它仍然是描述交流电波形的一个重要参数,有其物理意义。

网友:
同事又拗着说这么说有效值220V也不存在也是计算值,我是真的扳不来了

这是死咬着峰峰值不放,九牛不回的节奏。

网友B:
开启调戏模式:
Q:我刚才说错了。峰峰值只能通过加法运算来计算出来
A:您提到的峰峰值计算方式确实是通过加法运算来完成的,但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取正峰值和负峰值的绝对值,然后将它们相加来得到峰峰值的。

峰峰值(Peak-to-Peak Value)是交流电波形中最大正值与最大负值之间的差值,通常表示为电压或电流的幅度范围。在数学上,峰峰值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计算:

峰峰值 = |正峰值| + |-负峰值|

由于负峰值是负数,所以我们需要取其绝对值(|-负峰值|)来确保结果是正值。然后,将正峰值的绝对值与负峰值的绝对值相加,得到的就是峰峰值。

因此,虽然峰峰值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但它是基于可测量的正峰值和负峰值计算得出的,并且在物理上是存在的。峰峰值是描述交流电信号幅度变化范围的一个重要参数,对于电路分析、信号处理和电子设备设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受诱导。继续:

Q:不好意思,我又错了。应该是通过乘法计算出来的。
A:关于峰峰值的计算,实际上并不是通过乘法来得到的。峰峰值描述的是交流电波形中最大正值与最大负值之间的差值,它通常是通过取正峰值和负峰值的绝对值,然后将它们相加来计算的。

数学上,峰峰值的计算公式是:

峰峰值 = |正峰值| + |-负峰值|

这里使用了加法运算,而不是乘法。正峰值和负峰值本身是通过测量得到的,它们分别代表了交流电波形中的最大正值和最大负值。

因此,峰峰值并不是通过乘法计算出来的。如果您有其他关于交流电波形参数的问题,我会很乐意帮助您解答。

表现不错。全文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启调戏模式:
Q:我刚才说错了。峰峰值只能通过加法运算来计算出来
A:您提到的峰峰值计算方式确实是通 ...

再问问AI看交流电分别半波、全波整流后峰峰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问AI看交流电分别半波、全波整流后峰峰值是多少

回答里边有几处错误。但是答案确是对的:
Q:正弦交流电半波整流后的峰峰值是原来的多少?
A:正弦交流电经过半波整流后,其波形将只包含正半周期的部分,而负半周期的部分将被截断。因此,整流后的信号将不再具有负峰值,而正峰值保持不变。

峰峰值定义为波形中最大正值与最大负值之间的差值。对于原始的正弦交流电,峰峰值等于正峰值与负峰值的绝对值之和。然而,在半波整流后,负峰值不存在了,因此整流后的峰峰值实际上就是正峰值的两倍。

数学上,如果原始正弦交流电的峰峰值为 Vpp,正峰值为 Vp,那么:

Vpp = |Vp| + |-Vp| = 2 * |Vp|

经过半波整流后,负半周期被截断,所以整流后的峰峰值变为:

整流后峰峰值 = 2 * Vp

这意味着整流后的峰峰值与原始正弦交流电的正峰值相等,是原始峰峰值的一半。

因此,正弦交流电半波整流后的峰峰值是原来的一半。

网友:
关于全波整流,就彻底胡说八道了:
Q:那么正弦交流电全波整流后的峰峰值是原来的多少?
A:正弦交流电全波整流后,其波形将同时包含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的部分,但都会变为正的部分,即正半周期保持不变,而负半周期会经过反相后变为正的部分。
因此,整流后的信号将不再具有负值,而所有的负峰值都会变为相应的正峰值。
峰峰值定义为波形中最大正值与最大负值之间的差值。对于原始的正弦交流电,峰峰值等于正峰值与负峰值的绝对值之和。
全波整流后,由于负峰值变为正峰值,整流后的信号的最大正值将是原始信号正峰值与负峰值之和。
因此,如果原始正弦交流电的峰峰值为 Vpp,正峰值为 Vp,负峰值也为 -Vp(因为正弦波是对称的),那么:
Vpp = Vp - (-Vp) = 2 * Vp
经过全波整流后,由于负峰值变为正峰值,整流后的最大正值为 2 * Vp。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全波整流后的信号不再有负值,因此其峰峰值实际上就是其最大正值,即 2 * Vp。
这意味着全波整流后的峰峰值与原始正弦交流电的峰峰值相等。
所以,正弦交流电全波整流后的峰峰值是原来的1倍。

网友:
我想起了指针表有的测交流就是测pp值,然后再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峰峰值不是物理上可以直接测量的量。

谁告诉你不能的?如下图,该正弦波正峰值 200V,负峰值 100V,峰峰值 300V,直接测量,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不能的?如下图,该正弦波正峰值 200V,负峰值 100V,峰峰值 300V,直接测量,有什么问题?

耍流氓一下,你这叫间接测量,先测一个,保持,然后用硬件做减法。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耍流氓一下,你这叫间接测量,先测一个,保持,然后用硬件做减法。哈哈哈

如此说来指针表测交流电也是间接测量,我把二极管和电容去掉指针表头还能动么 既然如此那么结论就是,所有交流信号的表征参数都无法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此说来指针表测交流电也是间接测量,我把二极管和电容去掉指针表头还能动么  既然如此那么结论就是, ...

您这结论也不是绝对的,像我举的例子那样直流表测量记录24小时(一个周期)该交流电参数就都有了,有效值、峰峰值也能计算出来了

网友D:
市电的峰峰值电压是6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电的峰峰值电压是620V。

这个是懂点交流电都知道的参数,但这个电压是依据定义计算出来的并不是某一时刻真的存在。测量仪表也是依据定义计算显示数值。真的不计算直接测量就得像11楼瓦叔老师那么用电容贮存相加测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懂点交流电都知道的参数,但这个电压是依据定义计算出来的并不是某一时刻真的存在。测量仪表也是依 ...

“这个电压是依据定义计算出来的,并不是某一时刻真的存在”

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就像我前面说的,关键是以什么作为参考点。

通常情况下,是以0V为参考点。这时候,你这说法成立。但如果以峰值电压+Vp(或-Vp)为参考点,则不成立:在-Vp电压(或+Vp)出现那一个时刻,就真的存在着这个峰峰值电压。

washu那个测量,实际上是制造出以Vp为测量参考点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结论也不是绝对的,像我举的例子那样直流表测量记录24小时(一个周期)该交流电参数就都有了,有效值 ...

也没有,有效值需要用记录的直流点用积分才能算出来的 既然是算出来的也不是“直接”

所以“直接”这个说法本来就有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是依据定义计算出来的,并不是某一时刻真的存在”

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就像我前面说的,关键 ...

你这说法恐怕也得商榷一下。既然说“参考点”,那么就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地点的,以此地的电势为参考。对于BTL,以P为参考点看N,就如同让一个人站在P上看N的电势,比起站在地上看,幅度翻倍。但是对于一火一地,到底站在哪呢?站在地上看火,好办,就是310峰值,-310V负峰值。但是总不能站在火上看火吧,看半个周期前的火?相对现在的火,有620V的电压?不对,这里涉及现在和历史的比对。半个周期前和现在是不同时刻。电场里选定了参考系后,看电势,都是对“同一时刻的电场”做路径积分得到电势。而这个路径,只是空间路径,可不包括时间哦。
所以,对于单端系统,峰峰值是人脑构造出来的,不是物理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是依据定义计算出来的,并不是某一时刻真的存在”

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就像我前面说的,关键 ...

不是参考点的问题,就用我主题的例子,用直流表就可以测量该交流电的任意时刻瞬时时(在表能正确测量反应时间内),正午测量得最大值+310V,子夜测量得最大-310V。任何时刻(小于24小时)都不可能测量得到峰峰值,只有测量一个完整周期后才能用两峰值计算出峰峰值来。

峰峰值的定义是两峰值之差   310-(-310)=620  一个峰值在白天一个峰值在夜晚,一个峰值在世时另一个峰值还没有出生怎么测量他(两峰值之差)?

你的意思是只要知道一个峰值(参考点)电压就可以推算出该正弦波交流电的峰峰值,这还不是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
刚巧前段时间作了一个高频变压器升压的电路,需要将峰峰值80V提升到200V,按照峰峰值计算变压比是1:2.5,实际上需要1:5的匝数比才能得到正确电压值。说明峰峰值不会同时起作用,即使参考点是+Vp或-Vp,起作用的只有Vp,我认为具体哪个电压起作用,主要是看电流方向,如果电流方向不变,Vp有效,电流方向变了,起作用的电压值也随着变了,所以交流电中起作用的永远只有+Vp或-Vp,不可能同时起作用。所以1楼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个同事就是轴,死要面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法恐怕也得商榷一下。既然说“参考点”,那么就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地点的,以此地的电势为参考。对 ...

你这个说法,我只同意一半。

电压本身就是电势之差,某2个点之间的电压,就是这2个点的电势之差。既然有这个“差”,那么,就必然有一个参考点/参照物——如果没有参考点/参照物做比较,那么,不会有这个“差”的出现。

我前面说的,是认为这个参照物/参考点是可以变的,而你们还固守着这个参照物/参考点不能变——这等于说,必须要以0V为参考点。

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我认为,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峰峰值这个物理意义,就不能固守着“一定要以0V为参考”。否则,就容易像那位晶体管区的发帖者那样,难于理解正负45V供电的TDA7293的BTL功放电路为什么理论上可以得到180V的峰峰值电压输出。

另外:

你既然承认某一时刻,存在在一个峰值,而且是一个你所称的“物理实体”。而这个峰值是以0V电压为参考点而得到的,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以另一个xV电压为参考点而得到的峰峰值也是“物理实体”。

如果是因为只有在某一时刻才有这个峰峰值,所以,你认为他不是“物理实体”。那么,我就会说:1、你认为有“物理实体”的峰值,也只是在某一时刻才有的,这跟峰峰值根本就没有区别。2、照你这个逻辑,峰值也不是“物理实体”。

可见,你这里的说法是自相矛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参考点的问题,就用我主题的例子,用直流表就可以测量该交流电的任意时刻瞬时时(在表能正确测量反应 ...

你跟量子网友一样,只承认某一时刻有+Vp,另一个时刻有-Vp,却不允许也是只在某一时刻有+Vp与-Vp之间的差额存在(即峰峰值的存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参考点的问题,就用我主题的例子,用直流表就可以测量该交流电的任意时刻瞬时时(在表能正确测量反应 ...

回到测量的问题。

1、你用直流表去测量,就等于默认了要以0V为参考点。

2、既然可以用0v作为测量的参考点,为什么就不能用+Vp或-Vp作为参考点呢?washu那个电路,实际上就是用Vp(正或负的Vp)作参考点的。

3、你说峰峰值是“计算”出来的,而washu的电路表明,他跟你的直流表测电压一样,也是测出来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计算”出来的。

4、如果你硬要说,washu的电路是需要对AC信号“作处理”,才能得到结果,那么,看一看你用直流表去测,何尝不是要“作处理”:等到峰值出现的那一刻去读取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跟量子网友一样,只承认某一时刻有+Vp,另一个时刻有-Vp,却不允许也是只在某一时刻有+Vp与-Vp之间的差 ...

因为时间上不允许呀,两个峰值分别在交流电周期的两端。

假如可以有,11楼电路就不可能得到300V峰峰值。在正峰值200V看峰峰值是400V;在负峰值100V看峰峰值是200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到测量的问题。

1、你用直流表去测量,就等于默认了要以0V为参考点。

交流电,两根线,以任何一根作为参考,另一根上的电压绝对值的最大值就是峰值,而不是峰峰值,很难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两根线,以任何一根作为参考,另一根上的电压绝对值的最大值就是峰值,而不是峰峰值,很难理解 ...

这个辩论感觉对我澄清概念有好处。所以大家的意见有道理的话我都会兼收并蓄。
对于我来说,我目前坚持瞬时值是直接测出来的。峰值是从一堆瞬时值里筛选出来的。峰峰值是从一堆瞬时值里筛选并减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两根线,以任何一根作为参考,另一根上的电压绝对值的最大值就是峰值,而不是峰峰值,很难理解 ...

我想了一下,其实这个问题类似之前的 直流电的频率/什么是直流电 那个帖子

峰峰值在什么时候更有意义?当然是这个时候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辩论感觉对我澄清概念有好处。所以大家的意见有道理的话我都会兼收并蓄。
对于我来说,我目前坚持瞬 ...

有道理,对非周期性信号,峰峰值更多是统计意义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一下,其实这个问题类似之前的 直流电的频率/什么是直流电 那个帖子

峰峰值在什么时候更有 ...

峰峰值对噪声更有意义,不管是基准党还是射频黑魔法师都这么说!

网友A:
从正弦波电压公式来看,U = Umsin(ωt+φ),
说明峰值最大就是Um,最大U也是Um,峰峰值2Um只能作为参考量,不能用于计算。
换句话说峰峰值都是浮云,没办法用它去量化计算,只能用Um计算。
从上式函数时间参数来看,峰峰值的确是不存在的,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得到峰峰值,不会出现在物理世界中,比较特殊的是BTL输出级,可以看作
+Umsin(ωt+φ)
-Umsin(ωt+φ)
因为电流方向一致,两个公式合并为2Umsin(ωt+φ)
它在同一时间可以输出最大电压是2Um,峰峰值就是4Um,这个4Um也只能是计算出来,不会在物理世界中出现。

模拟软件显示的内容都是实时计算的,现实世界中有那种表存在吗?

交流电参考量是ωt,不能用电位来描述,是瞬时量,不是恒定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峰峰值对噪声更有意义,不管是基准党还是射频黑魔法师都这么说!

这不一个意思么,在很大直流电平里的(交流)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拟软件显示的内容都是实时计算的,现实世界中有那种表存在吗?...

存在,LT AN124 里就有一个峰峰(皮克兔皮克)值电压表

网友G:
如果荡秋千前+25度、-25度,偏离平衡位置最大值是25度,两个极限值之间的50度的夹角也是真实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存在,LT AN124 里就有一个峰峰(皮克兔皮克)值电压表

被啪啪打脸 washu老师的反应太快了,随手就来一个猛料。
这个用开关控制被测量信号对正负15V的一个分压的充电常数,然后用反相脚的(P点)1uf电容暂存电荷,看图只能RST释放,然后达到测量峰峰值的目的。真有这种应用啊。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峰峰值对噪声更有意义,不管是基准党还是射频黑魔法师都这么说!

而且相比于RMS值,峰峰值的定义就猥琐了很多。无论对噪声还是抖动,RMS都很清晰。而峰峰值,就得加约束,如“在多少个统计值之内,在n个9的置信度下,峰峰值不超过xxV或xx秒”。以前研究serdes的误码率,厂家的这些定义折磨了我们几代人,也成为了出误码时厂家的逃脱罪责的狡辩之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啪啪打脸 washu老师的反应太快了,随手就来一个猛料。
这个用开关控制被测量信号对正负15V的一个分 ...

这个就是楼上袋鼠大湿说的运放(以及鸡肫)噪声峰峰值测试仪 这个 Vpp 电压表用于直读数值结果,另有一个 BNC 端子可接到看奶仪以图示的方式观察噪声。当然,这确实不是“普通”仪器

网友:
这个事儿讨论这么多啊。
两根导线之间的电压本身就是相对值,(“电压”本身就是相对值),和哪个参考零点无关。
交流电的“真实”电压只在瞬时存在,对于正弦交流电,随时间变化的电压的绝对值不会超过“峰值”=振幅=“峰峰值”/2。
原因么,abs(cos(ωt)) ≤1啊。
(严谨起见,上述讨论认为电场传播不需要时间,并忽略所有感、容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时间上不允许呀,两个峰值分别在交流电周期的两端。

假如可以有,11楼电路就不可能得到300V峰峰值 ...

峰值测量与峰峰值测量,本质上是一样的道理。

你测峰值时,是需要抓住一个瞬间。而测峰峰值,除了要抓住一个瞬间之外,还得要依靠峰值保持电路来获得所需的Vp参考点。这样,只是多了一道处理而已。

一个是一百步(峰峰值测量需要2个处理),另一个是五十步(峰值需要一个处理),本质上有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荡秋千前+25度、-25度,偏离平衡位置最大值是25度,两个极限值之间的50度的夹角也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说法,就通俗易懂。

网友:
处理干扰 峰峰值对非正弦波更有意义 幅值可以从示波器读出 。
用61e可以分两次测单边幅值获得,没波方便。即便有真有效值意义不大。

网友H:
楼主人家说的是市电触电,人体承受的最大电压的事情,跟什么参考点选择,保持测量,示波器图示半毛钱关系没有。答案非常简单,就是sqrt(2)×Vrms。
什么六百多伏的说法就没理解什么是交流电。本质上人家电势(差)就是含时的,只有实时电压,没有什么交流电压。两点间的电势差需要用一个含时的函数才能描述。要用一个或两个数来描述电压,都需要预知其波形(随时间变化的规矩)。所谓振幅、峰峰值、rms值都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描述数字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主人家说的是市电触电,人体承受的最大电压的事情,跟什么参考点选择,保持测量,示波器图示半毛钱关系没 ...

大部分人认知是人体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大约311V,
但是小鬼头老师有一个关于下面的观点,
3、假如触电时,人体两端被施加的是AC+DC的电压,即施加的是220V的AC电压、并叠加有幅值为市电峰值Vp(约300V)的DC电压。那么,人体承受的最高电压就会变为市电的峰峰值Vpp(600V),而不是峰值Vp(300V)。峰峰值在这时,就会显现出他的物理意义。

估计您没理解这个600来的含义,对于不确定的事情,不要太武断的否定,可能真有这种情况呢?
我也不理解这个DC是如何存在的,存在于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整流滤波是310VDC,再叠加AC220V,会不会出现620V的电压情况呢.如果现实中存在这种情况,安全用电中就需要注意峰峰值的影响,

然后的讨论,围绕的焦点是现实中会不会存在峰峰值,以及峰峰值的意义何在.这个话题很广泛,通俗的讲,存在就有意义.

网友:
人不可能被峰峰值电到不代表峰峰值不是物理存在,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不能得出变化的河流不是物理存在的结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耍流氓一下,你这叫间接测量,先测一个,保持,然后用硬件做减法。哈哈哈

你搞混了“间接测量”的概念,间接测量指测量一个物理量,然后计算得到另一个物理量,比如用恒流源通过一个电阻,再测量这个电阻上的电压,然后计算出电阻,此时电压表输出的值是电压,因此对于计算得到的电阻值就是间接测量

但是间接测量只是个相对的概念,比如把恒流源做到电表里面,电表不再显示电压值而是改成显示电阻值,看上去就变成直接测量了,但整个测量的原理没有任何变化

严格来讲,任何仪器都是间接测量的,只要是测量,必然是间接的,你用电压表测量电压,难道是直接测量的电压吗?电压要怎么直接测量?数字表用的是ADC,ADC是通过比较输入电压和基准电压的逻辑关系来测量,从这个角度讲,它测量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指针表,通过电磁感应来测量电压,它测量的是电磁场强,都不是直接测量电压,只是表现出来是“直接得到电压”而已

所以无所谓直接与间接,测量就是测量

网友:
其实我想大家都同意人抓住市电两根线,施加在人体上的最大电压就是峰值,而不是峰峰值。

就好像一年里有冬夏温差,一天里也有昼夜温差,这个温差当然是客观存在,当然可以测量,但是人却不能在某一时刻感受到这个冰火两重天的温差,温度计也无法在某一时刻测量这个温差。

网友J: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220V市电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它的峰值是+/-314V,峰峰值是628V。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搞混了“间接测量”的概念,间接测量指测量一个物理量,然后计算得到另一个物理量,比如用恒流源通过 ...

老大,我都事先承认是在耍流氓了,你就饶了我吧,哈哈哈

网友:
至于万用表的测量方法,往往都是检测交流电压的峰值(这个比较简单)然后对所得的脉动直流平滑后按比例衰减得到的。如果被测电压是正弦交流那么它的峰值与有效值之间存在较为简单的比例关系,通过调整衰减比例即可校准。但如果被测电压不是正弦波,比如方波、三角波等等,那么简单的比例关系并不成立,仍要采用这种方法,那么测量误差在所难免。至于“真有效值”真有效值(true-RMS)万用表则是采用模拟/数值计算的方法取得较为准确的有效值测量结果。有关计算可以用微控制器或者专用的模拟计算芯片完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人认知是人体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大约311V,
但是小鬼头老师有一个关于下面的观点,

如果叠加DC电压,那就不是市电。
如果市电里面窜入高达300V的DC电压,那是大灾难,不会等到电工去测量。
市电相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最大就是有效值的根号二倍,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220V市电的相零电压最高就是约31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都事先承认是在耍流氓了,你就饶了我吧,哈哈哈

哈哈哈,也是,论坛就是用来刷流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如果叠加DC电压,那就不是市电。
如果市电里面窜入高达300V的DC电压,那是大灾难,不会等到电工去测量。 ...

平常理解可以认为两根线是火线和零线,平时检修市电设备,很容易出现无法分辨LN的情况.现实是所有接入市电的设备都属于市电网络的一部分.例如变频器,经过AC-DC-AC的过程,输出依然标记为LN或UVW,但是与输入市电已经完全不同了,它里面就存在很高的DC电压,且输入输出的交流电压相位完全不同步,存在怎么的变化规律,只有测过才知.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所以小鬼头老师提出这个观点,下面没有一个大佬明确的反对啊.你的观点是片面的,只局限于市电输入的两根线.而大佬考虑的是整个用电网,这是知识面的差距.

网友:
峰峰值描述的是统计数据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值,用于统计分析一段数据,描述数据的最大变化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220V市电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它的峰值是+/-314V,峰峰值是628V。

220V市电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它的峰值是+/-314V

它的峰值不是311.124V?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平常理解可以认为两根线是火线和零线,平时检修市电设备,很容易出现无法分辨LN的情况.现实是所有接入市电 ...

话不能这么说啊,啥叫“没有一个大佬明确反对”,其实俺是想知道谁是大佬,有没有人敢站出来喊一嗓子承认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话不能这么说啊,啥叫“没有一个大佬明确反对”,其实俺是想知道谁是大佬,有没有人敢站出来喊一嗓子承认 ...

您肯定算一个。
话说这个题目,按照惯性思维,都会认为两根线指市电的火线和零线。结果就是最高电压311。这个结论是大家都认可的。怎么小鬼头老师普及了一个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就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呢?那两根线也没说就只能是火线和零线。其他情况也是存在的。再说现实中触电主要发生于单线触电,是高压对大地的放电,这个高压主要来自市电,却不是简单的311v.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您肯定算一个。
话说这个题目,按照惯性思维,都会认为两根线指市电的火线和零线。结果就是最高电 ...

这种“意外情况”纯属强词夺理。

网友:
这种意外情况,纯属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意外情况”纯属强词夺理。

肯定是强词夺理。和我的耍流氓没啥本质不同,甚至耍流氓的成分更大。
按这个强词夺理的逻辑,我要是做个多节二极管倍压整流,把220C市电提高到10000V,然后手捏两端,或万用表测两端,能得到10000V。哈哈哈。但是我能否把这个10000V说成是原来的220V的什么参数呢?

网友:
确实有些强词夺理的嫌疑越描越黑,转阵营。其实我是反对的。
市电只能是AC220,由此转换的其他交直流都不能视为市电。虽然大部分触电都归属于其他类。分析其他形式偏离题主的描述,一概都是强词夺理。

网友:
别停,你们继续辩,挺好看的。我不参与,呵呵。

因为我最主要的观点,已在第一个回帖说了——要把峰值与峰峰值区分开来,关键是参考点。

如果不抓住这个参考点,即使像前面帖子那样说破天(比如,说峰峰值不是“物理实体”。又比如峰峰值不能测量出来、只能计算出来,再比如瞬时之间只能测到峰值、而测不到峰峰值,等等),站在楼主同事一方的立场,总是能找到反驳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K:
220V市电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它的峰值是+/-314V

它的峰值不是311.124V?

老兄正确,是3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