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达JD-1701功放3886继电器有点问题,烦请指点。

楼主(2024-03-31):
在朋友那拿到一台朱丽达的AD1701功放,前胆(6N4)后石(3886)功放,有一声道继电器刚开机马上吸合(喇叭有碰的小声),但一下又断开了,一般要关机再开机才能吸合上,一旦合上就正常放音。另一声道正常放音,不知是什么问题?有这机器的电路图吗?这种情况是哪里出现了故障?谢谢有经验的朋友指点。

网友:
既然反复开关可以工作,你先看看继电器的焊脚有没有发生虚焊(线圈接脚重点),补焊再看看。

网友:
继电器延时电路有问题了,换电容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朋友,马上去看看。

楼主:
各位前辈:周末晚上好。这台机器因这估时间忙,现已换了继电器控制电路部分了三个电容,好象比原先更正常了,但是开机这个声道的继电器还是会先通后再断开,过一会儿后就再通了,那就正常听音了。继电器刚接通时喇叭有啪啪的交流声,过一会儿后才完全正常。估计还有地方有问题。不知是何问题?感觉是热机后就完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