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了ZOYI/ZT-703S

楼主(2024-03-31):
相比702s有提升

网友A:
外观看比VC86小巧,期待分享使用感受、测量效果。内部芯片发热大不大

我的USB虚拟示波器内部芯片有一定的发热量,在测量复杂大信号时,像测量电火花放电加工的波形时,会死机,电火花放电加工的电压也就60V~9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看比VC86小巧,期待分享使用感受、测量效果。内部芯片发热大不大

我的USB虚拟示波器内部芯片有一定 ...

使用中发现这个表的电流档内阻特别小,用电桥测量一下:mA档1.4Ω,10A档0.13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手动Range了。

是的,看了一下702s确实没有“手动设置测量范围”。不知道版本升级后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看了一下702s确实没有“手动设置测量范围”。不知道版本升级后有没有。

手动设置测量范围 这个什么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设置测量范围 这个什么含义?

手动设置测量范围 ------ 比如被测有12V,手动设置测量范围 为10 - 15 V,这样测出来的结果更精确。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设置测量范围 这个什么含义?

我的理解是“测量光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测量光标”

702S 确实没有测量光标

网友D:
相比702s有提升
702s与703s的价格区别就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比702s有提升
702s与703s的价格区别就很大呀!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702s我买的是BSIDE不是ZOYI的,花了288元。703s花了458元。

网友E:
淘一个二手名牌模拟示波器是不是比这个要强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一个二手名牌模拟示波器是不是比这个要强不少?

各有所长,这个更加接近“万用表”的概念。

网友:
一般用途的话,这个50m示波器够用

网友:
ZT-703S最大输入电压只有300V。其他的示波器最大输入都是400V,ZT703S的数值显示只有:峰峰值、最大值、最小值、均方根、频率、占空比、周期,只能显示其中四个,没有上升下降时间,只有占空比,没有正脉宽、负脉宽,基线也不能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