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采用数字功放的蓝牙音箱电路里面有没有经过DA转换?

楼主(2024-03-31):
不懂就问。采用数字功放的蓝牙音箱电路里面有没有经过DA转换?

网友:
有很多D类功放的音频输入口是串行数字音频接口。这种功放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个DAC芯片。

网友:
有的,大多数数字功放内部都有DAC,即使提供I2S接口,内部也会先转为模拟信号再去进行调制

网友:
  遇到一台32寸LG电视机没有声音,帮用户挂一对有源小音箱上去,用户总觉得别扭,于是检修电路。发现主芯片到音频放大只有DATA ,CLK连接,更换数字音频功放块仍不能解决问题,只好换主板。

楼主:
自己搜索到的答案:

在数字功率领域,现在有针对HIFI发烧友而出现了一种新的名词“纯数字功放”, 它直接传输数字信号,然后PCM数字信号升频并重整时钟后再经过PCM→PWM转换,直接PWM对数字信号进行放大,PWM功率输出再经过LC组成的LPF电路构成1BIT DAC后直接推动喇叭,带来的好处时数字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会带来相位廷迟、相位失真、交越失真等,听感的好处就是声音会更通透、定位更准、声音更接近真实。

网友:
严格意义上的“数字功放”,应该是数字电路读取音频文件,把音频文件对音频的瞬时值换算成与之对应的PWM波,然后再用“功放”直接放大PWM方波电流输出——那么问题来了,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蓝牙音箱,是否有这种使用数字功放的?我们最常用的“数字功放”并不是真正的数字功放,它甚至跟数字电路完全不沾边,仅仅是模拟开关式功放而已,它的原理仅仅是把输入到功放的模拟音频波形与超音频三角波进行比较产生PWM波,最后用功放管放大PWM波电流推动喇叭。

网友:
数字功放后面的那个电感就可以认为是DA转换吧
不过好像有些D类功放输出端可以不加滤波器。

网友:
蓝牙音箱的基本上蓝牙出来的是模拟音频信号,再进入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