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变频的问题

楼主(2024-03-31):
一个疑惑很久的问题。直流变频后的电属于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先看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定义。直流电是指方向始终固定不变的电压或电流。交流电是指方向和大小都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或电流。
按照这个定义,那么直流变频后的电是不是属于交流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以前看过一种说法,俺觉得比较合适,老丝儿瞅瞅咋样?
说直流变频和交流变频,实际上是永磁同步电机跟 ...

我觉得楼主纠结的其实不是这个,而是你这个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

严格讲其实电机不可能是直流的,直流没一直转动下去,所有电机从线圈电流角度看都是交流的。只不过小玩具车里的那个直流电机,它是用一个电机内的机械换向器和碳刷实现了这个直流变交流过程;而 BLDC 是把这个机械换向器和碳刷取到电机外部,并用电路实现(当然,为了取消碳刷所以 BLDC 是磁铁转动而不是线圈转动)换向,但不管何种电机,它线圈里的电流都是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

BLDC 换向 6 步,楼主纠结的应该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各位坛友的解答,我大致理解了。所谓的直流变频实质上应该是将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然后驱动电机。本质 ...

要做到变频也只能先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再逆变,什么方波逆变器正弦波逆变器,本质就是变频技术。我没见过直接将交流电直接变频的技术,尤其是将家用单相空调所用的单相交流电变成频率可变的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有知道的请科普一下

在一台空调上使用变频技术,且是将直流电将其逆变,这是之前的空调所没有的,坛友们都知道将单相交流电变为直流电不是什么新技术,但作为商家宣传的受众来说,听起来就多加了一分神秘感,更高深莫测了,啊!新技术来了,我为何还不赶快掏腰包?

不同于单相交流电动机,三相交流电动机有其效率优势,但得使用交流电,随着电机功率越大电能转化效率会越高。通过控制V/F曲线,能很好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各大电器公司都有属于自己的很成熟的控制技术和数值算法,三相交流电动机变频技术在当今已经很成熟了

单相交流电动机效率很低,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罩极式电机。随着电机技术发展,各种新式三相交流电动机被研制出来,如稀土永磁电机,还使用了高导磁率的磁导体,功率体积比提高,进一步减少了铜损和铁损,效率会更高

商家是会为了商业利益宣传他们的技术成就的,在其产品上往往会夸大其词,甚至混淆概念,也不忘将其技术标注于产品上和做为宣传之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定频空调不说了,说一下变频空调,变频空调有两种,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这里指的都是空调压缩机的工作 ...

非常难得,你的帖子从头到尾,就没有一句话是对的。

不管是直流变频还是交流变频,都是交流-直流-交流变频。

交流变频容易理解,驱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改变频率,交流电机的转速随之改变。

但是BLDC也是变频交流来驱动的,也随频率变化而改变转速,为毛叫直流变频?因为BLDC的工作原理与直流电机一样,直流电机的定子是永磁体,转子的磁场方向用机械换向器(电刷+换向器)来改变。BLDC去掉了电刷这个直流电机最让人头疼的易损件,转子采用永磁体,定子是线圈,用电子换向器来改变磁场方向,而电子换向器就是变频器,定子线圈上面的电压是方向不确定的电流,可以认为是跟转速一致的交流信号,虽然交流驱动,依然算作是直流电机。

网友E:
论坛争论很久了。

什么高频直流电,脉动直流电,频率的定义啥的。

说的啥其实大家都知道。但就是不明白纠结这些的意义何在。

语言也好词汇也好是为了更好的描述一个事物。既然说的啥大家都明白了,纠结那个名词干嘛呢?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搞不明白的。

还是放弃这个比较好,太伤脑子。

网友F:
直流(频率为0)变频(频率不为0)了就应当是交流电。只是变频后波形就各种各样,正弦、三角、方波,杂波(噪声音频等)。就是输出直流脉冲波也是带有交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争论很久了。

什么高频直流电,脉动直流电,频率的定义啥的。

没有翻论坛以前的帖子,所以不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很久。起因是买一个空调,商家介绍说交流变频、直流变频什么优缺点。然后我按直流电的定义套这个直流变频,把我自己做整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流(频率为0)变频(频率不为0)了就应当是交流电。只是变频后波形就各种各样,正弦、三角、方波,杂波( ...

那什么直流变频驱动的那些空调压缩机啥的,最后驱动的算是交流电咯……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什么直流变频驱动的那些空调压缩机啥的,最后驱动的算是交流电咯……

你4楼说的交流变频、直流变频不会是指压缩机是使用无刷直流电机吧?虽然控制器后输到无刷直流电机也是交流电但那与所谓普通变频空调是有所不同的。

网友G:
直流电,电压是不过零的,最多是脉动,交流电是电压过零的。当有需要的时候,将“电”这“东西”通过技术将其使用,共给用电器具,以达成需要,如令交流感应电动机出轴转速得以改变,这就是变频技术。如你有一架无人机,上面使用了四个无刷电机,那么,这架无人机是将电池的直流电变作交流电以驱动,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所说的直流变频?如果工厂里面的机器如一台风机,需要改变转速,使用了一个异步电机变频器,那么应该就是交流变频了,因为这过程是将电网的交流电通过变频器改变了电的频率。唉,真累!

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变频空调,商家说变频空调有的是交流变频有的是直流变频,不过,你要是问他,何谓交流变频何谓直流变频,百分之九十都不会给你完美的答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翻论坛以前的帖子,所以不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很久。起因是买一个空调,商家介绍说交流变频、直流变 ...

记住买定频的,不要买变频的为好,一旦进入维修会好很麻烦。

网友:
变频器输出的电是交流还是直流
02月02日
变频器输出的电为交流电,但有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输出直流电。
一、变频器输出电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变频器输出的电为交流电。变频器的作用是将电源输入的交流电转换为可调变频、可调电压的交流电。
在变频器内部,交流电(AC)先被整流(变成直流DC)再被逆变器转换(变成交流AC)输出。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电压可调,在各种工况下均可满足电动机的需求。
二、变频器输出直流电的情况
但是,有些特殊情况下,变频器也可能输出直流电。如:
1、某些变频器有直流侧输出功能,可供电直流软启动器、电磁铁等
2、电机回馈单位:在电机回馈装置中,变频器产生一定的直流电压,在逆变器输出电压的同时还将电压输出到电机上,以达到有源回馈的效果,提高了伺服系统速度和控制精度。
总而言之,虽然变频器的输出是交流电,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输出直流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翻论坛以前的帖子,所以不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很久。起因是买一个空调,商家介绍说交流变频、直流变 ...

说是”大小/方向变化“是有”参考(坐标)点“的,譬如正弦交流电,以对称轴为参考,就有正向(半周)/负向(负半周)和大小变化,那么一负最大值为参考那么只有大小变化/没有方向变化了~~~~~
至于交流变频/直流便变频,其实变频只发生在直流变交流,而直流多是工频交流整流成而成的(用太阳能发电/电池等的直流变交流很少),对于空调来说可能并不是说的这一点,而可能是说的压缩机是感应电机(普通鼠笼式)抑或是永磁转子无刷电机,把前者叫做”交流变频“后者说成”直流变频“。
商业上的噱头通常是这样,譬如把电池的铁皮桶跟桶底之间的塑料密封绝缘圈,愣是大声喊做”聚能环!!!!“,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其实根本就不如黑色沥青密封的靠谱~沥青封口的电池只在铁(锌)桶穿孔时才漏液,而聚能环却把没穿孔的聚了很多尿出来。

网友J:
我的理解:
传统的压缩机是交流电机驱动的,转速由电源频率决定,不能调,定频。
后来的变频压缩机是三相交流电机驱动,由变频器输出三相频率可调的交流电供电,转速可调,变频(交流变频)。
如果压缩机由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转速也可以调,可能就叫直流变频 了吧。

网友K:
直流电就是频率为零的交流电,既然频率为零怎么调频?频率能调就是交流电了。

网友D:
如果你说的是空调,那么我给个比较正确的解释:
直流变频空调指的是它的压缩机采用直流,而外风机和内风机仍然采用交流。严格意义上来说,直流是没有频率的,也谈不上变频,但采用控制直流电压从而控制转速的压缩机,行业习惯把它叫做“直流变频压缩机”,采用这种压缩机的空调称为“直流变频空调”。
总之,直流是没有频率和变频这个概念的,这点毫无疑问,所谓的直流变频只是行业内的习惯叫法而已。

网友:
直流变频会不会是指电机是BLDC?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直流电就是频率为零的交流电,既然频率为零怎么调频?频率能调就是交流电了。

不是,我记得我用水管里的水做过比喻,我们打开水龙头,水管里的水因为重力流出来,但我们可以通过拧龙头角度控制水流速的大小。

如果我们周期来回拧龙头,会得到一个周期变化大小的水流。

但,这个水流只能从龙头流到你地漏里,而不可能从地漏流到龙头,这是这个星球的物理定律决定的。

所以,我把这个水流叫做直流水

所以哪来“直流就是频率为零的交流”?你都不能流回去,交流个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说的是空调,那么我给个比较正确的解释:
直流变频空调指的是它的压缩机采用直流,而外风机和内风机 ...

“直流变频空调”我不熟悉不讨论。说说直流无刷电机,以电动车做例子。现在很多电动车动力部分是正弦波无刷无霍尔控制器驱动无刷电机,送给电机是三相电,是可以直接用变压器变压带负载的,是交流电。控制器调速不是调直流电压,而是调整进电机三相电压来调速。既然“直流变频空调”使用永磁体无刷电机,我想也该是配合正弦波无刷控制器工作,电机上是交流电,讲是“直流变频空调”也讲得通。需要说明的是正弦波无刷电机控制器不配合无刷电机运转是不会工作输出不了交流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直流变频空调”我不熟悉不讨论。说说直流无刷电机,以电动车做例子。现在很多电动车动力部分是正弦波无 ...

定频空调不说了,说一下变频空调,变频空调有两种,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这里指的都是空调压缩机的工作方式。

交流变频: 电源是三项模拟交流电。

直流变频:电源是极性不停翻转的直流电。

无论是交流变频还是直流变频,其压缩机供电都是U\V\W三相插头。

也可以这么说,交流三相电直接经过变频器控制空调压缩机就是交流变频空调,而先将220V交流电转为直流,然后再经变频模块控制压缩机的就是直流变频空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定频空调不说了,说一下变频空调,变频空调有两种,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这里指的都是空调压缩机的工作方 ...

“直流变频:电源是极性不停翻转的直流电”这个是落伍了的方波控制器,带动电机声音大。现在流行的是“正弦波控制器”。

话说,极性不停翻转了还是直流电吗?这是基本概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流变频:电源是极性不停翻转的直流电”这个是落伍了的方波控制器,带动电机声音大。现在流行的是“正 ...

这就是个行业内的叫法而已,以区分普通三项电电机,也就是新创造一个噱头从而赚更多的钱的目的,你这么较真作甚?再说别管落伍不落伍,开始出现这个叫法的那个时候,它就是这么个工作方式,现在还有很多也是这么个工作方式。

最后再说一遍:   变频空调= 交流--变频器--三项电机     直流变频空调=交流--直流--变频器--三项电机  ,中间多了个交流变直流,变频器也不一样,其他没啥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记住买定频的,不要买变频的为好,一旦进入维修会好很麻烦。

不是说变频空调可以根据温度调整合适的输出功率,然后达到节电的目的吗?如果定频空调控制精度没那么高,相对耗电些?这是商家的说法,不懂靠谱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4楼说的交流变频、直流变频不会是指压缩机是使用无刷直流电机吧?虽然控制器后输到无刷直流电机也是交 ...

无刷直流电机的直流电也是交流电,为什么要说直流变频,而不说就是交流变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流电,电压是不过零的,最多是脉动,交流电是电压过零的。当有需要的时候,将“电”这“东西”通过技术将 ...

就是买空调的时候,商家在极力跟我推荐直流变频,所以我到现在一直懵圈。直流变频后也算交流啊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是”大小/方向变化“是有”参考(坐标)点“的,譬如正弦交流电,以对称轴为参考,就有正向(半周)/负 ...

可不可以这样,空调上的直流变频和交流变频最大的区别就是电机的区别。
还有学到了,什么叫“聚能环”。语言的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理解:
传统的压缩机是交流电机驱动的,转速由电源频率决定,不能调,定频。
后来的变频压缩机是三相 ...

直流无刷电机是不是用直流电通过变频率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说的是空调,那么我给个比较正确的解释:
直流变频空调指的是它的压缩机采用直流,而外风机和内风机 ...

“采用控制直流电压从而控制转速的压缩机”,这么看来也只是改变直流电压的大小,没改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记得我用水管里的水做过比喻,我们打开水龙头,水管里的水因为重力流出来,但我们可以通过拧龙头 ...

大湿,那这个直流变频咋理解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流变频:电源是极性不停翻转的直流电”这个是落伍了的方波控制器,带动电机声音大。现在流行的是“正 ...

那这个正弦波我认为也是交流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变频空调= 交流--变频器--三项电机     直流变频空调=交流--直流--变频器--三项电机  ,中间多了个交流变直流,变频器也不一样,其他没啥好说的。

哦原来市电进变频器后不需要变成直流电就能变成其它频率交流电嗷 辣么请问变频器原理是啥捏,为什么可以变频

网友:
交流变频驱动交流电机,转子是鼠笼式的,定子绕组通上三相交流电源时,电动机内就产生了一个旋转磁场,鼠笼绕组切割磁力线而产生感应电流,从而使电动机旋转起来。
  直流变频驱动直流无刷电机,转子是永磁的,无刷电机的 3 条引线上流过的是电流方向 变化的交流,通过控制器改变各相线圈的电流方向、 大小,使转子转动。

网友:
定频、交流变频、直流变频是空调行业通俗叫法,刻意突出“变频”,显得高大上。
改称:定速、交流调速、直流调速更恰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湿,那这个直流变频咋理解嘞?

反正我的三菱空调没写它是“直流变频”,它写的是 DC INVERTER

至于强国的什么核心科技的空调你看我不是买不起嘛,所以我不知道它们咋写,如果啊,我是说如果、假设啊,毕竟我买不起没见过啊,这里姑且假设一下,核心科技的空调写着直流变频,那你得问董小姐,我肯定是不懂的:我的空调没那事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市电进变频器后不需要变成直流电就能变成其它频率交流电嗷  辣么请问变频器原理是啥捏,为什么 ...

老飞机上有,电动机和发电机同轴,电动机端口是输入,发电机端口是输出,管这种东西叫变频器应该没问题,而且符合“做工好,用料实”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三菱空调没写它是“直流变频”,它写的是 DC INVERTER

DC INVERTER,经过我鼠标右键选择“将所选内容转换为中文(简体)”后是“直流逆变器”。这下我彻底明白了所谓的“直流变频”是啥。

楼主:
经过各位坛友的解答,我大致理解了。所谓的直流变频实质上应该是将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然后驱动电机。本质上“直流变频”后的电为交流电。
为什么“直流变频”好于“交流变频”,我想或许是直流电经过逆变后电机转速可以做到无极调速,而“交流变频”转速只能固定几档。
刚刚看到这篇卖油烟机的软文“油烟机直流变频电机好吗?有何优缺点?”,或许讲的比较通透。

网友M:
交流变频的电机和直流变频的电机不一样,交流变频是鼠笼转子,直流变频转子上有磁钢,电路导通方式不一样,我打开过日本的110V交流变频电机,交流变频的空调电机用变频器能转起来,直流变频电机不行,直流变频电机驱动原理可参考电动自行车电机原理,三组线圈中的两组轮流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飞机上有,电动机和发电机同轴,电动机端口是输入,发电机端口是输出,管这种东西叫变频器应该没问题, ...

除了电动机带发电机的变频(也能顺便变压),还有机械振子的 直流-直流 Boost,机械振子的斩波放大器 现代半导体成熟之前,很多用机械实现的电气结构

问题是,楼主问题的是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M:
交流变频的电机和直流变频的电机不一样,交流变频是鼠笼转子,直流变频转子上有磁钢,电路导通方式不一样, ...

直流变频电机驱动原理可参考电动自行车电机原理,三组线圈中的两组轮流导通。这个比较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DC INVERTER,经过我鼠标右键选择“将所选内容转换为中文(简体)”后是“直流逆变器”。这下我彻底明白 ...

INVERTER 这个玩意,不仅我那空调上有,微波炉上也有

有的商家叫这种微波炉“变频微波炉”

你个 2.4GHZ 磁控管的微波炉变个毛的频

网友:
和正弦波逆变器一样,一个转换过程。低压直流输入,输出频率固定在50hz,电压稳定。变频后可以是频率0到50hz或更高的正弦波,当然0hz程序是默认禁止输出,并不是输出直流电,

网友N:
我的理解是交流变频变的是“电”,直流变频变的是“机”,BLDC的电子换向器虽然在电机外面,但本质上它是电机的一部分,直流变频实际上是针对这个电子换向器的 ,或者说直流变频实际上变的是BLDC的控制信号,从电源的角度看,如果电子换向器被认为是电机的一部分而不是电源的一部分,那么电源实际上是不变的,所以如果你仅仅从电源的角度去看变频,你就会产生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的疑惑,因为他们本质上不是一种东西,只是叫法类似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是因为BLDC比交流电机性能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纠结的其实不是这个,而是你这个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

严格讲其实电机不可能是直流的 ...

楼主之所以有此疑惑,是因为他认为变频就是改变电源的频率

实际上,交流变频变的是电源频率,变的是“电”,而直流变频,改变的是BLCD的控制信号频率,虽然BLCD的电子换向器在外部,但本质上它是BLCD的一部分,所以直流变频本质上变的是“机”,从电源的角度看并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理解是交流变频变的是“电”,直流变频变的是“机”,BLDC的电子换向器虽然在电机外面,但本质上它是电 ...

BLDC效率不比三相异步电机高多少,纯粹是为了制造高科技噱头,没意义。同功率BLDC和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是一样的,没区别。

网友:
如真是搞不清楚那个直流交流变频,不如关心一下那个认证的能效等级吧,当然,这个认证都不信的话就没什么可信的了。

变频空调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变频范围,或者制冷或制热范围,这个和商家的产品成本有关,一些商家是有意隐瞒这个指标的,一个只能在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五十之间调整不论是转速或者是功率的空调也是变频空调,但这只能看做是一台半变频半定频的空调,你愿意为这样一台空调掏腰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难得,你的帖子从头到尾,就没有一句话是对的。

不管是直流变频还是交流变频,都是交流-直流-交流 ...

是的,我没一个字说的是对的,我再研究研究。变频器分交流变频器和直流变频器,这个有疑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市电进变频器后不需要变成直流电就能变成其它频率交流电嗷  辣么请问变频器原理是啥捏,为什么 ...

是我搞错了

网友:
我百度来的,大家评判,我自己不发表意见

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的区别
  1:交流变频:实际上是一个三相交流电机,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转速,供电频率高, 压缩机 转速快,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大;而当供电频率较低时,空调器制冷(热)量就小。

  2:直流变频:是在压机三端中每2端轮流通上直流电(+ -)即在某时刻:V:+ U:- W:则为检测线,好为下次通"+"电端做判断,所以压机始终只有两相是有电的,其通过改变输出直流电压来改变转速,工作频率范围比交流变频的广。直流变速采用直流电机,交流变频使用交流电机。直流电机只有一个线圈耗电,而交流变频有两个线圈耗电,所以直流变速相对交流变频更加节能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没一个字说的是对的,我再研究研究。变频器分交流变频器和直流变频器,这个有疑问吗?

你引用的是我在20楼的帖子,那个帖子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变频器不分交流变频器和直流变频器,都是输出频率可变三相电。唯一区别是电机转子,三相异步电机转子是鼠笼,无刷直流电机转子是永磁体。至于为啥三相交流电驱动的电机要叫直流电机,我在20楼也解释了,你为什么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引用的是我在20楼的帖子,那个帖子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变频器不分交流变频器和直流变频器,都是输出频 ...

看我刚回复的,我今天手机打开论坛直接就看回复了没有仔细看评论,抱歉哈。我自己不发表意见了,因为怕说错误导不敢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市电进变频器后不需要变成直流电就能变成其它频率交流电嗷  辣么请问变频器原理是啥捏,为什么 ...

有一种非常怪异的变频结构,是一个电机带动另一个发电机转动实现变频,全程交流变频交流哦,很另类吧,事实上有这种东西.
这似乎被称为变频发电机,
在音响发烧圈里被热捧过,描述发出的电如何如何好,
变频发电机可以看作一个最简单经济的交流变频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有一种非常怪异的变频结构,是一个电机带动另一个发电机转动实现变频,全程交流变频交流哦,很另类吧,事实上 ...

那么驱动电机的转速是如何改变的呢?还不是要个变频器,否则就得用传统方式调速,效率比变频器差多了 ,而且机械也会额外耗能,“电-机-电-机”的效率比直接用电子方式实现变频也要低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那么驱动电机的转速是如何改变的呢?还不是要个变频器,否则就得用传统方式调速,效率比变频器差多了 ...

交流调速,简单的改变下励磁电流就行了,还要啥变频器啊,
用变频发电机的根本就不是为了效率,A类功放效率够低了,但需要诟病它的效率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交流调速,简单的改变下励磁电流就行了,还要啥变频器啊,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传统调速”,效率是低于变频的,否则为什么要搞变频器,而且“电-机-电-机”的模式多了一道手续,多个香炉多个鬼,这种结构不是说没用,只是用途没那么广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交流调速,简单的改变下励磁电流就行了,还要啥变频器啊,
用变频发电机的根本就不是为了效率,A类功放 ...

而且你想啊,驱动电机的输出功率,肯定要大于从动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从动发电机的输出功率,肯定要大于用电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就是驱动电机的输出功率大于用电电机的输出功率,而驱动电机的转速是同步于用电电机的电源频率,也就是同步于用电电机,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把驱动电机作为动力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传统调速”,效率是低于变频的,否则为什么要搞变频器,而且“电-机-电-机”的模 ...

相反,变频发电机的用途很广泛,市场很大,主要用于不便讨论的特殊场合,民用也不错.
事实是变频发电机的效率很高,相对于优点,效率低下反而是最不起眼的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而且你想啊,驱动电机的输出功率,肯定要大于从动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从动发电机的输出功率,肯定要大于 ...

变频发电机最大的优势是波形重整形,可以得到非常干净的正弦波,在特殊应用场合,决定了它拥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市场上很成熟的技术.玩无线电的玩家,其实搞一套变频发电系统,很有用.

后一句,用变频发电机,不是为了再去驱动电动机.这样的用法,太暴殄天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有一种非常怪异的变频结构,是一个电机带动另一个发电机转动实现变频,全程交流变频交流哦,很另类吧,事实 ...

不怪也不另类,前面说了还有机械振子升压器和机械振子斩波器 这些都是半导体不发达的“古”代用机械方式实现特定的电气功能。甚至,最初的电台用的就是一种超高频发电机,而不是用电子管实现的

其实它们才是正统,不过前面说了嘛,问题不要离开楼主的话题:我们的家用变频空调里...

btw. 其实和变频器先整流滤波再逆变一样,并不是直接交流变交流,而是通过了中间的机械换能环节:首先通过电动机让交流电变成固定一个方向的转动(整流),其次惯性使得这个转动恒定(滤波),最后再发电(逆变),其实还是一回事 真的不是“交流变交流”,交流没法直接变交流,总得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环节,只不过是用机械还是用电子电路罢了

网友:
  有种直流电机调速叫PWM(脉宽调制),过去也叫斩波,严格来讲就是脉动直流电。滤波后得到所需的直流低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怪也不另类,前面说了还有机械振子升压器和机械振子斩波器  这些都是半导体不发达的“古”代用机械方 ...

说的对,不算怪,延续多年的技术.变压器靠铁芯交换磁场,发电机靠机械转动磁场,原理一样.
不过变频器的波形应该赶不上发电机的,肯定有不能取代的原因.不然没必要多此一举.

网友D:
根据我的理解,最后出一张图,试图把这个问题说明白。

正如我的签名,本人电子电路小白,来这里就是抱着不断学习的目的,评论有错误也在所难免,请指出,我虚心接受并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的理解,最后出一张图,试图把这个问题说明白。

正如我的签名,本人电子电路小白,来这里就是抱着 ...

整理的不错。有个直观系统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的理解,最后出一张图,试图把这个问题说明白。

正如我的签名,本人电子电路小白,来这里就是抱着 ...

1、前面我贴了 BLDC 工作 6 步,显然,BLDC 驱动器输出的也是交流电 电机本身都是交流的

2、BLDC 工作 6 步图可见,它同时都是两个线圈通电,一个线圈不通电

3、现代 BLDC 多数没有霍尔元件,靠检测反电动势来检测转子到了哪个位置

4、BLDC 就是一种永磁同步电机,就好像男人也是人

网友:
交流电驱动就是交流电机,直流驱动的就是直流电机

鼠龙式电机是靠转子鼠龙和旋转磁场相对转差形成感生磁场,永磁转子自带磁场。同步交流电动机有现成产品,使用永磁材料做转子,四极电机转速就是1500/mln,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交流变频的电机和直流变频的电机不一样,交流变频是鼠笼转子,直流变频转子上有磁钢,电路导通方式不一样, ...

你这是人云亦云了吧。我为了验证三相交流电可以拖动三相无刷电机,曾经把三相电变压器降压给电动车电机供电,可以稳定运转而且力量不小,快速切换任意两线接头电机会瞬间跟随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的图中“直流变频”那部分的图,可以同时说明直流变频和交流变频。

交流变频里面,电机是个独立 ...

我手里有交流感应式异步电机,
也有一个缝纫机电机,应该是无刷直流电机BLDC

也有普通变频器,

如果2种电机分别接同一种变频器。结果会怎样?----------------变频器接交流电机肯定没问题。变频器输出直接接三相无刷直流电机,会正常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人云亦云了吧。我为了验证三相交流电可以拖动三相无刷电机,曾经把三相电变压器降压给电动车电机供 ...

你把频率放宽再试试,要是能用为何搞两种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把频率放宽再试试,要是能用为何搞两种驱动器

我用的是三相市电。没有变频器没法验证更高的频率,按照电动车电机正常转速运行频率能到200HZ。同步运行,我想从低频往高频调电机也能跟上吧,没实验过我没法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怪也不另类,前面说了还有机械振子升压器和机械振子斩波器  这些都是半导体不发达的“古”代用机械方 ...

混频、倍频、降频电路算交流变交流吧

网友D:
书本上的,不关我的事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书本上的,不关我的事哦~~~~

长姿势,“直流同步电机”

当然不关你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长姿势,“直流同步电机”

当然不关你事

我发了个求助贴,大师给看看呗,虚心求教哈,不胜感谢,不过还要待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了个求助贴,大师给看看呗,虚心求教哈,不胜感谢,不过还要待审核

电子领域我是个小白,别看我混到元老那是水出来的。在矿坛还是个小萌新,与大师参不到边。

虽然我还见不到您帖子,自我感觉是帮不了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