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M陶瓷滤波器的插损是越小越好吗?还是有些应用需要大插损的陶瓷滤波器?

楼主(2024-03-31):
10.7M陶瓷滤波器的插损是越小越好吗?还是有些应用需要大插损的陶瓷滤波器?
比如:
村田 E10.7Z右红点 180kHz 插损是12.3dB
村田10.7SA右红点  180kHz 插损是 3.5dB

用后者低插损肯定比前者好吗?还是说要视使用场合而定?

请老师们解疑一下。谢谢

网友:
三端陶瓷滤波器的“损耗”通常指其通带中心频率的损耗,常用的陶瓷滤波器损耗大约在-6dB左右,也就是在信号源阻抗与陶瓷滤波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陶瓷滤波器输出幅度下降一半。陶瓷滤波器的损耗对收音机性能是不利的,但是损耗又不可避免。三端陶瓷滤波器有-3dB带宽、-6dB带宽两个参数,这是表示其通带特性的。如果陶瓷滤波器的损耗是-6dB,那么,-3dB带宽可以认为是对信号衰减达到-9dB的两个频点之差,-6dB带宽就是对信号衰减-12dB的两个频点之差。收音机用的陶瓷滤波器,-3dB带宽大多是180k、210k、280k、360k四种,其中280k可用于立体声调频收音机或者不带立体声解码的调频收音机,但是立体声调频收音机不能用带宽小于280k的陶瓷滤波器,360k陶瓷滤波器用来解调SCA,180k或者210k陶瓷滤波器用于不带立体声的调频收音机,选择性更强,但是音质比用280k陶瓷滤波器差。其它型号的陶瓷滤波器,一般的调频收音机用得比较少。

网友:
业余玩,主要考虑带宽和群延时吧,至于插损大点小点无所谓,可以通过中放弥补。

网友:
如果插损12dB,岂不是要增加一个中放?

网友A:
好像低群延迟的陶瓷滤波器,插损都比较大。
插损小的似乎没有低群延迟的。

网友:
陶瓷滤波器和声表面波滤波器都有插入损耗,一般的结构是发射接收各在一侧,发射单元发射的震动波向前后两侧发射,到接收端只接收向前发射的震动,向后发射的震动波被吸震材料吸收掉,也就是最理想的情况下至少要损失掉一半的能量,再加上发射和接收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所以这类器件的实际损耗应该在八九分贝上下

低损耗是这类器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向前发射的震动波由接收端直接接收,向后发射的震动波经过后边的反射也由后向前传输,也由接收端接收,只要直射波和反射波的相位相差一个或几个完整波长,得到的输出波形也就和输入波形类似,插入损耗理论上就可以减小一半,实际可以减小四五分贝,这就是低插入损耗器件,缺点是输出波形和输入输出相位差相对略微不平坦,要求发射波相邻的几个波形变化不是太明显,传输音频信号问题不大

高插入损耗可以简单理解为采用多方面技术抑制震动波反射,多个位置布置吸震材料,将不想要的反射尽量抑制,实际还要再加上与其他措施共用,吸震材料多损耗就大,优点输出幅频和相位曲线容易做的平坦

低插入损耗的滤波器可用于音频电路,因为人耳对相位不敏感,图像传输电路一般会用高插入损耗滤波器,比如电视机的声表面滤波器,抑制不掉反射波就会造成重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低群延迟的陶瓷滤波器,插损都比较大。
插损小的似乎没有低群延迟的。

老师的意思是,这两个性能指标就像是跷跷板,一头压下去,另一头就要翘起来,不能同时提高。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的意思是,这两个性能指标就像是跷跷板,一头压下去,另一头就要翘起来,不能同时提高。是这个意思吧 ...

可以这么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