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线绕电阻DIY的事

楼主(2024-04-01):
以前做万用表精密电阻,有骨架可以绕制
现在RX70系列的电阻,应该也有成品骨架,可以从中间双线绕,消除感抗,但搜了整个大淘宝,都没找到有RX70电阻差不多的骨架
请教这里的大佬们,哪里能买到RX70那种的骨架?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这个是定制产品,根本不可能在市场上买到
因为还要接引线,第二方案用带引脚的陶瓷保险管,把他烧断,然后在那上面绕

网友A:
合适体积的高阻值电阻上直接绕制

网友B:
是这种线绕电阻吗?这些都是500型万用表上用的

网友:
问了一下喜欢绕电阻的朋友,他说,做梦呢,根本买不到。。。。

网友:
到广告店,用雕刻机做。

网友:
随便找个塑料管。

网友:
从前老电炉子接线部分有那种绝缘用的瓷套管,加工一下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马家搜“绝缘瓷套管”应该能找到心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适体积的高阻值电阻上直接绕制

找大小合适能够绕得下,这个方法是最可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线绕电阻吗?这些都是500型万用表上用的

楼主说的是 RX70,MF35 那种一级表才有的,500 什么的 2.5 级表就不用来碰瓷了

RX70 骨架是这样的(图源:隔壁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 RX70,MF35 那种一级表才有的,500 什么的 2.5 级表就不用来碰瓷了

是的,就是这样的。
RX70的电阻产量也不小,骨架应该有成品,可惜不对开销售,估计怕大家都买了自己回去绕,就没生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的。
RX70的电阻产量也不小,骨架应该有成品,可惜不对开销售,估计怕大家都买了自己回去 ...

正好相反,举个荔枝,普通金属膜电阻的骨架你也买不到吧

那么难道人家不卖是怕你回去自己做金属膜电阻不去买成品电阻了么

网友:
RX70骨架一般都是生产厂家用额;个体你该能买多少!

网友:
这种骨架可以自制
比如:中心用圆珠笔芯,加几片塑料片等
当然最好是有机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