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1C前级改全硅管终于成功!

楼主(2024-04-01):
一年半以前曾经为了与加装的FM和蓝牙部分电路共负极地,将941C改为全硅管(9018)结构(仅前级高中频部分,后面的低放功放部分弃用,而与FM和蓝牙共用集成功放LTK5130),结果改完后只能收到一个强台,后来一个台都收不到了,切换到AM后寂静无声。

原帖在此:再谈牡丹941C改为全硅管的尝试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4316&extra=

这几天有空,根据坛友建议,把所有退耦或旁路电容(0.047u,0.1u等)都换为贴片MLCC电容,以防电容变质引起奇怪问题。几千pf的原来用的是红色的玻璃釉电容,几百pf的是云母电容,这些没有更换。

电容更换后,由于贴片电容均焊在PCB背面,这样把正面的元件空间留出来了,就可以在各级下偏置电阻上串一个微调电阻以调节偏流。如果不加此微调电阻,直接更换9108后三极管的工作电流会偏小。目前为止只加装了两个微调电阻,其他级有空再慢慢加。

调节了一下中频曲线,上电后发现收不到台,一个台也没有。检查本振也工作正常,但输出到混频级射极的信号竟然没有!检查发现振荡线圈B1的次级开路了!拆下屏蔽罩,如下图:

重新焊好断开的线路,装回屏蔽罩,简单调了一下振荡线圈磁芯,收到台了!

简单统调了一下,大约能收到3个强台+5、6个弱台的样子,背景噪声非常小,所以弱台也都能听,音量调大即可。声音风格有点像942A,声音较清脆,可能这就是硅管机的特色吧。

由于换上的微调电阻阻值不太合适,混频级只有约0.3mA电流,等有空再换个合适的微调电阻,然后重新统调一下。

补充内容 (2024-4-2 09:36):
修改后的原理图请参考后面25楼。

网友:
          有多少人知道国产的高频锗管在性能上是顶尖的,尽管各种测试指标都不咋滴,实际的接受灵敏度是普通硅管难以企及的。折腾的开心是必须的!

网友A:
直接换NPN硅管,两节锂电池供电,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顺便说一下,这次修理将三联可变电容拆下来用酒精超声波清洗了,没拆外壳,操作方便。清洗后旋转阻力明显减少!

这类塑料可变电容由于长时间不用,内部动定片上应该产生了很多“锈迹”,使得转动阻力变大,特别是在低频部位。超声波清洗会将这部分渣子清除掉一些,降低旋转阻尼,延长寿命。建议感觉阻尼变大的PVC都如此清洗一下。

网友B:
0.047u、0.1u的MLCC电容性能极差,温度系数、电压系数、吸附效应、压电效应极其严重,除了电源退耦根本就没法用。把薄膜电容换成MLCC是严重降级的行为,除非你能确认MLCC材质是np0/c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47u、0.1u的MLCC电容性能极差,温度系数、电压系数、吸附效应、压电效应极其严重,除了电源退耦根本就没 ...

这个容量的MLCC不可能是C0G的。

收音机中这个容量的电容基本上都是用在电源退耦或射极旁路的。

941上原来用的是圆柱形的铝壳的电容,我不清楚是何介质的,应该不是薄膜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容量的MLCC不可能是C0G的。

收音机中这个容量的电容基本上都是用在电源退耦或射极旁路的。

如果是高频旁路那么也可以用。x7r用于音频耦合对于高保真不行,但是AM收音机也就那样。

网友C:
改好的图片也上两张来看看呀。

网友D:
混频级只有约0.3mA电流,
这个电流很恰当。

网友E:
为何不改用PNP硅管,这样电源极性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改用PNP硅管,这样电源极性不用改

首帖中有说明,为了与加装的FM和蓝牙部分共用功放,如果AM部分正极接地则信号耦合会有问题,地线上会耦合进噪声的。

网友F:
哈哈。老机器就是听的那个沙沙声。结果被改成了一点噪声没有。

网友G:
先点赞!用酒精整体洗可变是我一直想过但没敢的,怕酒精伤害介质搞坏了,没想到你先上了。

941算不算唯一常见的用三联的国产家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好的图片也上两张来看看呀。

机器在家里,晚上有空拍几张照片。

网友:
工作点设置可以参考硅管电路设计方法,不一定只调下偏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老机器就是听的那个沙沙声。结果被改成了一点噪声没有。

我不需要听这个沙沙声,想听的话还有凯歌4B15A呢,还有一台941原装的。我觉得4寸便携机里面4B15A的声音最好听。

我觉得背景安静很重要。

网友H:
能改这个的都是高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NPN硅管,两节锂电池供电,少走很多弯路,

两节锂电的电压不标准,充电也麻烦,空间摆放也没有合适的位置,没法妥善固定,不如直接用4节2号充电电池来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频级只有约0.3mA电流,
这个电流很恰当。

那看来是其他级的工作电流不合适。

现在不仅收台没有原装那台941多,声音输出也偏小(我是从检波后直接跟FM RDA5807M 输出信号一样经电子切换进入音量电位器和功放级)。

有空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波形幅度看看。不知声音偏小是否与末级中放电流小有关,只有0.65毫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点赞!用酒精整体洗可变是我一直想过但没敢的,怕酒精伤害介质搞坏了,没想到你先上了。

941算不算唯 ...

我已经用酒精清洗双连三连多次了,没问题的。

超声完后,电容器是发烫的,估计有五十度左右吧。我超了10-15分钟,两到三次,中间最好换一次酒精,因为第一次清完酒精颜色变黄了,说明有杂质出来了。

需注意的是,不要用吹风机烘干!我发现PVC三联不耐高温,我用100度热风吹就外壳变形了!

我只知道便携机中941用了三联可变,其他国产机型听说也有,只是没有见过实际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改这个的都是高手!不错

矿坛高手如云,我算不上。所以经常发帖来向大家请教。

网友:
也算是摩机的一种吧?要是我,只要有可能,全部用CBB薄膜电容,因侧面电极,几乎消除了附带电感,比涤纶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是其他级的工作电流不合适。

现在不仅收台没有原装那台941多,声音输出也偏小(我是从检波后直 ...

有一台原机做对比,改起来有参照,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节锂电的电压不标准,充电也麻烦,空间摆放也没有合适的位置,没法妥善固定,不如直接用4节2号充电电池 ...

锂电池有很多种尺寸,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电池保护板也有很多,一个不错的收音机,不要降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有很多种尺寸,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电池保护板也有很多,一个不错的收音机,不要降级使用

我用四节镍氢充电电池,满电时5.2V左右,内阻比干电池更低,怎么能说是降级使用呢?

锂电池的尺寸和电压难以与原电池仓匹配,更换电池或充电不方便,才是“降级”使用呢

楼主:
主帖已不能编辑,修改后的高中频部分原理图在此,请参考:

牡丹941C

网友E:
改后的全硅管机与那台锗管941相比有啥不同,或者是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后的全硅管机与那台锗管941相比有啥不同,或者是提高?

硅管的背景噪声更小,声音更纯净、清脆;相比锗管少了一丝温暖感。因此,无负极共地需要者最好不要随便修改。

目前还没有完全调整好,因此收台较少。理论上硅管的灵敏度应好于锗管。

网友I:
BG5的降压特性较差,建议R19改为正向电阻较大的二极管(负极接地),仍用R20调整偏流。

网友:
谢回复,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BG5的降压特性较差,建议R19改为正向电阻较大的二极管(负极接地),仍用R20调整偏流。

好主意!

我还打算把AM部分的供电用一个4.7V稳压管+一个9014稳压一下呢。电池电压最低时也在4.8V以上,基本能保证电池使用周期内对AM的供电能稳定在4.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好的图片也上两张来看看呀。

图片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我还打算把AM部分的供电用一个4.7V稳压管+一个9014稳压一下呢。电池电压最低时也在4.8V以上 ...

硅管偏置电源采用2个硅二极管稳压,改动较大电路板难以安排,考虑到高放、本振、混频有较大的发射极电阻作直流串联负反馈,一中放有射极直流串联负反馈和集电极直流并联负反馈,都具有一定的改善降压特性,故建议只对二中放偏置作稳压处理,应采用正向电阻较大的二极管,R21/C45应短接,否则会调不出电流。
你这个电路二中放静态电流应调至1ma。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硅管偏置电源采用2个硅二极管稳压,改动较大电路板难以安排,考虑到高放、本振、混频有较大的发射极电 ...

我明白你的意思。

找一个压降合适的二极管作偏置比较难,可否用两个4148串联替代R19,再把R21阻值改为600欧左右,这样就能使二中放的电流稳定在1毫安左右了,对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

找一个压降合适的二极管作偏置比较难,可否用两个4148串联替代R19,再把R21阻值改为 ...

要么用一个硅二极管并取消R21/C45,要么两个硅二极管R21改620~680都可以。
无论单二极管还是双二极管,都需要用R20调整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么用一个硅二极管并取消R21/C45,要么两个硅二极管R21改620~680都可以。
无论单二极管还是双二极管 ...

明白了,感谢!

网友J:
高手,改了声音好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手,改了声音好很多吗

声音有好有坏,背景噪声小了,但少了份温暖。

我改硅管只是为了负极接地,与加装的FM和蓝牙部分共地方便。

网友C:
改得不错,老机新用。只是那几个瓷介微调该换掉,重新统调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容量的MLCC不可能是C0G的。

收音机中这个容量的电容基本上都是用在电源退耦或射极旁路的。

941上原来用的是圆柱形的铝壳的电容,我不清楚是何介质的?金属化纸介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得不错,老机新用。只是那几个瓷介微调该换掉,重新统调一下。

中波段的瓷介微调电容已更换。短波段基本不听,所以尚未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K:
941上原来用的是圆柱形的铝壳的电容,我不清楚是何介质的?金属化纸介电容器。

感谢解惑!

这种金属化纸介电容是否容易失效?全部换掉是否合理?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再问一下,蓝牙功放板是自制的还是淘宝买的成品?有没有什么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再问一下,蓝牙功放板是自制的还是淘宝买的成品?有没有什么名称?

我用的这种蓝牙音频模块,它不带功放,只是音频信号输出。

功放是用的 LTK5130 集成功放。

2P3 KT0936MB9 Radio with BT (REV02) 原理图.pdf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

这种金属化纸介电容是否容易失效?全部换掉是否合理?

这种电容还是焊下检查是否漏电、损耗变大以及容量变大,如没有还是能用。

网友M:
检波二极管的方向有没有换一下?
不然AGC会变成正向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检波二极管的方向有没有换一下?
不然AGC会变成正向失控。

检波二极管和二次AGC二极管的方向都换向了,电解电容的也换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电容还是焊下检查是否漏电、损耗变大以及容量变大,如没有还是能用。

嗯,为了保险我全都换成MLCC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