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对书架音箱,选择哪种阻抗的喇叭?

楼主(2024-04-01):
最近想买对书架音箱,同一种类的喇叭,有4欧的和8欧的,价格一样。我的功放这2种阻抗都可以接,家用不考虑输出功率,只讲音质,怎么选呢? 想听听坛友的意见。

网友A:
8欧可玩性高,比如再加装个超高音啥的, 4欧功率大
4欧功率和效率接近8欧2倍,除非真的不追求这个

网友B:
8欧,我认为,。。。

网友:
4欧喇叭现在一般用在汽车音响上低阻抗好匹配,选用4欧还是8欧还要看你用什么功放,胆机还是石机,12V石机最好选4欧,输出大一些,高电压供电选8欧,胆机要看有无4欧或8欧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欧可玩性高,比如再加装个超高音啥的, 4欧功率大
4欧功率和效率接近8欧2倍,除非真的不追求这个

标称功率相同。效率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欧,我认为,。。。

猜想是不是8欧是通行标配?4欧是有取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功率相同。效率啥意思?

P=U^2/R 不变的真理
同一台功放机,驱动电压相同,负载阻抗决定功率
而不是功放机或者音响功率决定功率

网友C:
接同一套功放,8欧负载的信噪比永远高于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同一套功放,8欧负载的信噪比永远高于4欧

这个是何道理?

网友:
功放设计方面的书上都有讲的,阻尼系数越高信噪比也越高,
当阻尼系数相差近似一倍时,肯定是阻尼系数高的更好,放大电路中影响阻尼系数的主要是喇叭阻抗.你可以看看所有的功放芯片资料,4欧的噪声曲线都比8欧的噪声曲线高出一倍左右.
这里提到的信噪不是放大器固有的,更像是信号源突然切断后,放大器对喇叭的控制力,换个说法就是,喇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对放大器的影响力.所以阻尼系数越高,代表放大器内阻越低,在输出回路中分压比也越低.

网友:
家用就8欧吧

网友D:
8OM的喇叭音质会好一些的.

楼主:
我也觉得8Ω的更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8OM的喇叭音质会好一些的.

我也隐约觉得8Ω更合适一些,但又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于是来求助坛友。

网友:
8欧吧,玩汽车音响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