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夏普777,深度搭理后,两声道声音略失真干涩,高手给提供下维修思路!

楼主(2024-04-01):
   一台777,经过深度打理,所有开关拆洗,电位器清洗换新,机芯拆洗更换橡胶件,磁头等......,现装机后发现两个声道声音有些沙哑失真,磁带、收音机及外接音源都是一样故障,音量倒是很大,其它功能未发现异常,功放及电源滤波电容都已换新。请各位大侠支个招,哪里的问题会导致这种故障发生呢?集成块损坏会否有次故障?

网友:
磁头方位角调整了吗?

楼主:
您好,方位角调整了都,~!就是收音机和外接都一样的声音失真

网友A:
楼主和我一样,有点微中毒迹象。我去年拆“巨资”1K弄了一台,浅度打理(原成色功能还凑活),放老磁带或听调频,声音和耳机或者书架音箱比,也只能说有点失望。隐约中貌似一个喇叭还有点破声,但绝对不是螺丝松动或者纸盆有裂。还是网友推崇的“大磁钢“喇叭,想换,一查价格,算了。
个人感觉:777玩的就是情怀,不是音质

楼主:
嗯,下了大功夫打理了哈,用时2个月了都,其它全好,就是声音有些失真干涩,夹杂着一些小咕噜声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方位角调整了都,~!就是收音机和外接都一样的声音失真

收音机和外接都一样的声音失真

小音量状态是否失真较轻?

楼主:
您好,小音量下失真还明显些,音量开大感觉要轻点,是否听觉关系~!

网友:
把扬声器另接功放或收音机试一下,但估计不会有问题,问题还是在低放,个人建议把低放部分所有电容都换掉,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就是输出到扬声器的隔直流电容。

网友:
也许喇叭音圈剐蹭了。

网友:
再把电位器、耳机插孔清洁一遍!

网友:
大三七有机械混响器(共振弹簧),在喇叭的两侧,白色塑胶里面拉着一根弹簧,调调那个试试看。

楼主:
功放所有电容都更换了,包括音频耦合电容,机器所有开关,话筒及耳机座都拆下分解清洗抛光后复原了~!现在声音感觉确实有点像混响回馈的失真,低频有点嗡嗡声,~!

楼主:
混响开关是关断状态,打开调节混响电位器,声音无任何变化,看电路图,混响应该只对外界话筒有作用吧?

网友:
先分辨出里面的几个板块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再一步一步查,用其他机器的信号先试一下功放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我一样,有点微中毒迹象。我去年拆“巨资”1K弄了一台,浅度打理(原成色功能还凑活),放老磁带或听 ...

老机器毛病一箩筐,我的777打理花费了不少心思和钞票,声音并不理想,收音磁带皆如此。

网友:
从LINE输出端引出信号,接到电脑音箱试一试,如果没有问题,就只有HA1392功放、以及音调电路、喇叭的问题了..

楼主:
好您好谢谢支持,试了线路输出外接功放,声音也是失真~!看来问题应该在前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您好谢谢支持,试了线路输出外接功放,声音也是失真~!看来问题应该在前级

既然收音、放音都有失真,就只有公共部分的问题了....

排查IC115  M51301P 双声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以及周围..

楼主:
好的,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双声道都失真,具体哪个零件问题会导致这类结果?还是集成块本身的问题?看来还得拆、散,在重新来一边,累并快乐着~!

网友:
现在故障范围缩小到前置放大这一块了,先换集成试试吧。

楼主:
好的,换后汇报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响开关是关断状态,打开调节混响电位器,声音无任何变化,看电路图,混响应该只对外界话筒有作用吧?

把混響部分斷開,信號跨過去。這個部分電路實屬垃圾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下,由于自己电脑音箱比较垃圾,对故障形成误判,认为失真在前级,偶然的机会把低音喇叭和全频喇叭插头对调了一下,声音居然正常了,甜美清澈,故障居然在两个全频喇叭上,都擦圈,~!ε=(′ο`*)))唉经验主义害死人,看那喇叭外观和纸盆都和新的一样,自我感觉不是喇叭的问题,也没听从前面几位的良好建议重点检查喇叭,导致走了很多弯路,在此谢谢各位大佬的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两个多月下来,感觉大三七电路出故障的概率不大,主要问题都在开关,触点,可变电阻,电位器,中州电容,还有喇叭上~!这些是检查的重点。最好全面清洁开关,触点和插头,插座,更换所有可变电阻。对声音的打磨,我是同容量更换的机器上的电容,使用的是英国快晴和an的电容,主要是功放级的电容,整机的那个滤波,还有磁头等关键部位的耦合电容,对声音变化巨大,打磨后的声音细腻,甜美清澈,中频有那种特有的磁性颗粒感,很是迷人,不过那牌子的电容可不便宜,算下来的一千多,有兴趣的可以试试,,一点拙见,还请各位行家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下,由于自己电脑音箱比较垃圾,对故障形成误判,认为失真在前级,偶然的机会把低音喇叭和全频喇 ...

777喇叭的胶用香蕉水就可浸软 —— 可以试试分解部件查找擦圈原因,修复再用。

网友:
最最终极的解决办法,测放音频响
当然了需要一些测量装备,比如REW软件、经过校准的测量话筒、扫频频响测试带
这样才能查出问题
仅靠声音略失真干涩这样的描述,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很难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没有经过校准的测量话筒,那么就只能测电频响,这个就要假定喇叭都是好的
测电频响有点风险,因为要在功放输出取信号,把该信号经过衰减器衰减到线路电平后送给声卡,电平掌握不好可能会烧声卡线路输入部分

楼主:
喇叭拆下寄去修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多月下来,感觉大三七电路出故障的概率不大,主要问题都在开关,触点,可变电阻,电位器,中州电容,还 ...

用了快晴声音也未必就会好,好布料未必就能做出好衣服,声音的搭配真的是太难了。

网友:
777比800音质差距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多月下来,感觉大三七电路出故障的概率不大,主要问题都在开关,触点,可变电阻,电位器,中州电容,还 ...

完全没必要使用补品元件,就是个收录机,那里来那么多颗粒感?那喇叭你说上天也就那会事的,

网友:
你重点查一下,推动管和耦合电容,个人认为只要问题在推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