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维修用双目放大眼镜

楼主(2024-04-01):
前几日无意中发现了和我当做日常放大镜用了十几年的完全相同的另一支镜头。遂立马开工,重新DIY一个放大眼镜。

完成后的双目放大眼镜

完成后的双目放大眼镜

镜头焦距75mm,放大倍数=1+25/f=1+25/7.5=4.3倍,非常合适。

镜头焦距75mm,放大倍数=1+25/f=1+25/7.5=4.3倍,非常合适。

镜头分解图,由两个凸透镜,一个凹透镜组成。由于是相机镜头,所以几乎没有色差。

镜头分解图,由两个凸透镜,一个凹透镜组成。由于是相机镜头,所以几乎没有色差。

测量瞳距。钢尺放眼睛上部,手机拍照。两眼虹膜边缘相同位置的距离,与瞳距相同。

测量瞳距。钢尺放眼睛上部,手机拍照。两眼虹膜边缘相同位置的距离,与瞳距相同。

计算好尺寸,裁剪一块敷铜板,找中心,按瞳距标出两镜头中心点,按镜头尺寸,圆规画需要开孔的位置。

计算好尺寸,裁剪一块敷铜板,找中心,按瞳距标出两镜头中心点,按镜头尺寸,圆规画需要开孔的位置。

用5mm钻头打一圈孔。

用5mm钻头打一圈孔。

圆锉夹持在电钻上,打磨修理孔边缘。

圆锉夹持在电钻上,打磨修理孔边缘。

两镜头向内倾斜形成夹角,才不至于出现左右眼看到的目标部位不同,影响距离判断。

两镜头向内倾斜形成夹角,才不至于出现左右眼看到的目标部位不同,影响距离判断。

眼镜后视图

眼镜后视图

网友:
那么重的东西,考虑像帽子一样戴头上,架鼻梁上有点残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也想捣鼓一个。
担忧的是这种放大眼镜对 肉眼会有啥伤害不?

对肉眼没啥伤害
不过肯定会伤害肉鼻梁

网友A:
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也想捣鼓一个。
担忧的是这种放大眼镜对 肉眼会有啥伤害不?

网友B:
戴这副镜子鼻梁骨和耳朵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也想捣鼓一个。
担忧的是这种放大眼镜对 肉眼会有啥伤害不?

没事。放大镜也只是在测量集成块和焊接贴片元件时使用,最多也就一两个小时,戴这玩意不能干其它事情。
大夫做显微手术时,也是戴的这种类型的放大镜,恐怕做手术一次七八个小时的都有。
只是镜片的焦距不能再短了,再短就没法干活了。我这75mm镜头,物距最远也是等于焦距,75mm。4.3倍有点大了,80~100mm焦距的镜头才合适。

网友:
有点心脑外科大夫的味道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解放了双手。短时间戴没问题、不可长期依赖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这副镜子鼻梁骨和耳朵受得了吗?

是有点重。
两支镜头净重126克,二两多。好在不会戴这它一天。

楼主:
我这是相机镜头,戴着没事。不能用普通的玻璃片或者树脂片,有色差问题,边缘是彩色的花的,戴一会儿准头晕。

网友:
哇,手工打造,再修饰一下

网友:
相当于1300度老花眼镜

我近视带老花,一般情况下摘了近视镜看手工活没问题,碰到特别精细的,就带一副200度老花镜

网友:
用体视显微镜可能会比这舒服一些吧。

网友C:
宝上刷到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及还有没有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相机镜头,戴着没事。不能用普通的玻璃片或者树脂片,有色差问题,边缘是彩色的花的,戴一会儿准头晕 ...

三片三组的柯克型镜头,这是120双反相机的取景镜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上刷到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及还有没有别的

不可信。15倍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放大镜最远只能看大约1.8厘米以内的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片三组的柯克型镜头,这是120双反相机的取景镜头吗?

看来你是内行。我对镜头没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这两个镜头都不是从120相机上拆下来的。是另外一种用途的机子上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信。15倍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放大镜最远只能看大约1.8厘米以内的物体。

放大镜也是,不知道他们说的多少倍是怎么算的,说起来多少倍,实际效果即实际字被放大多少倍比卖家描述的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宝上刷到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及还有没有别的

手里有一个,看远处可以,相当于望远镜,近处对不了焦,放大倍数也不足够大。

我都是戴老光镜解决做精细活的问题,300度不够,就两个老光镜叠起来戴,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