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看过来

楼主(2024-04-01):
路口红绿灯较远,在靠近红绿灯的位置有一条停止线,大概两辆车的距离之外还有一条停止线。
前方无车的情况下,红灯时,我是应该停在较近的停止线内还是较远的停止线内呢?

网友:
先停在较近的停止线内,较远的停止线是待行区停止线,待信号灯有提示后,车辆才可前行到较远的停止线内停车,等待绿灯亮后再通过路口。其目的就是减少车辆过路口的时间

网友:
北京地区有些大路口都设有“左转弯待转区”,先放行直行车辆,再放左转弯提高通行效率。

网友:
红灯时,停在离自己最近的停止线以内。

网友:
不明白说的是什么线,边上有虚线车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