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LM338K的应用电路

楼主(2024-04-01):
LM338电流还不够大?大功率线性电源发热大,笨重,需要考虑散热和效率。更大电流建议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
和317的差不多,网上就有。

网友:
LM317号称1.5A、实际1A就很热了;LM338K是金属外壳封装的,号称5A、实际使用3A问题不大。无论是317还是338K,都得做好散热。应用电路与317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查下芯片datasheet里面热阻这个参数。

网友B:
15A直流可调稳压电源
在以下某成品实物图的基础上加了大功率三极管2N3055扩流,2N3055的散热片放在下图的背面,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0A,为保证电路正常工作,本设计用了15A的保险管,将电路限制在了15A下,如果需要达到20A可以将保险管换成20A的即可,需要特别注意散热。此电路带软启动功能,可以防止开机时瞬间电流对负载的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A直流可调稳压电源
在以下某成品实物图的基础上加了大功率三极管2N3055扩流,2N3055的散热片放在下图的 ...

原先看过一篇文章,说LM338K是不能扩流的,并联也不好整。用LM317扩流只要增加管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