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4-04-01):
一个超声波清洗机,说是180W的,带三个振子,但是带三个振子振一下停一下的,不知道什么问题。只接两个振子也是振一下停一下,只是间隔时间少了些,只接1个振子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功率小了还是原件故障
视频上传不了 ,只能上图了,哪位师傅帮忙看看。

网友:
功率管先换

网友A:
很可能是换能器的问题

网友B:
震一下停一下,是典型的过载现象,检查超声波发生器的保护电路或超声波发生电路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换能器的问题

振子应该没问题吧,我一个个剪线试了,除非三个都有问题

楼主:
管子在板上粗略测了下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一下停一下,是典型的过载现象,检查超声波发生器的保护电路或超声波发生电路是否异常

师傅给指点指点,

网友C:
貌似先测下电容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先测下电容容量吧。

那要全拆出来测测了

网友D:
换能器老化了,谐振频率偏高了。这种自激震荡电路没有维修价值,非常难调。换能器作为震荡的一部分,参数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停振。需要调节匹配电感和反馈变压器的参数,坏了很难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能器老化了,谐振频率偏高了。这种自激震荡电路没有维修价值,非常难调。换能器作为震荡的一部分,参数一 ...

那看起来是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能器老化了,谐振频率偏高了。这种自激震荡电路没有维修价值,非常难调。换能器作为震荡的一部分,参数一 ...

如果更换新的换能器,有没有可能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更换新的换能器,有没有可能好用?

每一家厂的换能器都是不一样的,你这种是40kHz50W的振子。就算是同一家厂,同一个频率段就分ABCDE五个段次,每个段次频率相差200Hz。更换新的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家厂的换能器都是不一样的,你这种是40kHz50W的振子。就算是同一家厂,同一个频率段就分ABCDE五个段 ...

原来如此,那只能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只能报废了

不用扔,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