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VFD开关变压器漏感,判断变压器是否损坏问题?

楼主(2024-04-01):
电桥选测电感挡,测试夹分别夹初级两个脚,先让次级两个绕组空着测:23.05mH,见第一个图片。短路次级灯丝绕组测:5.527mH,见第二个图片。短路负压绕组测:192.2uH,见第三个照片。这样是不是说明变压器没坏?头一次测漏感,不知对不对?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短路電感,相當於次級短路後的直流内阻反射到初級時對應感抗的電感,與頻率相關。

我始終覺得“漏感”這個名字不確切,難道它不是泄漏到磁回路之外的那部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電感,相當於次級短路後的直流内阻反射到初級時對應感抗的電感,與頻率相關。

我始終覺得“漏感”這 ...

如果是次級短路後的直流内阻反射到初級時對應的应该是阻抗,不是感抗,且与頻率无关。
在变压器效率计算中,次级直流电阻的反射阻抗和初级直流电阻的阻抗计算都与频率无关。
直流电阻实际并不会反射,(反射)只是次级电阻折合到初级的一种习惯称谓而已。
漏感主要与耦合度有关。相同尺寸铁芯和初级绕组的变压器,次级4欧与8欧的漏感不同。初次级均采用多绕组并联的“N夹N-1”绕法,漏感比初次级单绕组小得多(2种绕法的导线总截面积与总直流电阻相同),这也是“N夹N-1”绕法的特出优点,缺点是分布电容大(您可能认为不是缺点)。

网友B:
5.527mH(短路次级灯丝绕组测),漏感这么大??难道灯丝绕组是圈数比初级多得多?

我20mH的U9共摸电感,是独立绕在两个槽里面,短接一端时测到漏感100uH左右。
而环形磁芯10mh的共模电感,短接一端时的漏感非常小,只有几uH。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27mH(短路次级灯丝绕组测),漏感这么大??难道灯丝绕组是圈数比初级多得多?

我20mH的U9共摸电感, ...

恰恰相反,是因为灯丝绕组的圈数太少了。
变压器肯定没坏。

网友C:
测试漏感要把两个绕组短路,可以先短路一组,再短路另外一组,看测试结果应该好的,还可以反过来短路初级测试次级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漏感要把两个绕组短路,可以先短路一组,再短路另外一组,看测试结果应该好的,还可以反过来短路初级测 ...

按枫丹白露老师的意见测试了,短路初级电感变化也挺大的,从网上找的测试方法说:没短路时电感量大,短路后变小,就说明绕组没有短路。现在初级、初级都短路测试有变化,是否可以确定变压器没坏?

网友:
那个VFD升压板还没有搞好,应该不难搞,一个多谐振荡器,也许问题很简单,只是你没有留意其他元件,像C803,D802四个元件要排查一下,D802也参与功率转换的。漏电会导致输出负载加重,有LR顺便测试一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绕组电感比正比于(圈数比)的平方,因此测各绕组开路电感,可以得出各绕组的“圈数比”
而VFD电路一般是推免电路,不是flyback,因此“电压比”正比“圈数比”,
结合电路供电电压和灯管型号电压判断一下是否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電感,相當於次級短路後的直流内阻反射到初級時對應感抗的電感,與頻率相關。

我始終覺得“漏感”這 ...

不管对错,还是谢谢你的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