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油耗高的原因了。。。。。。可恨的修理工!

楼主(2024-04-01):
   前阵换完发动机机油后,感觉油耗增高,不知怎么回事,112公里,12公里市区其余普通省道,油耗达9升,百思不待其解,偶然想起过去换机油后,桶里剩油比这次多,凉车一查油尺,果然油面已高过上线半公分,百度一查,机油多的危害就是油耗多,自己把车支起,放了不到一升的样子,今天跑了130公里,7.95一升80元钱,比上次7.85元80元,跑112公里,省了不少,百公里油耗降至7.7升,和厂家百公里平均油耗7升查不多,05年自动挡老车感觉不错了,和手动挡比不了,都是修理工干的损事,一公里让我多花一毛多钱。单看不多但跑多了也肉疼...............

网友A:
机油多了,油面增高,当油面高到接触到曲轴时会与曲轴发生干涉,增加曲轴运转阻力,增加油耗。

网友(2024-10-15):
多加1升机油对油耗影响还真就不大。保养的时候如果更换燃油滤芯,汽油格有的很大,还可能流漏一些

网友(2024-08-27):
首先机油高于厂家要求液位油耗增加是真的,但是油耗与个人的驾驶习惯有着很大因素。同样一台车、同样路况换了驾驶员油耗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景X6,1.3T的,车重,市内10个油,加200元只能开250公里

油耗只能看长途,市区走走停停,频繁起步停车,发动机油耗高低没法算。

网友B:
远景X6,1.3T的,车重,市内10个油,加200元只能开250公里

网友(2024-07-17):
新机油粘度高,剪切稳定性差的机油,1000km后粘度会快速下降
油耗就会正常的
这个好机油多少没太大关系

网友(2024-04-09):
按说明书操作是有道理的。再一个注意机油标号,老车可以适当稠一些,但会增加油耗。油耗高还有很多原因:比如积碳、火花塞、节温器、季节温度、甚至油的质量、加油站的选择等等。

网友:
油耗这个应该跟很多因素有关吧

网友C:
机油加多了存在增加油耗的可能,不过上面的对比方法存在问题,无法保证前后对比数据中,除机油油量外其他因素不变;另外即使按照平均数来对比,总里程数也太少了,很难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
一般我都是让换机油的技工加到机油尺中间1.6L发动机看放出来的量加注量2.8-3.1升抽和放都差不多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油加多了存在增加油耗的可能,不过上面的对比方法存在问题,无法保证前后对比数据中,除机油油量外其他因 ...

   我跑的几乎同样的路,多了20公里的省道,还是有可比性的。前面是7.85的后是7.95的油,油耗减低不少的。

网友:
我都是让油在机油尺的下半段,宁愿少点不让多点;

楼主:
机油标准低在油尺标线1/2,高不超过3/4,我在网上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标准低在油尺标线1/2,高不超过3/4,我在网上查的。

我一直这样把握的

网友:
我一步到位,直接加到上标线,没有那么玄乎,稍微超点点没有任何影响,只是机油标号一定要注意,粘稠度高了噪音大大,油耗升高是肯定的,粘稠度低了轻快省油,但是伤发动机。

网友D:
缸筒是靠曲轴旋转飞贱机油来润滑的,所以机油高度不能低于油尺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缸筒是靠曲轴旋转飞贱机油来润滑的,所以机油高度不能低于油尺下线。

    缸筒润滑是靠连杆轴套甩出的机油润滑的吧,我记得过去学习班老师讲课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筒润滑是靠连杆轴套甩出的机油润滑的吧,我记得过去学习班老师讲课是这样说的。

连杆不就是套在曲轴上的吗,你说的很对,轴瓦之间靠机油泵来送油润滑,缸筒活塞靠飞溅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买了个14年北斗星  公里数12W了。目前100元跑200公里 市区短途 每次几公里,

    1.0车的确省油,而且手动挡更是,按厂家提供的参数,北斗星100公里油耗6.5?颐达100公里油耗5.6?我的车05年的18万公里,估计是要费油的,而且是自动挡,和北斗星比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油多了,油面增高,当油面高到接触到曲轴时会与曲轴发生干涉,增加曲轴运转阻力,增加油耗。

机油加多了,就是存在你说的这个情况,增加了上面的曲轴阻力,油耗增高,温升更快。

网友:
用全合成机油,跑1w公里都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