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的2CP10用什么替代

楼主(2024-04-01):
我测量了压降约在06伏,用现代的什么二极管替代?

网友:
2cP本来就是普通整流管,你说用什么代替比较好呢

网友:
1N4148,3DG6,3DG20用CB脚

楼主:
我还说用硅二极管替代呢,看来4148就行,感谢老师们的回答

网友:
用3dg201发射结代替最好,现在的2N4148是0.6V,国产硅管发射结0.7V。0.1V在收音机前级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A:
2CP的C是硅管的意思,而P就是普通。哈哈,普通硅管而已。后来2CP改型号为2CZ,Z就是整流管。
所以任何普通硅管都可以替代

网友:
1N4148就可以还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2CP的C是硅管的意思,而P就是普通。哈哈,普通硅管而已。后来2CP改型号为2CZ,Z就是整流管。
所以任何普通 ...

按理所有硅管均可代替,其实不然。在工作电流差不多的情况下,压降差别存在,有0.1-0.25V,比如用2CZ82,2CZ83代替,会出现收音机会出现声音小,灵敏度低的现象。用2CP系列代替基本正常,用3DG、3DK三极管的一个结代替,会出现灵敏度稍高的现象。
当然,上述情况是在不调整偏置电阻的情况下代替时出现的,调整偏置电阻的话,什么都能代替。

网友:
我曾经专门更换压降略大的二极管,使得老收音机在不调整偏置电阻的情况下,灵敏度恢复,声音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