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电压的英国老收音机

楼主(2024-04-01):
这是一台在1964年由英国黑客无线电有限公司制造的Mini Herald RP17A晶体管收音机。7只晶体管,两波段,中波,长波。电压高达18V,6×4椭圆,木质箱体外有皮革包装。

尺寸(宽高)
230 x 160 x 90 毫米/9.1 x 6.3 x 3.5 英寸

打理完成后,中波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长波没有电台,此机输出功率大(1W以上),音质相当的好。感觉欧洲的机器更注重品质。
谢谢朋友们的观赏
Mini Herald RP17A Radio Hacker Radio Ltd.,

网友:
骇客,这个牌子的收音机我也有几台,数个型号。感觉用料特别好,结构也巧妙。喇叭用的都是大口径的,基本用的都是名人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早期生产的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不错,都几十年了机器内部还是这么干净,这个很难得。
         ...

这台六十年前的收音机内部比较干净,没有被人动过,修复就比较有信心。
修理老机器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些老机器都是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线路,不同的结构。不同国家的机器风格也不相同,英国机结构特别,每一台都不一样,要取出机芯也很费脑筋。日本机相对简单,取下后盖,拧开螺丝机芯就可以拿出来了。有一台英国3132收音机我还不知道怎样取出机芯
谢谢版主的到访鼓励

这台英国机器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该怎样取出机芯,它是一个整体,没有螺丝外露

这台英国机器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该怎样取出机芯,它是一个整体,没有螺丝外露

楼主:
收到时此机完全无声,缺提把,几十年的老机器必须要认真打理一番。

楼主:
功放板是独立的,换掉了许多老电解电容

楼主:
英国收音机,喇叭相当的给力,6×4椭圆全频喇叭,音质很好

楼主:
制作了一条新提把

打理完成,效果满意

打理完成,效果满意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B:
设计精良,做工讲究,便携台机,收听享受。

网友:
欧版收音机注重品质!外观大气!

网友:
不错的机器,喇叭音质应该不错!

网友A:
        这台早期生产的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不错,都几十年了机器内部还是这么干净,这个很难得。
        佩服版主的维修能力且维修好后还能有这么好的收听效果,实属不易。
       收音机不错,维修的也好,照片拍摄的也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老师打理得非常仔细,把手做到了修旧如旧,和机子的色调一致。点赞。
LM波段一般是欧洲和苏联等国家有电台。中国没有开LM电台,自然收不到。

网友:
英国人做事一向严谨,电路设计的很有特色,2级双调节中周。兼顾了通频带和选择性,典型的OTL输出,再加一个超级大喇叭。所发出的声音应该非常的好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真会享受!

网友:
还有就是,您在这个功放板上更换的电解电容外壳塑料皮最好去掉。每一只电解电容的引脚也套上塑料管。这样看上去就协调多了

楼主:
一般来讲,五,六十年的老机器,电解电容都有可能变质了,不是失效就是短路,所以方便的地方都换掉为好,但电容电阻相对失效的少,还有就是修老机器尽量保持原机零件。收音机恢复正常工作了,其它的就不动它了。
谢谢到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精良,做工讲究,便携台机,收听享受。

最近搞了几台英国收音机,感觉是要比日本机器讲究些。厚木箱,皮革装饰,大喇叭,音质也要好听些。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