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卡带车机频率显示SC3610D数字不变化

楼主(2024-04-01):
各位大侠,一台国产车机收音状态下,无论AM还是FM,频率显示的数字都不会变化,一直不动,是什么问题?经测量,频率显示芯片SC3610D的电压是2.5V,电流2.2ma,时钟状态正常播放卡带走带状态显示正常,短路晶振会没显示并复位!望赐教

网友:
参照SC3610D资料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芯片问题,买一个换上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两个数字是无信号输入的表现。

网友:
以前好像也碰到过这种现象,怎么解决还真忘了...

你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OSC信号输入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