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瞬间,损失两块4T 硬盘

楼主(2024-04-01):
晚上准备冷备数据的,电源线sata线线接好后,按下开机,转一下都停了,又按了一次,还是转一下停了,感觉不妙,发现模组线拿错了,烧了硬盘,不知道买电路板换ROM能不能救活?教训啊,好在数据网盘上还有。

补充内容 (2024-4-12 10:22):
买同型号电路板,搬ROM,已经修好,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组线拿错了,长城的电源用的酷冷的模组线,不同的厂,线序不一样,这两个电源侧的接头是一样的

我才想说这模组也没防呆么,没想到

所以说模组电源就是个书包设计,多个香炉多个鬼,这多了多少香炉

然后你自己知道也不自己给自己防一下呆

为什么冷备硬盘接入是直接捅线,为什么不是在主机上装俩抽屉硬盘盒?你肯定都有你的一大堆道理,但这些道理都架不住你今天呆了

网友B:
以为是摔了呢。
按说模组线是插不错的啊?

网友C:
线能接错?还是电压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能接错?还是电压接错?

模组线拿错了,长城的电源用的酷冷的模组线,不同的厂,线序不一样,这两个电源侧的接头是一样的

网友:
换相同的板子,换ROM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想说这模组也没防呆么,没想到

所以说模组电源就是个书包设计,多个香炉多个鬼,这多了多少香 ...

没错,今天就是呆了,之前经常操作都没出现问题,还是太自信了。。平时喜欢折腾电脑配件,之前线都分开放的,上次酷冷的电源用完了,偷懒,线都堆在一起了。

网友:
还有线序这种事?以后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是摔了呢。
按说模组线是插不错的啊?

正常是的,架不住两个厂家的电源侧接头一样,当时线序不一样。

网友:
能不能救活要问数据恢复人员,大容量插错了很难救回来,4T可能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
盘片没坏,能恢复
换同批次主板,小事

网友:
那种模组电源不喜欢 不追求走背线 越简单越好

网友:
你要像我,在光驱位上装几个抽屉架,十几年了啥事都没有。

网友:
还有,在光驱位上装几个抽屉架绝对比移动硬盘盒保险,因为移动硬盘盒的电源问题也可能会坏硬盘,本人有过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