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7换锂电池

楼主(2024-04-02):
VC97有10年了,最近入了一个全新福禄克117C,正好用来校准一下VC97,结果发现电压电流都非常准,老当益壮啊,既然这么给力,就换一个锂电池续命。

取出电池盒,尝试塞了一个18650,发现粗细刚刚合适,长了,最多不能超多55mm,上网买了一个18500,实测1300maH。更换过程没有拍照,发两张最后的样子给大家参考。

1、3.7V锂电池保护板一个,1块钱
2、用镍片把保护板点焊到18500两端
3、保护板输出串一个1N4007二极管,把电压控制到4.2-0.7=3.5V以内。因为负极线长度预留短了,所以二极管安装在保护板负极的。
实测3.2-0.7=2.5V万用表就会低电压告警关闭显示屏,所以不接保护板也没什么关系,电池不会过放的。
4、把原来装两个7号的电池盒取掉,可以复用原来的电池线。我是拆开万用表从主板重新引了两条线。
5、焊接电源线到保护板的输出口,塞进去,收工。

这个电池最爽的是,粗细刚刚合适,塞进去不会摇晃,拉出来也不费劲。

充电问题:用了半年了,电池电压还有4.1V,估计能用三年。要充电的时候,电池两端镍片上夹两根线接到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可以直接用磷酸铁锂

网友A:
原来是什么电池多少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什么电池多少伏?。

把原来装两个7号的电池盒取掉。我是用10440加一个7号占位筒代替原来的两节7号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装两个7号的电池盒取掉。我是用10440加一个7号占位筒代替原来的两节7号电池。

您好!请教您的10440是几伏的?

网友C:
VC97有不同的版本吗?怎么我的VC97是9V电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您的10440是几伏的?

充满电是4.2V标称是3.7V。单的充电器可以充18650电池(充电器可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97有不同的版本吗?怎么我的VC97是9V电池啊?

确实有几个版本,当你也是100多的表,做工还是不错的,精度也行。可惜胜利不进步了,被优利德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装两个7号的电池盒取掉。我是用10440加一个7号占位筒代替原来的两节7号电池。

7号锂电池容量太可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号锂电池容量太可怜了

容量相对小些用于万用表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是4.2V标称是3.7V。单的充电器可以充18650电池(充电器可伸缩)。

4.2V的电压会不会太高了?有采取什么措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V的电压会不会太高了?有采取什么措施吗?

我没敢用10440给我的T-88N万用表(两节7号)以及两节5号的数字表用14500电池。因为用10440加一节占位筒给无线鼠标代替原2节7号结果即刻鼠标报废了,我是用14500加占位筒代替3V指针表电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10440加占位筒放到笔形手电里了,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