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收音机机芯

楼主(2024-04-02):
废品站拿回一台收音机机芯,搞了卫生,查了半天找不到相关资料,当初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像春雷3T4,但又不是。

网友A:
收音机芯。磁棒给拆了。

网友B:
好东西  可惜磁棒没了

网友C:
这个做工用料,不是春雷就是海燕,但绝不是海燕T241,241的刻度盘方向不对。
还有磁棒调方向的伞型齿轮绝对是个破案的线索,反正我第一次看到伞型齿轮啮合调磁棒。
补充:也许是台式收录机,譬如美多CT6620 之类的不带调频的台式收录机。看着有点眼熟,十有八九是上海产品:美多、春雷、海燕,单卡台式收录机

网友D:
这是个人制作的机子,竟然用了30A桥堆

网友E:
磁性天线带旋转指示的少见!
此机DIY的可能性较大,不过是高手的作品。

网友F:
元件,电路板板材,金属架板材,变压器…… 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时代的,更像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芯。磁棒给拆了。

废品站拿回来的,可能磁棒砸断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可惜磁棒没了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工用料,不是春雷就是海燕,但绝不是海燕T241,241的刻度盘方向不对。
还有磁棒调方向的伞型齿轮绝 ...

高手,见多识广,分析的透彻,不像是美多收录机,美多的电位器是旋钮不是滑动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人制作的机子,竟然用了30A桥堆

桥堆和变压器是我要做摆件临时放上去的,原来的变压器早变成垃圾佬的铜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性天线带旋转指示的少见!
此机DIY的可能性较大,不过是高手的作品。

从各种组件做工看,不像是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五金件加工水准绝对不会是个人DIY能做出来的,谁为了装一台机子配套那么个冲压模具啊,

有道理,应该是工厂里批量出来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件,电路板板材,金属架板材,变压器…… 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时代的,更像是自己做的。

金属板材是我重新打磨喷漆,桥堆和变压器是我临时放上去的,其它的是原装,让你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看着很高档啊,

网友:
电路板上元件有明显的扎堆现象,起码电路板是DIY的

网友:
度盘上再拍拍有没有什么字……………

网友:
金工件是铝材,工厂不会这么干的,某某爱好者手边不缺铝板,就地取材,我当年在工厂都是铁板,手搓一台两波段送给前女友,用的TTF-4中周.

网友:
像是卡座录音机 只可惜磁棒天线没有了

网友:
这机芯,上海味还是很浓的……

网友C:
还没破案呢?顶一下,引起大佬们的注意,我也急切想知道啥品牌。

网友:
居然用桥堆,,奢侈。    怎么看都感觉像是个人制作的机子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C:
还没破案呢?顶一下,引起大佬们的注意,我也急切想知道啥品牌。

我来告诉大家谜底。他是珠江牌SB12-1型十二晶体管3波段台式收音机。80年代初生产。并用琴键开关来控制波段及各功能的转换。它的低放板上有一颗输入变压器。现在所看到的板子上已经没有了。它的原输出变压器。安装位置在后期人为加装的整流及滤波附近。而且它的电源变压器并不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