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壶还能修吗?

楼主(2024-04-02):
1,2已经开路。弄不下来呀???

网友:
2022年电子报第41期,电水壶更换加热管方法,靠谱吗?热效率打折,尤其是最后灌锡填缝,偶尔空烧肯定化掉,不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能修的,就看你愿不愿意修

完美修复的成本>买新的。因为你没有高频覆底焊接机,而且是铝焊。

网友:
这种情况就没必要修理了,直接扔。这种电水壶很多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B:
没有不能修的,就看你愿不愿意修

网友:
这个需要切掉废管,再胶黏个新管~如此太大工程了。废弃则理所当然了。

网友:
电热管都坏了就扔了吧。

网友:
发热管断路就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我有一个底部是这样子,上面是玻璃杯子的,玻璃杯子坏了买了个,两者做不到密封,稍微用力不平衡玻璃杯子就烂了,只有丢了。

网友:
一体铸出来的
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美修复的成本>买新的。因为你没有高频覆底焊接机,而且是铝焊。

这种焊接我见过,其实就是用一个烧红的加热盘从壶口处套进去,将壶底加热后撒上面粉一样的焊料,再将加热盘往上面一放就完事。

网友:
加热管坏了就没有修理的必要了,工艺太复杂了,业余不好搞,不如一二十元再买一个

网友C:
  如果是金灶的,可以拿到售后换购。带温度传感器那种1200W,1.2L水壶 ,全新70块钱,坏的可抵2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金灶的,可以拿到售后换购。带温度传感器那种1200W,1.2L水壶 ,全新70块钱,坏的可抵20块钱。

还有利用价值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这得耐高温的线材才行,不能一般焊接。

网友:
还可以坐在燃气灶上烧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