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拆解过TinySA吗?

楼主(2024-04-02):
新到的TinySA,挺好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谁拆解过?

网友:
某xx之家有拆机图

网友:
没有见过拆解,拆解也破解不了,自己造不出。

网友:
如果不是想山寨,无必要拆机看。我拆过

网友A:
我那个tinySA低输入衰减IC(PE4302 QFN20封装)坏了,导致自检失败,立马假货宝下单一个回来换上复活。
建议各位把玩时注意输入电平,不要超过规定值,否则就会体验跟我一样的流程

里面没啥看的,就是一个单片机,一个屏幕,一个ADC,一些振荡器和环形混频器,网上连固件和电路图都有,破解都不需要。
还是拿来看看收音机中频响应有意思

网友:
没有封签,好奇可以拆开看看

我一般随意用硬笔触屏,所以,做了个贴膜保护
屏和外壳不在一个平面,拆除外壳,拿着裸机芯去贴膜
把小老板看懵了,"干了这么年手机贴膜,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来贴膜的"

网友:
这个tinySA确实玩调频收音机利器,花小钱办大事说的就是它
受限于原理,调小RBW时扫描速度比较慢,调整中周,感觉实时性比较低,需要很大的耐心,急性子是用不了的,但是价格才两百多还要啥自行车
不过,我还是为了速度买了一个HAMEG HM5014带跟踪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tinySA低输入衰减IC(PE4302 QFN20封装)坏了,导致自检失败,立马假货宝下单一个回来换上复活。
建 ...

收音机 这个 解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 这个 解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听了

不是很明白您表达的意思

视频里面的歌声就是收音机的声音,而图像跟声音是实时对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 这个 解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听了

打开这个链接: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Listen就可以找到如何增加TinySA收音功能。

这是该频谱仪资料网站: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

提醒一下,因为增加收音要在机器上动手脚,考虑到机器的安全,一定要按照规范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这个链接: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Listen就可以找到如何增加TinySA收音功能 ...

还真可以啊  这就带图形收听了

网友D(2024-05-05):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tinySA低输入衰减IC(PE4302 QFN20封装)坏了,导致自检失败,立马假货宝下单一个回来换上复活。
建 ...

我的显示反转,怎样设置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显示反转,怎样设置反过来?

好像有个菜单选项,我记不清了,回头看一下再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显示反转,怎样设置反过来?

显示(DISPLAY) -> 旋转显示(ROTATE DISPLAY)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DISPLAY) -> 旋转显示(ROTATE DISPLAY)

谢谢你,搞好了,

网友F:
我tinySA ULTRA和LiteVNA都拆过。纯是好奇。TinySA ULTRA明显做工更好,贴片完就组装了。而liteVNA就有很多电烙铁焊接的痕迹,看着也比较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tinySA ULTRA和LiteVNA都拆过。纯是好奇。TinySA ULTRA明显做工更好,贴片完就组装了。而liteVNA就有很多 ...

俺两个月前也拆过 LiteVNA,里面挺干净的没有手工焊接的痕迹,俺还拍了高清照骗,文件很大,可以在这里看(需要帆樯)

https://mega.nz/file/rIMjUKqA#vz ... SH50L5ANXH0pyIc9-MM

这里只能上一张压缩得比较狠的图片。

网友G(2024-06-24):
厉害啊,还可以当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啊,还可以当收音机

需要适当地加工才可以当收音机。
我就不敢了,因为年老眼花,搞不好会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