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皮尔斯振荡电路的晶体管选型问题

楼主(2024-04-02):
各位大佬们,最近在研究皮尔斯振荡电路的问题,因为刚刚开始,有些知识不太了解,按照论文里的电路搭建了一个能起振的电路如下,
目前没有对于晶体管进行选型,起振是没问题的,但是选型之后,电路就不起振了,所以想问一下大家皮尔斯电路的晶体管选型有什么讲究嘛?

网友:
这个电路的仿真结果很有特征,就是开启瞬间有震荡,但震一会就没了,说明它具备震荡条件,但是维持不下去,说明在上电冲击提供能量消耗完之后,电路得不到继续工作的能量了,饿死了。
如4楼坛友所说,你得喂它

下图是MOSFET的参数之一,来自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网页

网友A:
IPA180是功率管,换成小信号MOSFE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180是功率管,换成小信号MOSFET试试

感觉有点起振的意思,但最后又衰减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起振的意思,但最后又衰减完了

GATE极没有直流偏置。一般要给栅极一个直流电压偏置。可以用高阻电阻分压到2-3V左右给栅极

网友A:
我猜测这个电路,是栅极后期没劲了

网友B:
先要搭出放大器,才能在放大器基础上搭建振荡器,放大器基本偏置条件都不满足,这种知识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实在是想不通。

网友:
要对实际电路进行仿真才有意义,你这种虚拟的即使成功了不代表真实能实現。没直流偏置,63uA通常无法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要搭出放大器,才能在放大器基础上搭建振荡器,放大器基本偏置条件都不满足,这种知识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 ...

支持7楼的观点,放大器是振荡电路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搭出放大器,才能在放大器基础上搭建振荡器,放大器基本偏置条件都不满足,这种知识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 ...

因为刚刚收到的任务,之前没做过这方面,大佬有推荐的课程和书籍能补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刚刚收到的任务,之前没做过这方面,大佬有推荐的课程和书籍能补一下吗

《高频电路设计与制作》_铃木宪次,第96页有相关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这个电路,是栅极后期没劲了

加了一个高阻,将栅极电压调高了,但发现振荡还是会衰减完,还有一个问题是栅极的电压会突然蹦到好几百伏,是不是说明放大电路起作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