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森吸尘器充电器修理

楼主(2024-04-02):
有哪位老师修过戴森吸尘器的充电器?怎么打开?

网友:
连个照片也没有?

网友:
看来是顺着插头那一圈撬开。

网友A:
现在充电器都是超声波焊接的,直接不好翘。用毛巾包好摔。

网友:
缝在如图红线位置,超声波焊接的,不容易翘。

网友:
这种超声焊接的我都是用锤子砸。

楼主:
谢谢诸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充电器都是超声波焊接的,直接不好翘。用毛巾包好摔。

指望缝能被摔开?

网友:
你可以网上找一些暴力拆解的图,砸的就是边上焊缝处,毕竟焊接处的强度不如整体。
不过后果自负,砸坏我可不保证

网友:
不管用什么手段基本是暴力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个电源适配器吧,并没有充电管理。

楼主:
终于打开了。横着锯开。从那缝是很难弄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