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表盘如何校正?

楼主(2024-04-02):
指针在左面压线在右面就会偏出来,在右面压线在左边就会偏出来,如何矫正

网友:
没读懂楼主的意思!

“指针在左面压线……”具体是什么意思?我理解是用指针的机械调零使其指针准确停在左面的0(初始位置)位;

“……在右面就会偏出来”,指针怎么到的右面?我理解应该给线圈通上电流,指针才会到右面去。那么“在右边就会偏出来”,只能理解为加上额定的偏转电流,指针偏转多了,属于灵敏度太高所致。

同理“在右面压线……”是怎么回事? 右面压线只能理解为通上额定的电流,指针才能往右偏转,且偏转角度正确,才称为“在右面压线”。则更不理解“在左边就会偏出来一说了”,莫非撤去测量电流,此时指针回不到其机械调零后的位置了?

网友:
想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个什么情况,有回差,或平衡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这个指针撞弯了,我把它调整之后发现在零刻度压线,达到最大刻度之后就会往右偏出来一点儿,我怀疑 ...

如果偏出来很小,可以将表盘下调一些,也就是表盘距离指针轴近一些可能能解决

网友A:
这个不是表盘的问题,是表的误差,校表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表盘的问题,是表的误差,校表才能解决

一开始这个指针撞弯了,我把它调整之后发现在零刻度压线,达到最大刻度之后就会往右偏出来一点儿,我怀疑是表盘固定的原因,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怎么调

网友:
看图上表针是不是还不直,应该先矫正表针和尾部是一条直线,然后再矫正平衡,这个应该是十字平衡结构,校直较平后,调整左右重锤使表针向上向下时摆动不超半格,然后再调平衡就行了

网友:
《万用电表》扫描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5697

建议楼主仔细看看这本书,大有益处。

网友:
偏的有多大?

楼主:
就是这个表针有些弯了,不太直 跟表盘有些不匹配

楼主:
就是这样在图一种在最左面表针是正好压线儿的,但是当表针偏转到最右面的时候又不压线儿了,像是往右弯了点儿似的

网友:
借助动圈架固定螺丝、表盘固定螺丝调整一下可能会有改善,有些表出𠂆指针就是弧型配合表盘,设计问题

网友:
如果该表头平衡良好,首先将表针调止左边0位,连接电池串一可调电阻器,接到表头,调节电阻使满刻度,断开电源,指针能否回到0位,能回到0位,就基本正常。

网友B:
总算看明白了,
首先,各个标尺最右侧的刻度线,不见得全部都在一条(过动圈轴心)的直线上,
(个中道理与分度函数和读数凑整有关,也与绘制和印刷误差有关),
最靠谱的方法是,绷紧1根细线来检查指针弯不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算看明白了,
首先,各个标尺最右侧的刻度线,不见得全部都在一条(过动圈轴心)的直线上,
(个中道理 ...

行,谢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