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胆机开关电源维修的问题,芯片OB2273

楼主(2024-04-02):
网上买一个胆机开关电源,标称6.3伏5A和300伏0.3安的那种。

这个电源买回来以后,带管子测试没有问题,然后就一直放哪里半年多,最近装一台6P1推挽,测试过程中使用正常,测试完以后没有关机,过了半个小时,发现开关电源外壳非常热,6.3伏正常,但是300伏电压反复波动,最低几十伏,最高300伏。

然后拆开,300伏功率是10N60,电源管理芯片字迹打磨了,查了一下6脚电源芯片,像是OB2273。光耦反馈部分使用了一个丝印是2TY的三级管,查询以后,是S8550,结果拆的是不小心掉地上找不到了,现在换了一个丝印2Y的三极管,这个是SS8550,现在完全不会启动了。

按卖家说的,可以先不装2TY试一下,结果上电把10N60烧了,换了一个2SK4113,900伏5A的开关管,现在启动只有3伏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后面接的有60K电阻,电源应该是启动了,可能占空比比较小,电压比较低。

6.3伏这组与300伏是独立的开关变压器和开关管,以及反馈,只是次级把两个地连接在一起了,这组电压正常。

不知道大家,对OB2273熟悉不熟悉,这个电源是设计不稳定,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2024-08-10):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已经修好了,开关变压器绕制数据和绕法,上面图片上面有,初级夹次级,另外两层在外面。

我现在 ...

管子发热的主要原因不在Rds上,换管后改善应该不会很明显。

管子发热,主要在开关损耗上。减小开关损耗的最好办法是增强驱动能力。我有几款用OB2269的电源,驱动增加了图腾柱,额定功率下管子发热并不严重。
还有一点是变压器的漏感,您重绕了变压器,但帖子里并没有提重绕后初级电感和漏感是多少。漏感如果控制不住,首先是吸收回路的R、D会热的厉害,其次是开关管发热也跟着上来了。后面这点是实际经验,n年前为了控制这个漏感,一块电源,变压器往往绕个三五只才满意。当时发现漏感大的变压器,管子发热也大。
漏感一般要控制在初级电感的10%以下,5%以下更好。

还有上面提到的“塑料皮”漆包线,这个是三重绝缘线,耐压等级比普通漆包线高很多。
但这个高耐压主要用在提高冷热端的绝缘性上,用了这种线,冷热端的绝缘层可以少一些。如果您用普通漆包线替代,初次级之间多要加个2-3层拉玛胶带、线圈与骨架“接触”的两端加挡墙,这样就踏实了。

网友A(2024-04-02):
开关电源容易损坏,没有线性电源皮实。

网友B:
丝印2Y的三极管 能代换丝印2TY的三级管 吗?单从型号上看 就不一样!

网友C:
昂宝的2263用过,2273没用过,我找一下以前的2263图,一会截图,也许有参考价值。
根据你的描述,我有点怀疑那个坏的贴片三极管是2.5基准电压芯片TL431

网友:
不好弄得就直接换新,开关电源这东西,除非零件十分可靠,不然,暗藏的问题很难处理。比如变压器不好,IC不良等。外围没问题还不好,就得考虑不玩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2Y的三极管 能代换丝印2TY的三级管 吗?单从型号上看 就不一样!

上面写错了,不是2Y,是Y2

多谢提醒,2TY是PNP三极管,Y2是NPN三极管。现在下单,换原来型号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昂宝的2263用过,2273没用过,我找一下以前的2263图,一会截图,也许有参考价值。
根据你的描述,我有点怀 ...

多谢了,OB2263我查了一下供电电压,只要高于11.3伏,就可以工作。我这个怀疑是OB2273,不管是不是,供电电压是波动的,在几伏到13伏,另一路6.3伏,稳定供电13伏。

网友B:
在百度查到的:

ss8550和s8550可以互换吗
不可以

SS8550和S8550不可以互换使用,原因如下:

管脚定义不同:SS8550和S8550的管脚定义不一致。SS8550的管脚1、2、3分别对应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而S8550的管脚定义与SS8550相反,即1、2、3管脚对应e、c、b。1
封装形式可能不同:虽然搜索结果中没有直接提到封装形式的差异,但提到了SS8550与TO-92形式封装相对应的表贴器件型号为S8550LT1,采用SOT-23封装。这表明两者在物理尺寸和形状上可能存在差异,进一步增加了互换使用的难度。2
综上所述,由于管脚定义和可能的封装形式差异,SS8550和S8550不能互换使用。

网友C:
一般是两路供电,刚开启,直接靠高压310V串联几个电阻供,等次级有光耦反馈了,10N10启动,然后芯片电源绕组才有稳定电压,你现在的现象是芯片保护/启动/保护/启动......。我认为问题还在光耦低压侧电路。
我给自己设计的电源“轰炸”过,有心理阴影,一般冒烟了,只要大的变压器、大电解之类,其它扔掉,换新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百度查到的:

ss8550和s8550可以互换吗

多谢了。刚才上面朋友提醒,一个NPN,一个PNP,确实不一样。刚才换了一个8050,现在已经有电压了,和原来一样,带负载电压一直在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两路供电,刚开启,直接靠高压310V串联几个电阻供,等次级有光耦反馈了,10N10启动,然后芯片电源绕 ...

多谢帮忙分析。

这个电源,最初是正常的,运行半个小时没管,发热厉害,之后高压一直高和低波动,无法带动负载。

我换2TY之后,完全没有电压,刚才朋友提醒,换了8050,现在已经有波动的电压了。

就是不知道波动的电压,怎么处理。

楼主:
也不是5脚供电电压的问题,单独加14伏外置电压,芯片无法启动,不加电压,还是反复启动。

网友B:
不知道波动的电压,怎么处理 ------ 先查滤波电容,然后查稳压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帮忙分析。

这个电源,最初是正常的,运行半个小时没管,发热厉害,之后高压一直高和低波动,无法 ...

现在是6.3V主输出电压不稳?还有你换了MOS管以后,那个取样电阻(蓝色体积大概2W的电阻)你有没有量阻值?有时候主MOS烧掉了,这个0.几欧姆电阻也会烧变成几欧姆或者几K。造成电流负载过大的假象。

网友D:
如果有示波器,看一下高压组反馈信号稳不稳,会不会是反馈信号在哪出问题导致的电压不断调节。话说OBXXX,我弄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波动的电压,怎么处理 ------ 先查滤波电容,然后查稳压电路!

次级高压电压拆下来用电桥测过,容量正常。主滤波没测。次级电压正常。按理来说,即便是再差的电容,裸露,高温80度,也不至于半个小时,容量就不行吧。你说的这些,手边没有这些电容,只能明天试一下。

次级6.3伏5A,目前是空载,300伏目前是60K负载电阻,按电流算,只有5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6.3V主输出电压不稳?还有你换了MOS管以后,那个取样电阻(蓝色体积大概2W的电阻)你有没有量阻值 ...

次级6.3伏没问题,带4个6P1灯丝,完全正常。你说的那个电阻测过,没问题,色环是黑红红银棕,万用表实测0.3欧。功率管坏,是昨天卖家说把2TY拆下来试试,结果,拆下来上电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示波器,看一下高压组反馈信号稳不稳,会不会是反馈信号在哪出问题导致的电压不断调节。话说OBXXX, ...

示波器不好用,反馈光耦那里,最低0伏,最高5伏,也是波动的。

示波器,无法调节,只能看个大概,并且速度太慢,跟不上波动的电压。

反馈信号是第一个高压电容那里,反串一个稳压管,然后一个二极管,在10K和2K之间取参考电压,然后送到光耦的。

楼主:
明天在反馈处加一个稳定的电压再试一下,还不行,换一下光藕,还不行,换OB2273,再不行,用万能电源模块,测一下变压器磁芯,换滤波电容。外围电阻已经排查过了,没问题,小电容无法准确测量,目前想到的只有这些了。

觉得哪怕电源设计有问题,不稳定,首先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电压,然后再出现其他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次级6.3伏没问题,带4个6P1灯丝,完全正常。你说的那个电阻测过,没问题,色环是黑红红银棕,万用表实 ...

6.3V低压完全正常,可以确认OB2273侧的问题不大,300V的高压通道应是重点检查对象,如300V整流二极管,300V滤波电容器,包括电压反馈网络等

网友F:
我的操作,修开关电源,特别是电视机,都用调压器,把电压慢慢加高,

网友G:
看实物电路图片,明明两组独立电压的电源,所以,6.3v不受影响。看楼主以前发言,学富五车的样子高大上,这个电源却分析的一塌糊涂……^_^

网友H:
看PCB图,300V这个电源,次级直接是串联稳压二极管+光耦二极管当稳压反馈,
现在打呃,一般是初级这边给IC供电绕组或者供电元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实物电路图片,明明两组独立电压的电源,所以,6.3v不受影响。看楼主以前发言,学富五车的样子高大上,这 ...

我知道你,在铅酸电池加水那个帖子里。你如果会,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操作,修开关电源,特别是电视机,都用调压器,把电压慢慢加高,

我是串灯泡,也有调压器,一般不怎么调,310伏,540伏,直接上,有灯泡不会“砰”。

楼主:
引用 网友E:
6.3V低压完全正常,可以确认OB2273侧的问题不大,300V的高压通道应是重点检查对象,如300V整流二极管,30 ...

这是两个开关变压器,两个OB2273,公用初级310伏电源,次级只是把地连在一起,整流,滤波都是独立的。

300伏整流二极管,你怀疑反向漏电吧?明天可以拆下来测试一下,或者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PCB图,300V这个电源,次级直接是串联稳压二极管+光耦二极管当稳压反馈,
现在打呃,一般是初级这边给IC ...

我明白你意思,OB2273确实从主电容,通过两个473并联电阻到35伏100UF电容,绕组通过二极管串了一个33欧电阻到35伏100UF电容。这个查过,没问题,我使用稳压电源给电容供电14伏,整个高压部分不起振。查资料只要高于11.3伏,芯片就会工作,我测量最高到13伏,最低几伏。

我有点不明白,独立供电,怎么会影响工作。

楼主:
情况反馈给卖家,信息已读,不回,不指望有技术支持了。我看卖家所售商品,已经没有这款电源了。

难道是小批量订制,不稳定,不完善?

我不会设计开关电源,实在不行,我手边还有一个应该是同样芯片的开关电源,已经使用几年了,明天把外围电路画一下,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电源有个术语:打嗝。看你描述,300v电路打嗝了吧^_^

网友:
这张图片,拍图时手不要抖,左边局部(全图的二分之一的样子)拍清晰上来看看。

网友H:
既然6.3V正常,将6.3V这个电源的OB2273供电端并到300V这个电源的OB2273,

不过奇怪的是300V这个电源为啥有2Y这贴片3极管,而6.3V这个没有?
复原一下电路,对比一下和6.3V,看看这个2Y三极管是啥作用

网友D:
在反馈处加固定电压的方法可得想好了再做,这个有点危险,倒也不是危险,挺吓人的
并联在初级绕组处的R、C、D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三个器件有问题,也会导致输出异常,尤其是R或者C短路,二极管相当于直接并在电感初初级的时候。

网友I:
发过来我帮你修吧,呵呵,免费,你出运费就行,看着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反馈处加固定电压的方法可得想好了再做,这个有点危险,倒也不是危险,挺吓人的
并联在初级绕组处的 ...

我摘了主电容,串灯泡,加的310伏直流,这样即便有危险,灯泡会亮,一般没事。

反馈处加了稳压,没有作用,一样打嗝。初级芯片的供电电容也换了,没有作用。次级整流二极管和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麻烦看一下下面的测试,分析一下。

网友D:
一百多的直流就够了吧,别加300

楼主:
刚才用万能开关电源模块又测试了一下,这个模块,想必大家都用过,就是可以脱离开原电路的启动芯片和开关管,只使用原有的开关变压器,尖峰吸收,以及次级整流滤波电路。

现在可以带3K的电阻,按300伏计算,只有0.1A,这个电源原来买回来测试,就是用的这个电阻,可以稳定输出300伏。现在用外加模块测试,电压在250伏左右波动,大约235~265伏的样子,但是,上电不超过1分钟,电压会逐渐回落。开关管发热很厉害,已经外加散热片,电压一样会回落。由于时间不长,开关变压器磁芯摸着有点温度,有可能还没传出来。

这种情况,难道是磁饱和?

这种模块,我遇到疑难杂症,基本都可以使用这个模块,判断是不是开关变压器有问题,这次,有波动输出,然后逐渐下降,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百多的直流就够了吧,别加300

刚才按你说的,又恢复原电路了,调压器调节主电压高低,只是打嗝的频率不同,由于电压降低,给启动电容充电时间延长,打嗝频率也降低了。

使用模块时,降低主电压,次级电压也跟着降低。次级电压跟着降低,升高主电压,次级电压也跟着升高。这个模块也有反馈,通常情况下不接反馈就就是这样。

楼主:
刚才又出现一个情况,使用外置模块供电时,次级电压又变成75伏了,上下波动变小(由于是外置模块,主电压高低影响次级电压,但是波动确实存在)。指针表检测的,确实有。

这种情况。。。。。。。。。。没见过啊。

网友D:
我也不懂,就是不负责任的瞎说几句,别太当真
如果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化,并且间隔输出,有没有可能是保护了?MOSFET下面那个限流电阻的电压值,超过保护门限电压没?要是方便的话用示波器看看,笨点的方法,一点一点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懂,就是不负责任的瞎说几句,别太当真
如果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化,并且间隔输出,有没有可能 ...

使用这个模块,次级电压随主电压变化,和这个模块本身有关。

这个模块,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给固定的占空比,一般遇到开关变压器的问题,都可以判断是不是初级短路。

限流电阻是2W色环是黑红红银棕,万用表实测0.3欧,不过低阻值电阻很难测准,不过确实没开路。主要是反复打嗝,我示波器的所有旋钮全部不能用,只能使用自动,采集到的波形跟不上打嗝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发过来我帮你修吧,呵呵,免费,你出运费就行,看着头晕

千万别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既然6.3V正常,将6.3V这个电源的OB2273供电端并到300V这个电源的OB2273,

以前我做的二合一胆机开关电源是6.3V先启动,延时30-60秒后再启动高压,延时电路有的就是加了个三极管配合电容充放电实现的,不知此板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图片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个模块,次级电压随主电压变化,和这个模块本身有关。

这个模块,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给固定的 ...

要不换个方向,先修示波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容易损坏,没有线性电源皮实。

那是使用者不当使用它的原因,使用得当的开关电源,比如彩电的,可以放心使用。除非遭遇雷击意外……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以前我做的二合一胆机开关电源是6.3V先启动,延时30-60秒后再启动高压,延时电路有的就是加了个三极管 ...

英雄所见略同~
叫他拍清晰图片上来,他忙着用彩电维修电源模块试验。醉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个模块,次级电压随主电压变化,和这个模块本身有关。

这个模块,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给固定的 ...

把板子的正反面拍两张清晰的照片发上来看看,或者花点时间把电路图跑出来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我做的二合一胆机开关电源是6.3V先启动,延时30-60秒后再启动高压,延时电路有的就是加了个三极管 ...

此板,没有高压延时。下面这个有高压延时,不过不好用,我用线短接了。

楼主:
已经排查出来问题了,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使用万能模块,更换开关变压器,次级有稳定输出。使用原来的电路,还是打嗝。(因为使用的是48伏充电器开关变压器,次级电压肯定不够300伏,启动芯片输出最大占空比也无法达到最大电压,只能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板子的正反面拍两张清晰的照片发上来看看,或者花点时间把电路图跑出来发上来看看。

已经排查出来是开关变压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英雄所见略同~
叫他拍清晰图片上来,他忙着用彩电维修电源模块试验。醉了

你对真正的技术只是知道皮毛,每天就知道混积分,我是真的不想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板子的正反面拍两张清晰的照片发上来看看,或者花点时间把电路图跑出来发上来看看。

我对开关变压器不太懂,以前遇到初级短路的,如果买不到成品的,一般都是定制。

因为这种开关变压器太小众,如果按匝数和绕制结构重绕,重新换磁芯,可行不可行?需要不需要检测导磁什么的?

网友D:
磁芯出问题了,或者线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芯出问题了,或者线间短路?

不应该短路的,现在想想,开关管异常发热,使用万能模块,开关管也异常发热,并且卖家让拆2TY之前开关管没坏,即便拆了,也只是短路,没有炸功率管,初级线再细,极少会匝间短路。

并且前面用万能模块测试,在250伏左右波动,不到一分钟,电压下降,分析可能是磁芯导磁降低,电压才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芯出问题了,或者线间短路?

如果重绕可行,拆开看一下,就知道是否是匝间短路。

网友D:
现在回想,现象都能解释通了,由于输出不够,开关管长时间导通,发热;之前我一直都想反了,从来没怀疑电感变压器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回想,现象都能解释通了,由于输出不够,开关管长时间导通,发热;之前我一直都想反了,从来没怀疑电感 ...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只是知道高温会使磁芯性能下降,没想到这个性能下降时不可逆的。

主要当时刚装好机器,测试各方面都正常,做各种测试,然后整理数据,中间没关注开关电源的发热情况,半小时以后,看到灯丝仍然在亮,然后又测试,发现高压波动,才发现有问题,摸开关电源,有点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排查出来是开关变压器问题

恭喜、恭喜,省事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对开关变压器不太懂,以前遇到初级短路的,如果买不到成品的,一般都是定制。

因为这种开关变压器太 ...

可以换磁芯重新绕,没问题。
除了匝数以外,还有个关键参数---初级电感量。

变压器坏了,这个电感量测不准。
不过您这板子是双路差不多的设计,可以把没坏的那路变压器拿下来测测初级电感量,重绕后调磁芯间隙,将初级电感量凑到测试值,应该差不多。

还可以根据输入电压、功率和IC设定的工作频率自己算,这个稍微麻烦点,不过治本,不怕它变压器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换磁芯重新绕,没问题。
除了匝数以外,还有个关键参数---初级电感量。

多谢回复,我手边有其他开关变压器,手边也有电桥,按你说的方法,先测一下初级电感量,然后试绕一下。

网友K:
哈哈  看到各路大神的发言很精彩  我是菜鸟   我想建议测下反馈光耦  的电压 再做决定  也许会有所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  看到各路大神的发言很精彩  我是菜鸟   我想建议测下反馈光耦  的电压 再做决定  也许会有所发现

反馈光藕的电压0~5伏随打嗝变化,不过你说的有道理,如果光藕反馈坏,也确实会打嗝。

用模块测试,使用充电器开关变压器稳定输出时,芯片供电电容和光藕反馈的电压不再变化。

网友:
OB2273官方资料,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排查出来是开关变压器问题

你既然有电桥,测一下变压器是不是真的坏了,这个很容易测出来,我修开关电源好几年碰到变压器坏的比较少,正常情况下变压器是开关电源里面坏的元件中比例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既然有电桥,测一下变压器是不是真的坏了,这个很容易测出来,我修开关电源好几年碰到变压器坏的比较少 ...

假如电桥在你手里,你如何判断开关变压器是好的还是坏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假如电桥在你手里,你如何判断开关变压器是好的还是坏的,依据是什么?

不是已经确认是变压器故障了吗,还有反复?

主要是看看初级电感量,反激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一般在几百到一千多微亨之间,规律是功率越大初级电感量越小。
您这120W电源,初级电感量300-500uH之间吧(经验值,实际最好是根据设定的工作频率等参数自己算算)。拿电桥测测,如果明显偏离这个范围,那大概率是有问题。
还可以用导线短接次级任意绕组,短接前后初级电感量有明显变化为正常,变化幅度小,可判为存在匝间短路。

还可以顺便再测测漏感,方法是短接除初级以外的所有绕组,此时初级的电感量即为漏感。
一般漏感是初级电感量的3-5%,最大不超过10%,如果测试结果明显偏大,这变压器最好拆了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已经确认是变压器故障了吗,还有反复?

主要是看看初级电感量,反激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一般在 ...

多谢版主回复,非常好的经验数据,判断开关变压器更直接快速。

主要是白天还要上班,只能抽时间来做这些,有点慢。胆机区做了两台,一台6P1推挽,已经出声了,开关变压器坏了。另一台是计划外的,6P14推挽,这个正在绕输出牛。这次接受教训,把开关电源加了一个比较大的散热片和强制风冷。

这个开关变压器应该是把6P14推挽装成之后,再来绕开关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已经确认是变压器故障了吗,还有反复?

主要是看看初级电感量,反激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一般在 ...

非常详细,电桥测量变压器肯定能判断好坏。

网友L:
一般变压器是不容易坏,可能还是电路上的问题,最大可能在稳压环路和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变压器是不容易坏,可能还是电路上的问题,最大可能在稳压环路和整流管。

确实是开关变压器坏了,10K Hz初级电感量11.56uH,10K Hz次级300伏电感量83.58uH。电动车充电器,10K Hz初级电感量404.6uH。

我想了想,没必要重绕,线圈又没坏,换个磁芯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开关变压器坏了,10K Hz初级电感量11.56uH,10K Hz次级300伏电感量83.58uH。电动车充电器,10K H ...

噢,这样的话是线圈有短路,换磁芯也没用。这个电压又不高,线圈会有短路,这工艺真是服了,建议重绕,既能学到知识,又能确保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噢,这样的话是线圈有短路,换磁芯也没用。这个电压又不高,线圈会有短路,这工艺真是服了,建议重绕,既 ...

刚才去了本地市场,这种磁芯无货,问了老板,说就没听说过磁芯坏的。按下面图片查了一下,应该是PQ27*25的,但是我实际测量是27*26的。这个磁性,淘宝也没找到。

现在,换6*25的磁芯,会不会不够用?原来开关电源的体积受限,只能这两个型号了。

另一个,如果买不到,磁芯无损拆开,有什么办法没有?粘接用什么类型的胶水?

如果磁芯不怕100度高温,水煮能不能煮开?好像洗板水,渗透不到里面去。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刚才去了本地市场,这种磁芯无货,问了老板,说就没听说过磁芯坏的。按下面图片查了一下,应该是PQ27*2 ...

磁芯是不会坏(除非有几百度的高温),如碎了用胶水粘一下也能用,拆磁芯用水煮法比较好。先把磁芯结合部的胶去掉,再用二段铜丝串入磁芯中柱二边,做成平衡拉环,然后放入水中煮,煮开后还要煮几分钟,捞出后握住铜丝一拉就开。

网友M:
低压正常高压晃荡,低压带上负载试试,如果正常了就没事了,如果还不正常就换掉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简单处理就这样,如果还不行,就需要仔细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磁芯是不会坏(除非有几百度的高温),如碎了用胶水粘一下也能用,拆磁芯用水煮法比较好。先把磁芯结合部 ...

多谢,多谢,我还是非常崇拜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低压正常高压晃荡,低压带上负载试试,如果正常了就没事了,如果还不正常就换掉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 ...

这个虽然是一个电源,但是使用了两个开关变压器,两个电源震荡芯片,母线电容共用,次级是分开的,低压和高压独自稳压,与一般的单芯片不同。

楼主:
早上已经把输出变压器分解开了,确实是次级高压有问题,因为这种线上类似于潜水泵使用的防水式铜线,上面包裹一层类似于塑料的皮,有多处破损,但是测量破损处,也没量到直接短路。

不知道这种线,用普通的漆包线,耐压够不够。

楼主:
这个电源已经修好了,开关变压器绕制数据和绕法,上面图片上面有,初级夹次级,另外两层在外面。

我现在测试的是10K电阻,I=300/10000=30毫安,只有标称的十分之一。这时候初级开关管已经比较热了。

手摸开关管能够明显感觉到温度在上升,现在使用的开关管是K4113,原来的好像是10N60。

我查了一下,K4113内阻是2.5欧,10N60的内阻是0.75欧。

不知道谁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内阻低点的开关管。

网友:
IRFP360怎么样?

楼主:
多谢提供资料,这个我查了一下,耐压只有400伏,内阻倒是不大0.2欧,TO-247封装。

这个用不了,一是耐压,一是封装。

我查了一下11N60,这个TO-220封装,不同厂家生产的内阻有些区别,也是0.几欧的内阻,手边正好有这个,先用这个吧。不行再说。

网友N(2024-08-09):
反峰吸收二极管好像应该使用FR107。图中的1N4007是不是型号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反峰吸收二极管好像应该使用FR107。图中的1N4007是不是型号写错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楼,尖峰吸收,肯定是快恢复,IN4007肯定不行,通常都用FR107。

楼主:
这个电源启动芯片是LD7536,不是主题说的OB2273,因为芯片打磨了,看不到型号,现在更正一下。

这是这款电源的原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2

应该在本论坛还有一个测试帖,记得以前看过,一时没找到。

楼主:
多谢解惑。

我当时测了初级电感量,与原来差不多,没拍图片,漏感确实没测。你说的线圈与骨架加挡墙,确实也没加。拉玛胶带应该是2层,最后绕下来,线包基本是满的。铜线也是普通的铜线,只是比原来粗一点。原来里面确实有一层铜箔屏蔽层,我这没有,也就没有加。

抽空我拆下来,重新测一下漏感,不行的话,按你说的,再绕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楼,尖峰吸收,肯定是快恢复,IN4007肯定不行,通常都用FR107。

4楼的图错了

楼主:
测试频率10KHz,全部引脚开路,测试初级与次级高压的电容是10pF,不知道算不算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测试频率10KHz,全部引脚开路,测试初级与次级高压的电容是10pF,不知道算不算大。

输出功率90W,初级电感量405.5uH,这个值在合理范围内(大概也就在300-500uH之间),可基本判定问题不大。
想再靠谱些,可根据输入电压、工作频率、输出功率和磁芯参数手算一遍初级电感量,比较麻烦。

初级漏感2.27uH,不错,可以了。
其实应该把除初级外的所有绕组都短路,比如辅助绕组也要短路,这样测出来的漏感更准确,应该比您测的值还要低一些。

不知您说的开关管发热是热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壳温到八九十度是可以的。
没有测量工具的话,主观感觉是七十多度时手摸坚持不到1-2秒......
可能是您主观感觉比较热,其实温度是在安全范围内,最好还是拿个表测测实际温度,不到100°C往上就不用太担心。
还有,出于成本考虑,配的散热器可能比较小会导致管子温升较大,如果实在热的厉害,加大散热器。
一般来讲不到100W的功率,常用的管子都没问题,期望以换Rds更小的管子解决温升问题,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出功率90W,初级电感量405.5uH,这个值在合理范围内(大概也就在300-500uH之间),可基本判定问题不 ...

就是上面那个上下铝合金机箱,这么大散热面积吧。

我这没有测温仪表,开机十几分钟,手摸可以坚持5秒,估计在60~70度之间,按你上面说的,这个温度算正常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可能一般的开关电源,习惯上觉得40~50度,摸着温热。遇到60度以上,觉得发热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