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不是生产线筛选后处理品?

楼主(2024-04-02):
以前买村田陶瓷滤波器,一种型号买几十粒,都是同一批次的。
这次很奇怪,买了几十粒村田陶瓷鉴频器,是全新的,未焊过也未剪脚,但发现不是同一批次的,EIAJ CODE很杂乱,有十几种。
这种情况,是不是生产线筛选后剩下来的处理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低估了华强北的钞能力

说华强北的都是不懂行的,真正的二手产地是贵屿。

网友C:
这种大厂一般不会流出次品。能出来的都是合格品。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元件的使用方剩下来的,重新流入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厂一般不会流出次品。能出来的都是合格品。

同意三楼。

我第一次见到二维码就是在AthlonXP1800+上面,当然不是现在的QRCode,而是Datamatrix。据说原因是AthlonXP1600+及附近的产品大量残次品流入市场,增加的防伪措施。买家可以让卖家随便找两片1800+,看二维码,如果一样就是假货。

网友D:
有些零件是贴片机上掉下来的,然后厂家当垃圾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零件是贴片机上掉下来的,然后厂家当垃圾处理。

不是贴片机,是插件机,这是插脚元件,插件机插件的时候,有些元件可能脚稍微有点歪,超出公差就会插不进去掉落,贴片机几乎不会掉元件

网友E:
在马家和海鲜市场也买过一批全新村田455,小网分扫下个体参数误差大,但如果不是多只组合用还可,问过一些电子厂工程人员朋友,要么是国产品牌次品让商家重印字的,要么是生产线掉地件,掉下可能内部瓷片有损变值,马家海鲜市场老维修店元件店积压的,买其他元件顺带剩十几只各种陶瓷滤波器,包括古代电视用的,外观都脏脚发黑了,还好扫下指标还可。

网友B:
不要低估了华强北的钞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马家和海鲜市场也买过一批全新村田455,小网分扫下个体参数误差大,但如果不是多只组合用还可,问过一些 ...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所以我现在买陶瓷滤波器,都是一个型号买几十、上百粒,同时在几家店铺买,然后在矮子里面挑出高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华强北的都是不懂行的,真正的二手产地是贵屿。

那些卖拆机件的都是留守人员,当地的年轻人都在华强北,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卖拆机件的都是留守人员,当地的年轻人都在华强北,没有可比性。

本世纪前15年我经常采购元件,自称是华强北的就是新品,自称是汕头或潮阳的就是拆机件,贵屿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