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冰箱BCD-212DC。四个传感器在哪里?有温控器吗?

楼主(2024-04-02):
冷藏温度显示F1,据说是感温探头坏了,
主板上有两个挨着的白色插头,测了一下,一个是2K,另一个是123欧,推测是感温头坏了,
然后把冷藏室侧壁上的一个感温头剪掉换成新的,
结果故障依旧,F1依旧,123欧依旧,怀疑是不是剪错感温头了,
说明书上说有4个传感器,是不是我剪错了,求其它三个传感器位置,我挨个剪掉再试一下,
另外,温控器和感温探头是一回事吗?小白管是感温探头吧,那这个海尔冰箱的温控器在哪里呢?在主板上吗
另外,感温探头整根线怎么换呢,线都在冰箱壁里面,是拽出来吗?然后怎么放进去呢

楼主:
我剪的是黑线这里的感温头

楼主:
铰链内找到一个,冷冻室还应该有一个,那么第四个传感器在哪呢?

网友:
仅供自己维修时参考~

网友:
看人家指导更换冷藏室温度探头,要拆螺丝、盖板等步骤才是正确的温度探头位置。如果你剪断的温度探头没有经过这些步骤,那就是剪错了。将剪错的温度探头接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