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配套365p空连的本振型号有哪些?

楼主(2024-04-02):
老师们:配套365p空连的本振型号有哪些?我只知道SZZ3 和SDZ3,但是买不到。还有其他型号吗?

网友:
365p空连是电子管机延伸运用的可变电容器,空间允许的话使用电子管机立式振荡线圈,运用线路参考刘中远著低噪声场效管调谐器一文;以前用得比较多的是无屏蔽六脚蜂房绕法中振,跟红灯754机中一样那种;用10x10中周骨架绕制中振,把尼龙架固定,试一下是否有必要使用屏蔽壳,最好测一下套与不套屏蔽壳的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