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tronics8000C 1000MHz频率计

楼主(2024-04-02):
便宜购得 Sabtronics8000C频率计  频率1000MHz  某论坛有拆解图片据说是瑞士八十年代产品。
很新好像是库存,带说明书图纸 无其他附件  拆解查看做工不像进口但也不像山上的。
用前两天购买的RX8025时钟芯片简单测试输出频率 32.768基本准确,改天接信号发生器详细测试。
廉价设备比起大品牌也就是玩具,白菜价玩玩也尚可。
网上资料不多,以下是网络搜索的相关参数:

厂家: 瑞士 sabtronics
尺寸: 20x16x8 cm
重量: 590 g
电池供电
频率范围 3档
输入阻抗:
输入 A: 1Mohm,400Vp-p MAX
输入 B: 50ohm,3Vp-p MAX

灵敏度:
20mV RMS 2Hz-10Hz
15mV RMS 10Hz-10MHz(典型 10mV)
15mV RMS 10MHz-50MHz input A.(典型 12mV)
30mV RMS 50-100MHz input A.(典型 20 mV)
25mV RMS 100-200MHz input B.(典型 20 mV)
15mV RMS 200-800MHz input B.(典型 10 mV)
20mV RMS 800-900MHz input B.(典型 15 mV)
20mV RMS 900-1000MHz input B.(典型 15 mV)
输入保护: 400Vp-p at 2Hz declining with frequency to 3Vp-p at 1000MHz

闸门时间: 3档 0.1 sec,1sec,10sec
显示: 9位 LED 自动小数点变换 leading zero suppression,discreet LED gate indicator.

最大分辨率:
0.1Hz on 10MHz range with 10 second gate time.
1Hz on 50MHz rang with 10 second gate time.
10Hz on 600/1GHz rang with 10 second gate time
电源: 9VDC 500mA via optional AC adaptor

网友A:
纯硬件频率计,只要基准时钟准确即可
原机用的好像是普通的石英晶振,如果愿意折腾,换个10MHz/0.1ppm的有源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硬件频率计,只要基准时钟准确即可
原机用的好像是普通的石英晶振,如果愿意折腾,换个10MHz/0.1ppm的有 ...

是普通的晶振,以后换个有源试试,谢谢!

网友B:
Z1是个什么器件?以前我用过富士通的MB506做高频分频器,不过这个后来停产了。更更更以前,好像惠普申请个什么专利吧,也是用于高频频率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Z1是个什么器件?以前我用过富士通的MB506做高频分频器,不过这个后来停产了。更更更以前,好像惠普申请个 ...

这个我也不清楚 Z1丝印 10116N V8304 SA

楼主:
集成电路Z1 Z2 Z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硬件频率计,只要基准时钟准确即可
原机用的好像是普通的石英晶振,如果愿意折腾,换个10MHz/0.1ppm的有 ...

刚刚马家搜索0.1ppm的10M有源带温补都能买2个此频率计了 ,最便宜也要5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马家搜索0.1ppm的10M有源带温补都能买2个此频率计了 ,最便宜也要50多。

我的是8610B。我从闲鱼当机箱买来的,不是库存,是高校淘汰的。

楼主:
8610B和这个是一个系列,说明书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马家搜索0.1ppm的10M有源带温补都能买2个此频率计了 ,最便宜也要50多。

你这频率计才 25 一台?那山寨也不要紧了

话说以前坛友推荐的 5 块钱的恒温晶振就没有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马家搜索0.1ppm的10M有源带温补都能买2个此频率计了 ,最便宜也要50多。

楼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清楚 Z1丝印 10116N V8304 SA

10116 Line Rece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玩意儿还不如运费贵,要不然俺肯定买一堆回来 ......

楼主:
感谢您提供的芯片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没仔细找,瓦叔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