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7343没有立体声如何排查

楼主(2024-04-03):
收到一台东芝,用的是全家福芯片,效果还行,但是收到时发现中波正常而调频几乎无声。

打开后发现电池漏液过板子,清洗并补焊了部份区域后,fm可以收听了,感觉灵敏度还可以,本地周边的一些台都能收到,音质也不错的样子,唯独没有立体声。

我参照前辈们的教学,首先将收音机频率调谐到98MHz,频率计探头接在TA7343P的④脚可变电阻的上端,最好使用示波器探头并放在X10档,减少对电路影响。调整④脚所接的可变电阻,使频率计显示为76KHz,调准了这个地方,但依然没有立体声

按图所示排查了若干电压检测点,也没有太大区别。

请教该如何下手检查呢。

网友A:
关键是19k导频信号是否正常,如果调频中放通道中周老化失谐很有可能造成此故障,有示波器修这种故障最方便。

网友B:
中放TA7614AP第6脚接的鉴频中周是重点排查对象,有配件直接换掉 再微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放TA7614AP第6脚接的鉴频中周是重点排查对象,有配件直接换掉 再微调一下。

此中周测量是通的,我没有配件,应该如何看它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放TA7614AP第6脚接的鉴频中周是重点排查对象,有配件直接换掉 再微调一下。

晚上测量了此处是通的,且微调它会有明显变化,目前将它放在了声音最大最清晰处

网友C:
看到音频功放双芯片比大多数复杂,简单排除法入手,从7343立体声解码⑧⑨脚引出信号看看是不是立体声?如是,后面电路有故障,如不是,前面电路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音频功放双芯片比大多数复杂,简单排除法入手,从7343立体声解码⑧⑨脚引出信号看看是不是立体声?如是 ...

首先简单测试左右声道肯定正常,而且最重要的是立体声的指示灯并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音频功放双芯片比大多数复杂,简单排除法入手,从7343立体声解码⑧⑨脚引出信号看看是不是立体声?如是 ...

不是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19k导频信号是否正常,如果调频中放通道中周老化失谐很有可能造成此故障,有示波器修这种故障最方便 ...

我有示波器,今天反复调试中周后,有个强台可以偶尔点亮立体声灯了,但声音却是阻塞感,我估计是需要统调,但我并找不到这个ic的机器该如何统调的资料

网友:
漏液,索性将整个板子用热水浸泡清洗干净,甩干水分晒几个太阳后看看,只要调幅能正常收听,调频联一定干燥透了。T101也要仔细检查,

网友D:
我也认为中放TA7614AP的鉴频中周要优先检查, 内部的磁管电容很可能已经变质, 我上次修一台 TA7303P中放的机器就是这样, 中周拆下来看一下底部, 如果电容黑了就小心将它拆除, 至于要补上多大的陶瓷电容, 我运气不错, TA7303P Datasheet 上参考电路建议24P, 我对照了一下该台收音机电路, 发现基本上就是抄 datasheet 的, 所以我就依样画葫芦换上24P电容, 调整了一下磁芯让输出电压幅度最大, 就这样搞定了, 至于立体声的部分, 我那台使用BA1320, 周边VR可变电阻老化故障, 导致我调不出19K的信号, 把整片板子的可变电阻通通换新, 药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认为中放TA7614AP的鉴频中周要优先检查, 内部的磁管电容很可能已经变质, 我上次修一台 TA7303P中放的机 ...

谢谢指导,19k?有人说是36k?有说法是72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19k?有人说是36k?有说法是72k?

这个每颗IC可能有差异, 具体还请参照 datasheet

网友:
fm可以收听了,感觉灵敏度还可以,本地周边的一些台都能收到 ------ 没有立体声 是不是灵敏度低了?信号放大幅度不够,导致立体声解码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