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表准不准看什么?

楼主(2024-04-03):
各抒己见,欢迎指正。
    智能电表显示的当时有功功率是计费的重要参数。(电费金额是根据用电有功功率和时间计算出来的)。用户的用电功率只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根据两次显示功率的时间长度就可以发现电表计费准不准。所以,您用一个稳定的较大功率的用电器,例如电饼铛(1300瓦左右的电阻负载),看电表显示的功率是多少?(还要考虑线路损耗,一般可达数瓦到数十瓦),就可以判断电表显示的功率准不准。(记录当时电压)。
    在不同用电功率情况下电表显示的功率数是不是都准确?不同功率因数的用电器有功功率显示是不是准确?这是计费准确的关键。
    鉴定智能电表计费准不准是相当复杂的。因为不同用电器功率大小不同,功率因数不同,受电压变化影响功率也会有变化。智能电表的计费显然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可以说滴水不漏的按你用电情况进行计费,这是产生感觉智能电表跑得快的一个原因。
总之,电表显示的实时功率是计费的基础数据。这个不出问题一般用电量也不会不会出现较大偏差的。

补充内容 (2024-4-4 11:53):
我就奇怪了?没有一位评论我这个办法可行还是不行?有没有道理?不是很多人质疑智能电表走得快吗?按程序走又费时费力。

网友:
看着真费劲

网友:
就和有人说数显表不如机械表一样,其实合格的数显万用表更灵敏,那末尾跳动的数字,一般机械表更本就反映不出来

网友A:
这里用的是什么电表不知道,各户电表都集中到地下的电表柜,网上缴费谁也不关心电费。

网友B:
智能电表的学问可大了,它跟电子称类似,生产厂家必须迎合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电表的学问可大了,它跟电子称类似,生产厂家必须迎合用户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他是供电局买的使用者应该说是卖电的,就像小贩卖东西的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用的是什么电表不知道,各户电表都集中到地下的电表柜,网上缴费谁也不关心电费。

不关心电费吗?为什么说电表走得快?这样说的不在少数。这个问题有必要搞清楚,买卖公平,货真价实,经商之道。

楼主:
您费这么大劲,我说的对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电表的学问可大了,它跟电子称类似,生产厂家必须迎合用户

考虑用户利益也要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准确!他是不是考虑正误差上限?不得而知。总的原则是不能改变计量单位的物理意义。瓦(V,A,功率因数),时间。电表生产厂家总不会故意做“9两为一斤”的鬼秤吧?(“9两为一斤”是违反计量法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用的是什么电表不知道,各户电表都集中到地下的电表柜,网上缴费谁也不关心电费。

可以显示实时功率,总用电量,电费余额,电费单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实时功率。时间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C:
然后呢? 你去找供电局理论? 你胜算有多大?谁去给你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呢? 你去找供电局理论? 你胜算有多大?谁去给你证明?

你说的我不反对!双方根本就不对等。如果真的有较大出入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问题主要是想从技术层面搞明白一个问题“电表准不准”。就这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