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98关机报错,求助

楼主(2024-04-03):
win98 系统,短时间运行系统后关机正常,长时间运行系统(也就两三个小时吧)后关机出现问题:关机画面已经结束、硬盘和风扇声音也没了(感觉都关机完成了),到最最后出现这个报错,任意键无效,只能强制关机,求助!

网友A:
换WIN2K,如果还不行就换Win95。如果还不行,扔了换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WIN2K,如果还不行就换Win95。如果还不行,扔了换新电脑。

就是想玩98啊

网友:
好多软件都不兼容了,会报错关闭。

网友B:
没事,不碍事儿。接着用吧

网友:
哈哈,win98虽然是当时很好用的系统,但是经常出现蓝屏死机,各种故障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当win2000出来后,很多人都放弃98开始使用2000

网友:
正常用就行了,好像是那个软件没有正常结束,就关机了

网友C:
留存有一张正版win98,本来想安装到老的掉牙的IBM笔记本玩玩,但想不出win98现在还能干啥

网友:
win98 系统奈cao,只要还能开机用不用管它

网友:
98不是NT架构
没有服务啥的东西
无需等待终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不碍事儿。接着用吧

每次强制关机时间长了怕把电脑搞坏啊

网友D:
换个系统,用Windows Me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留存有一张正版win98,本来想安装到老的掉牙的IBM笔记本玩玩,但想不出win98现在还能干啥

win98你好坛友,这个镜像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只是体验98,虚拟机也可以,现在能正常跑98的硬件少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系统,用Windows Me试试.

就是想玩98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win98你好坛友,这个镜像能否分享一下

是正版光盘,做镜像目前没有光驱,笔记本光驱位挂硬盘了,改天装上光驱再做吧。

网友:
跟硬件也有关系,内存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正版光盘,做镜像目前没有光驱,笔记本光驱位挂硬盘了,改天装上光驱再做吧。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98可以啊,没有指针表老

网友:
98有意思,以前有台机子,内存条坏了一半,系统还能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换WIN2K,如果还不行就换Win95。如果还不行,扔了换新电脑。

还有装dos6.22,绝对不会出此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装dos6.22,绝对不会出此画面!

能否具体说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说下,谢谢

dos6.22安装盘为3张1.44M软盘。dos模式是单色模式,一切操作都是命令模式。如:下面这些命令,当然这些部分命令在windows下也可用到。

winver 弹出一个窗口显示版本信息(内存大小、系统版本、补丁版本、计算机名)
format 盘符 /FS:类型 格式化磁盘,类型:FAT、FAT32、NTFS ,例:Format D: /FS:NTFS
md 目录名 创建目录
replace 源文件 要替换文件的目录 替换文件
ren 原文件名 新文件名 重命名文件名
tree 以树形结构显示出目录,用参数-f 将列出第个文件夹中文件名称
type 文件名 显示文本文件的内容
more 文件名 逐屏显示输出文件
doskey 要锁定的命令=字符
doskey 要解锁命令= 为DOS提供的锁定命令(编辑命令行,重新调用win2k命令,并创建宏)。如:锁定dir命令:doskey dir=entsky (不能用doskey dir=dir);解锁:doskey dir=
taskmgr 调出任务管理器
chkdsk /F D: 检查磁盘D并显示状态报告;加参数/f并修复磁盘上的错误
tlntadmn telnt服务admn,键入tlntadmn选择3,再选择8,就可以更改telnet服务默认端口23为其它任何端口
exit 退出cmd.exe程序或目前,用参数/B则是退出当前批处理脚本而不是cmd.exe
path 路径\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名 为可执行文件设置一个路径。
cmd 启动一个win2K命令解释窗口。参数:/eff、/en 关闭、开启命令扩展;更我详细说明见cmd /?
regedit /s 注册表文件名 导入注册表;参数/S指安静模式导入,无任何提示;
regedit /e 注册表文件名 导出注册表
cacls 文件名 参数 显示或修改文件访问控制列表(ACL)——针对NTFS格式时。参数:/D 用户名:设定拒绝某用户访问;/P 用户名:perm 替换指定用户的访问权限;/G 用户名:perm 赋予指定用户访问权限;Perm 可以是: N 无,R 读取, W 写入, C 更改(写入),F 完全控制;例:cacls D:\test.*t /D pub 设定d:\test.*t拒绝pub用户访问。
cacls 文件名 查看文件的访问用户权限列表
-----------------------------------------------------------------------------------------------------------

楼主:
引用 网友F:
dos6.22安装盘为3张1.44M软盘。dos模式是单色模式,一切操作都是命令模式。如:下面这些命令,当然这些部 ...

你的意思是装了dos6.22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老98有很多用处,比如玩老的DOS游戏什么的,重温当年玩游戏的感觉,一些老的设备使用,比如一些HP 的GBIP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强制关机时间长了怕把电脑搞坏啊

要坏也就硬盘比较容易坏,而且你都到这一步了,硬盘都不读取和写入数据了,强制关机也没啥大碍了,别怕。

网友:
梅疣事的啦

网友:
楼主,这个错误,可能是内存故障,比如插了2个以上的内存,或者散热不好导致内存,或硬盘温度高。
先检查散热,再检查内存。。。
回复这么认真,加点分。。
遥想20多年前,第一次给朋友电脑重装WIN98,搞了一晚上。。。菜鸟水平。。。。哈哈。

网友:
错误原因:

错误代码OD通常表示堆栈溢出错误。这通常是由于函数自身调用自身过多次数,导致调用堆栈超出分配的内存空间而引起的。

可能导致错误的原因:

故障驱动程序或软件:过时或不兼容的驱动程序或软件有时会导致堆栈溢出错误。

系统损坏:损坏的系统文件也可能导致堆栈溢出错误。

硬件问题:在极少数情况下,硬件问题(例如内存错误)也可能触发堆栈溢出错误。

解决方案:

更新驱动程序和软件: 确保所有驱动程序和软件(尤其是图形驱动程序)都是最新的。您可以使用驱动程序更新工具或手动从制造商的网站检查更新。

扫描系统错误: 运行系统文件检查器(SFC)工具以扫描和修复任何损坏的系统文件。为此,请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并键入以下命令:

sfc /scannow
检查内存错误: 运行 Windows 内存诊断工具以检查内存问题。为此,请转到“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Windows 内存诊断工具”。

禁用不必要的启动程序: 过多的启动程序也可能导致堆栈溢出错误。要禁用启动程序,请转到“开始”>“运行”>“msconfig”,然后选择“启动”选项卡。取消选中您不需要自动启动的任何程序旁边的框。

卸载最近安装的软件: 如果错误是在安装新软件后开始出现的,请尝试卸载最近安装的软件,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其他注意事项:

如果您正在使用第三方安全软件,请尝试暂时禁用它以查看它是否是罪魁祸首。

如果您已超频了CPU或RAM,请尝试恢复默认时钟速度。

如果您正在使用虚拟机,请尝试增加分配给虚拟机的RAM量。

如果尝试了上述步骤后错误仍然存在,您可能需要重新安装Windows 98。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装了dos6.22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开玩笑的,别当真!dos是老玩家用的,没有点基础你还真玩不了。dos系统装在0520、286、386上的多,到了486一般不会装dos了。除了老玩家需要或是为了情怀玩一下dos。

网友:
要么系统出错,要么硬盘。最大的可能是内存有问题,稳定性不良。

网友:
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