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经过不断尝试,算是修好了一半,还是有问题求支招

楼主(2024-04-03):
论坛里发过两次求助,可以说是几乎没人理。前天发了一个这个帖子,一直处于待审核状态,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所以再发一遍看看。

故障原因:数值跳动过大,大到从负数到一千多,通断来回跳,无法测量,也就是不管量啥都是数字乱跳,也不能短接清零。
只有个别人支招,说清洗后烘干,我觉得我这台不是由于此原因引起的,因为板子新净,焊点饱满均匀也没任何受潮迹象。

维修记录:
1 所有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均测过不下五遍,没有明显问题

2 排查电路走线没有断线,短路

3 代换IC,CD4052,CD4053,TL082,换了,问题依旧

4 没信心了, 扔在那里两个月没管,前两天不死心,又买了主控芯片,晶振,OP07,TL084

5 换主控(看着40个焊点我就头大,所以迟迟没有动手,现在看拆掉它是多此一举了),换晶振、换TL084,重新刷程序,问题依旧

6 换OP07,嘿嘿,数字稳了。于是马上装好,重置出厂设置,开路清零,OK,短路清零,OK,这难道就好了?

7 实测:7.8KHZ下电容,电感,电阻都能得到相对正确数值(某些还是不准)

8 现在的故障为:100HZ和1KHZ测量偏差过大

问题来了,这又是哪里引起的?虚心求教下,望得到您的帮助。

1K测电感数值不对数值明显偏大很多,而7.8KHZ测为89uH左右,接近实际状况

代换掉的IC,有个别的买重,有个别的断脚扔了

网友:
别买老年机,收了一台1062,温漂巨大
买新不买旧,除非钱不够

网友A:
先用基准电阻校准一遍,再测电阻准不准,最后电容和电感。

许老师设计的7.8K开源电桥,在那个贴子里有详细的调试,校准过程。一般问题看贴子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基准电阻校准一遍,再测电阻准不准,最后电容和电感。

好的,我找基准电阻校准一下,然后再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基准电阻校准一下,然后再看,谢谢

先测试输出信号是否达标,3种频率的输出信号幅值达标后,

进校准模式,看各个参数是否能校准到位,如果某参数校准不了,再查相关电路。

网友B:
这种电桥有电路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输出信号是否达标,3种频率的输出信号幅值达标后,

进校准模式,看各个参数是否能校准到位, ...

校准进行到 R4B 1M,接入100K电阻,显示184.24,上下调都挑不到100,可以说正负调到头,都在180多,所以电路上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桥有电路图的吗?

这就是徐老师的电调,图纸有的啊论坛里找

网友A:
Z0、Z1、Z2分别是100Hz、1kHz、7.8kHz下的零点校准值,单位是“字”
  R1X—R4X是V/I变换器4个量程的相位补偿值,单位是0.0005弧度
  G1X—G2X是3倍、9倍可控增益运放的相位补偿。单位是“0.0005度”
  R1—R4是V/I变换器4个量程下臂电阻校准。单位是0.01%
  G1—G2是3倍、9倍可控增益运放的增益校准。单位是0.01%
  phX是1kHz档的相位校准。单位是“0.0005弧度”。
  R4b是7.8kHz频率100k档增益校准。

从上相下,按顺序校准,现在只有R4B不行,其他参数怎么样?

校准前,请先检查信号源输出的幅度是否正确。
100Hz约200mV峰值,1kHz约180mV峰值,7.8Hz约190mV峰值。幅值大了10%不可以,小了10%不要紧。接线无误,100Hz与1kHz档的幅值是确定的,无须调整,7.8kHz档有可能偏差,请检查,如有较大偏差,请调整C24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Z0、Z1、Z2分别是100Hz、1kHz、7.8kHz下的零点校准值,单位是“字”
  R1X—R4X是V/I变换器4个量程的相位 ...

我是按校准说明顺序来的,先是Z0 Z1 Z2 ,然后40R,然后1K,然后100K,100K到了R4B 1M就不行了,上面的都行,往下也就没有再继续。我先按您说的检查一下

网友:
R4B .1M---------------------0.1M=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0.1M,不是1M,我少打一个小数点

R4B .1M---------------------0.1M=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Z0、Z1、Z2分别是100Hz、1kHz、7.8kHz下的零点校准值,单位是“字”
  R1X—R4X是V/I变换器4个量程的相位 ...

这完全不对吧,只有7.8KHZ在正常区间徘徊,其他的峰值都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完全不对吧,只有7.8KHZ在毫伏档也大,其他的峰值都太大,频率也有偏差

1,探头夹在哪里了?测运放输出180mV左右

2,探头倍数,示波器上的探头倍数设置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探头夹在哪里了?测运放输出

2,探头倍数,示波器上的探头倍数设置是否相同?

没注意看图纸,哈哈,直接测鳄鱼夹了,我再重新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探头夹在哪里了?测运放输出180mV左右

2,探头倍数,示波器上的探头倍数设置是否相同?

打开机器测量IC,示波器和探头均为*10挡,测量结果为100HZ、1KHZ 均在1V以上,7.8KHZ在100多mV,这个和我帖子中提到的100HZ、1KHZ测量误差较大,而7.8KHZ误差较小是一致的。换了TL082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徐老师的电调,图纸有的啊论坛里找

搜索了,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933&extra=page%3D3

谢谢了。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机器测量IC,示波器和探头均为*10挡,测量结果为100HZ、1KHZ 均在1V以上,7.8KHZ在100多mV,这个和 ...

3种频率的幅度和波形应该差不多。你测的波形,有明显的变形,幅度也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机器测量IC,示波器和探头均为*10挡,测量结果为100HZ、1KHZ 均在1V以上,7.8KHZ在100多mV,这个和 ...

再接再厉,我只能鼓励一下,一般已经检查到某些波段幅度超常了,离找到根因的曙光就不远了。

网友:
重点查一下圈起来的电路。
有示波器找问题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机器测量IC,示波器和探头均为*10挡,测量结果为100HZ、1KHZ 均在1V以上,7.8KHZ在100多mV,这个和 ...

应该重点检查R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按校准说明顺序来的,先是Z0 Z1 Z2 ,然后40R,然后1K,然后100K,100K到了R4B 1M就不行了,上面的 ...

再就是看一下硬件软伴版本是否一致,4点几以上的软件对应的是3.0的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就是看一下硬件软伴版本是否一致,4点几以上的软件对应的是3.0的硬件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那个版本的,我下的固件是 2004 V5.5固件,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