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uke 8920A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4-04-03):
FLUKE 8920A自用使用多年,最近发现长时间不开机再次开机,该机总是不能过自检即停留在700闪烁界面,并且模拟指针最大值。有时候还会出现模拟指针来回摆动,根据经验这种故障出现后,多次开关机或者拆开一次然后故障就消失了,并且一段时间不会再次出现,但是若长时间不开机后该故障又会再次出现,记得以前曾经出现过的。

请看视频--》故障现象(1)https://www.ixigua.com/7353462528380404259?utm_source=xiguastudio
故障现象(2)https://www.ixigua.com/7353462838590964258?utm_source=xiguastudio

附上该机的维修说明及电路原理图,望了解的大神给予帮助,感谢
https://www.elso.sk/media/downlo ... 0A_8921A_Manual.pdf

补充内容 (2024-4-3 15:28):
看起来似乎和档位HOLD/AUTO有关,请看下方测试视频
https://www.ixigua.com/7353537568346767923?utm_source=xiguastudio

补充内容 (2024-4-26 11:16):
http://www.bramcam.nl/8920/Fluke_8920A_8921A_Manual.pdf

网友:
这得找福禄克赔,

网友:
清理各个档位按键和电源开关,感觉是长时间不用,开关按键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是备用电池没电引起的?

楼主:
没备用电池

楼主:
奇怪的故障,感觉像是某个电容漏电导致的,看下面的视频,闪动频率会变慢,最后停止恢复正常。我没接地,表留有余数是正常的,即接入信号浮地悬空的状态
https://www.ixigua.com/7353599962267484709?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根据手册故障排查步骤,当检查到第17步,发现故障的时候TP201电压为1.01v波动,波动频率和屏幕闪动是同步的,TP202为0v
附上TP201 TP202部分原理图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自己顶起来,跪求大佬帮助分析下故障,好几天了一直没有头绪

楼主:
各位大佬,有看懂电路原理的吗?这个故障折腾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进展,跪求帮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