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钟走时不准】

楼主(2024-04-03):
  这数码钟有年头了,当时2006年已注册某宝,但还没试过网上交易,加上考虑运费等因素,于是去上海虬江路电子市场买了这个钟,35元,比网上还便宜。
  几年后“嘭”一下,前面的茶色塑料盖都崩下来了,黑屏!拆开一查,里面的电源板炸了。索性外加电源,将5V引入内部,修复。
  但此钟有个老问题,每天差不多慢20秒,过段时间就得调整,麻烦。
  手头正好有几个晶振,试着换了一个,每天仅仅快2秒,相当不错了。
  每次通电时都显示18:30,应该是板子上的3V锂电失效了,顺便换个2032电池。再次断电就会继续保持正确的走时。

【老钟的心脏移植手术成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电波钟换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A:
每6小时和ntp服务器同步一次,年误差0
无需校对时间,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6小时和ntp服务器同步一次,年误差0
无需校对时间,星期

红的有点刺眼,喜欢绿的或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6小时和ntp服务器同步一次,年误差0
无需校对时间,星期

不错,和我的VFD时钟一样 NTP校时很方便,就差个外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6小时和ntp服务器同步一次,年误差0
无需校对时间,星期

自己DIY的?有无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的?有无资料?

ESP8266,Arduino开发
HC595D点灯

网友C:
我家一个屋一个这种小台历,都换成8025温补晶振了,一年误差不超过10秒钟

网友:
我在外面买过很多32k的晶振 都有偏差

网友D:
这个时钟不准是由于石英晶体的负载电容不匹配造成的。
我当年修过相同的毛病,方法是将原来的负载电容拆掉,然后用2段漆包线绞成一个电容焊上去,然后每天对一次钟,如果慢了就剪掉一点漆包线(快了要用长一点的漆包线重做),经过几天的校对,最后做到每个月只差几秒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的有点刺眼,喜欢绿的或白的

是的,绿色的比较柔和,不知为什么大部分是红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钟不准是由于石英晶体的负载电容不匹配造成的。
我当年修过相同的毛病,方法是将原来的负载电容拆掉 ...

请教可以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一个屋一个这种小台历,都换成8025温补晶振了,一年误差不超过10秒钟

哈哈,刚想回复被你抢先了。我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石英钟晶振都换了rx-8025t了。后缀要带T。真的非常精确每月1秒左右。

网友:
换了rx-8025t。修石英钟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可以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几天未上网站,抱歉迟复。
电子钟里面都是用手表晶振的,晶振构成的振荡电路通常有2个电容(20PF左右),它们与晶振构成谐振回路,改变其中一个的容量可以微调谐振频率,我的做法就是基于这个原理。
做这个先要找到那个电容,通常就在晶体附近,而且电容有一个脚与晶体相连。本帖首楼的照片中有一个470k的电阻,边上有个18pF的电容,估计就是这个电容。微调它的容量就可以微调频率。

网友:
以前是跟换晶振或震荡电容;有条件用频率计或示波器测出震荡频率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