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要给tr2-1两管机加一个调谐指示表,应该怎么加呢

楼主(2024-04-03):
用的是一个50ua的表头,想给它加上怎么接呢,还是这种来复再生机无法加?

网友A:
先加在高频扼流圈位置试试,没加过只是赶脚这个地方最行。

网友B:
可试试加到对地的倍压检波二极管回路里或加到来复二极管回路里,估计要重调偏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在高频扼流圈位置试试,没加过只是赶脚这个地方最行。

谢谢,会影响灵敏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试试加到对地的倍压检波二极管回路里或加到来复二极管回路里,估计要重调偏流

这个比高扼圈位置好处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比高扼圈位置好处在哪

50uA表头加高扼圈怎么加?串进去会烧表的,并上去等了并了电阻和电容(线间电容),感觉会影响效果的。加到检波回路里既不会烧表,又能显示检波回路中电流的大小,类似于矿石机的接法,估计不大会影响性能。以上都是猜的,实际效果只能试试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uA表头加高扼圈怎么加?串进去会烧表的,并上去等了并了电阻和电容(线间电容),感觉会影响效果的。加 ...

好的感谢您的指点,我装完后汇报

网友:
接在来复管集电极回路上,
因为倍压检波电路输出的除了音频,
还有直流分量,反馈到基极当作AGC,
所以与超外差收音机一样(一般是接到一中放的集电极回路上)
电台强电流小,当然如果使用小于管子最大电流的表,
要使用分流电阻,
电表接在信号的冷端,
还要并联旁路电容